问:大伙是怎么实现接收机PWM波的数字化的?【恢复】

楼主(2008-09-21):
大伙是怎么实现接收机PWM波的数字化的?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 我对这个没有研究 好在坛子里高人多 他们会给你解答的

网友:
【9楼】 kortan 哪里不明白的再问我

    BU4015BF是时钟上升沿有效的移位寄存器,请问,BU4015BF是如何分离PPM信号的?

    想不通已一年了。

网友:
【15楼】 rei1984

我【14楼】指的是电平高低定义,不是指通道个数

4VF接收机的PPM包含8通道,上面两个图都不是

网友:
ls好像说反了

13楼的ppm波形应对应的是9通道的接收机

12楼的ppm波形应对应的是6通道的接收机

波形中的同步时间的确定是对应是的tsync为大与12ms的时间,decode出每一通道 一般是 60hz or 50hz   频率保持不变,高电平时间1-2ms

网友:
FUTABA 4VF四通遥控所配的R115F接收机PPM输出波形如【13楼】,PWM包含8通道

FUTABA FF9发射机模拟器接口输出波形是【12楼】 第一个

以前老贴子中讲过这个问题的,这是那时拍的视频:

http://6.cn/watch/3392526.html

网友:
这是反相的。信号应该是反相的。

网友:
波行为图中PPM的那一组

你操纵遥控杆,任意轴的遥控杆动作都能使该波形改变其中一部分宽度。

楼主:
谢谢楼上,想知道这个波形是什么样的,我好测我手上的,确定那个结点。

网友:
哪里不明白的再问我

网友:
Here we connect the receiver. Two wires for the supply voltage and one for the receiver’s R/C sum signal. Compared to a normal servo PPM signal the sum signal contains all the channels sent by the R/C transmitter before they are decoded by the receiver. This signal is available in every receiver but there are only a few where this signal is directly accessible from outside (e.g. the RX3 Multi by ACT). ( --> RC receiver )

PPM接收机里某个焊点的信号 包含了遥控器发送的 未经解码的 包含所有通道的脉冲序列。通常没有被引出,所以我们要打开接收机找到其中的那个焊点,将它引出。下面是以FP-R115F为例子的实施方法。

芯片1脚就是你需要的信号。直接送给单片机捕捉就可以了。

另外两根线是电源和地。

与单片机连接的电路图 非常简单

图片引用网址http://www.mikrokopter.com/ucwiki/FP-R115F

各种接收机的引出点是不一样的 下面的网址有各种遥控器接收机的实施方法

http://www.mikrokopter.com/ucwiki/RC-Empf%C3%A4nger

都是mikrokopter项目给出的,要做四轴的朋友应该充分研究这个项目。德语的,要命!可以用google机器翻译成英语。(翻译成中文太乱)。

本贴被 kort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1,23:53:50.

网友:
我现在用的方法也不好,土的掉渣。。。专门用了个单片机测量,串口传出去的。跑到十六M。还是卡啊。

也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给你找找去

网友:
有同样的疑问,请高手详细解释一下波形就行。

楼主:
请楼上的大侠给出详细的说明,网址也行啊。万分感谢。

网友:
【2楼】 12345678901234

现在比较公认的解决方法是将接收机里包含各个通道的PWM信号引出,送入单片机。这样单片机只需测量一条脉冲序列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那接收机输出有八个通道。要同时测出,这一点怎么办呢?一个脉冲就20MS了。要是选通方式串行着测,一秒只测五个通道。太慢。

网友:
用单片机的capture功能,这个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