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DG300积分误差越来越大,为什么?【恢复】

楼主(2008-09-21):
我用定时器1ms或者10ms ADC采集数据一次 ,对角度传感器IDG300一个轴进行积分,但是发现左右摇动几下后,积分误差越来越大,数据回到平行位置时已经变了一个很大的数,芯片静止时数值跳动约是2左右,我在积分时,变化大于3才积分,请问出现了什么问题,高手可否提供一个正确的积分方法(结构或公式)或者思路,指点方向。

网友:
taobao上能搜到

网友:
IDG300什么价钱? 什么地方买的?

网友:
我这里有IDG-300,已经做成小模块,直接插上就可以使用。下面是我挂卖的地址。。如果是本论坛成员要的价格可以做到最低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e61a436413b0ba4024c4d60f6e829c3.jhtml

网友:
這是正常的。

网友(2009-07-22):
本公司长期供货IDG300(IDG-300),价格绝对合理,价格是150RMB,全新原装现货,欢迎来人来电洽谈,0755-82534993,13689536937郭先生,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华强广场Q2A807

网友:
不加修正的话,积分的累积误差的确是越来越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