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机架,欢迎讨论【恢复】

楼主(2008-09-21):
大家有什么改进建议

网友:
太重了,用FR4作为中间连接板和电机座吧

网友:
重量是多少?看起来很重

楼主:
手头没有设备所以没有得到具体的重量数据,用手感觉是比较重,不知道机架重量在什么范围内可以飞的起来

网友:
楼主中心盘是铝还是钢?感觉有点重

如果你用四个十寸以下正反桨,加电池设备等【全备质量】最好不要超过1KG

楼主:
我用的是铝材做的。中间的联杠用的是直径为5mm的炭纤维。

网友:
5mm细了点,电机运转时杆头可能会上下晃动

楼主:
我试了一下确实比较容易产生抖动的现象。

网友:
碳纤维   怕压  固定不住

楼主:
压和固定都测试过,应该没问题.不知道哪位朋友能转让一个i2c控制的电调(价格可以商量),来进行测试

楼主:
最新重量测试为350克。还算可以吧。现在请高手推荐电机和浆。谢谢

网友:
机架350g?太重了!我的95g

本贴被 kort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2,21:05:03.

楼主:
你这个机架,电机打算如何安装

网友:
像这样 过些时候上图

网友:
350克太重了,机架重量最好控制在150克以内。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14楼】 kortan

你的四轴很酷啊,能介绍一下你用的电机和浆吗

网友:
看起来太重了,看那架势,即使是铝材也轻不到哪去

楼主:
确实是太重了,在机械设计上还是有问题。可惜的我加工费啊

网友:
【17楼】 chenguozi

不好意思

14楼的是老外的 螺旋桨是1045 可惜中国买不到

12楼的那个才是我的 呵呵

等装好了再上图

网友:
期待21楼早日成功

楼主:
【21楼】 kortan

期待早日成功,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和浆。

我正打算改机架的设计,你有什么好参照吗

网友:
谢谢!我用的是2212 1000kv无刷电机,9050三叶桨。

建议在8040和9050桨之间作一下效率评估再进行选择。我现在还不知道哪个配2212效率高。

我比较喜欢这个机架设计

机架上的网址就是德国佬的那个,网站的图册中有很多四轴的照片可供参考。

其实机架可以有很多实现方法。用碳纤维做也会很不错。下面是一个中国爱好者之作的。

本贴被 kort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4,14:03:50.

楼主:
谢谢,我也比较喜欢第一种

网友(2010-10-03):
这个爱好者是自己打的板了吗?他好像把各个模块集成到了上下两个板子上了
很强
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