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做过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通过改变直流电压10-24V,功率800ma,来实现调速的。 【

楼主(2008-09-22):
如题,希望哪位做过的,或者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详细看了下资料,6楼的就是H桥的IC,看来还是得找找才行。

楼主:
这种电机是无刷电机,我拆开看过了。谢谢各位的指点,我看看6楼的。

网友:
要看电机吧,有刷跟无刷不一样啊

楼主:
不好意思讲得不是很清楚。我的直流电机如图中所示,2脚即为调速引脚,需要功率为800ma 改变电压即可改变速度,如果用H桥的方式肯怕是不行的。

网友:
Proteus 中有个是微芯公司的应用笔记,里面和你讲的差不多。

网友:
使用PWM驱动H桥吧~

网友:
PWM输出,经过开关管驱动直流电机.

本贴被 zhoumol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2,12:09:11.

网友:
速度和负载大小、驱动电压有关系,光改变驱动电压应该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