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做上位机编程,通信用VB好还是VC好【恢复】

楼主(2008-09-22):
如果只是做上位机编程,通信用VB好还是VC好

网友:
都差不多吧……反正俺都能搞出来,嘿嘿……

网友:
VB好,满足界面通信的需要,又不至于陷入到WINDOWS工作机制的问题中,把问题搞大了,扯远了。

如果是需要高度稳定的上位机程序或者是高性能的,那么非VC莫属。

网友:
2楼火星文?

网友:
?【2楼】 ,是什么语言?

网友:
我的上位机编程是从VB开始的,界面 ,通讯,数据库

随着程序越做越复杂

后来转到Delphi,做报表,第三方控件丰富,很多功能实现起来不用写代码,

而且生成的程序不用做安装程序,复制过去就能运行,不像VB要带运行库

再后来用VS2005和VS2008,做ASP.NET,WIN CE.NET应用

我的做法是针对不同应用使用不同的开发环境

网友:
楼上讲中文好不好,我觉得小程序用VB好了

网友:
一般是自己熟悉那种语言就用那种,这样上手比较快。

本贴被 rqia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2,11: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