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充电器 焊接好的照片【恢复】

楼主(2008-09-22):
基本焊接好第二版的充电器,发现一处明显错误,FT232的封装错了,别的地方应该没有问题。

看来只能调试完再改了。板子还算较美观。

原理图及PCB: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9893&bbs_page_no=1&bbs_id=1026

源代码: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37085&bbs_page_no=1&bbs_id=1026

===============================================================================================================

网友:
请问一下板子有了吗?如果还有我要一块,

网友:
顶一下,一直想弄个好用点儿的充电器来着,每次充完电电池都很热

网友:
支持一下,板子有问题是不常见的

网友:
有没有整套卖得!!我想先搞个看看再说

网友:
欧也 顶安哥

网友:
我也来,继续顶起!

网友:
充电器成员,怎能不顶,呵呵

比上版漂亮了不少。

本贴被 martin7wind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2,14:07:25.

网友:
这个充电器也太复杂了吧

楼主:
村长,回帖真快。

......

网友:
那个电池盒看起来不怎么样.

质量不好-->接触不好-->发热-->变型-->更加接触不好-->更热

                                           熔化掉<--|--> 程序错乱-->程序调不出来-->程序员疯掉

网友:
安哥利害!

楼主:
艾,有一处PCB错误,串口不能用,粗心了,LQPF32画成了LQPF48。还是别买了,等改好再买吧,还不是成熟产品阿 呵呵

这批还是等ARMOK配送给报名的人调试吧。

本贴被 lvhai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2,16:46:51.

网友:
过来顶一个,不错,呵呵想买

网友:
非常不错,这玩意要发扬光大给大家.

非常有市场的东东(DIY).

楼主:
【11楼】 apcfy Action

买板得找ARMOK了,不过记得以前好像ARMOK答应过之前声请过的可以免费拿到一版。

网友:
可不可以买个板呀?

网友:
外面好多充电器要比这个简单多了,可能是厂商为了节约成本,省略了好多器件,我觉得DIY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某种产品,而是掌握这个产品的设计思路和一些设计经验,为了今后能够应用在自己的项目中,说真的,如果为了一个充电器花不到100可以买到一款不错的充电器,但只能停留在使用阶段。

网友:
【27楼】 aozima 残剑饮血

           BQ-830是有极大大BUG,即电池充电电流过大、温度保护失效、损坏电池,但它的外壳及配件还是我们DIY充电器的好材料。

楼主:
【21楼】 rainbow 老陈

涂方便,用ouravr已有产品。电池盒货架上有,以后我会注意。

【28楼】 xuer3652

只是改变了第一版的错误,程序都是一样的。我等元器件都齐了就可以调试了。已编辑LZ贴,附上PCB,原理图和程序。

本贴被 lvhai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3,10:04:47.

网友:
一个充电器搞的像个开发板一样...什么时候开发板搞的像个充电器样就好了

网友:
呵呵……顶一下楼主……不过俺现在对充电器要求很随便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调试代码,支持!!!!!

网友:
【24楼】 elec2000

淘宝上 松下的BP—830 最低只要16元,还有一个液晶。

830!! 出名的BUG产品!!!

网友:
淘宝上 松下的BP—830 最低只要16元,还有一个液晶。

网友:
我用一个15元买的外观还可以的杂牌充电器,把里面的电路拆了,光用五金件和壳子,用2A的电流测,俩端各有0.03V的压降,总的电阻0.03ohm ,还不错。

网友: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电池盒负极的弹簧,不同的材料阻值差很多。

我手上的一些阻值都比较大,有的高达0.5欧姆,只能放一些铜丝连起来。

市场上的大电流的充电器大部分都是用大面积的弹片,应该是这个原因有关吧。

建议下一版不要用有电池弹簧的电池盒。

网友:
安哥,精品。羡慕。

楼主:
一个产品的成熟不可能是一版两版可以作好的,要靠长时间的积累和市场的反馈。

如果你想当小白鼠(和移动的送手机送话费性质一样),那你可以选择现在版本。

网友(2009-02-28):
正好小弟拿来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
贴片.....头晕,很强!

网友(2009-08-28):
不知道,现在进展怎么样了哦!

网友(2010-01-11):
试着问问,现在还有板子嘛?

楼主:
现在没有这个板子了, 已经更新为 ChargerV1.2 了, 那个是最新的.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03476&bbs_page_no=1&bbs_id=9999

只有这个版本的了.

网友(2012-02-04):
回复 楼主:

安哥,你现在还在充电器这块上吗,找你的淘宝没人回应,想购套件呢

网友(2012-04-05):
电池发烫表示已经过冲了,应该马上切断而不是散热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