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下载]Snail Emulator Kit开源活动之 二、三 :JTAGICE与Bootloader[10-27-2008

楼主(2008-09-22):
>>Snail Bootloader使用教程

1、按照图示内容设置Snail mkII DEMO的熔丝位

2、下载安装包里面的Snail_Bootloader.hex到Snail mkII DEMO中。从阿莫邮购部获取的
   Snail mkII DEMO已经预装了Snail_Bootloader.hex,因此可以跳过以上两步。

3、安装AVR Snail。

4、打开上位机软件AVR Snail,当设备没有连接时,系统会自动扫描串口

5、插入Snail mkII DEMO,并将10芯接口的9、10两引脚短接,按下复位按钮。如果设备
   连接无误(USB虚拟的串口在windows设备管理器中能正常被识别时),上位机将自动
   连接设备,此时,一切就绪,您可以选择要下载的hex和eep文件。

6、目前AVR Snail的版本较低,很多功能都将在未来逐步开放(不用更新Bootloader)。

7、该Bootloader,Snail Emulator Kit同样适用。期待阿莫快点发布Emulator套件哈。

>>相关下载

      [2008年10月27日]  版本更新 AVR Snail v0.10a
                       解决了无法完全关闭AVR Snail的问题。

      [2008年11月01日] 版本更新 AVR Snail v0.11
                       1、增加了上位机对Snail Emulator Kit在14.7456M和7.3728M下的自适应连接
                       2、增加了对AVR32、STK500、JTAGICE的快捷下载功能,再也不用担心下载错误的固件问题了

       [2009年3月30日] 版本更新 AVR Snail v0.11a
                      a、如果您不确定电脑上是否有VB的运行库,请根据下面的连接,下载完全安装版本
                      b、如果您的电脑上有VB运行库,您可以下载这里的绿色免安装版本

楼主:
占位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7,15:07:41.

网友:
怎么跑出来打广告了???

楼主:
to 【3楼】 deanchang
    不算是广告吧?这是网站的开源活动哈。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2,23:21:06.

网友:
终于出来了,顶

楼主:
完成Bootloader部分的介绍。其实这个Bootloader不光针对Snail Emulator Kit,
对所有M32芯片来说都是通用的。所以意义更为重大,而且有AVR Studio4的官方
工具支持,自然比较牛气哈。有AVR Studio4的地方,这个Bootloader就有用武
之地。

网友:
--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1,16:08:06.

网友:
Bootloader和JTAGICE的代码开源吗?

楼主:
这些内容中,只有汇编源代码…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3,17:15:05.

楼主:
>>Snail Bootloader使用教程

1、按照图示内容设置Snail mkII DEMO的熔丝位

2、下载安装包里面的Snail_Bootloader.hex到Snail mkII DEMO中。从阿莫邮购部获取的
   Snail mkII DEMO已经预装了Snail_Bootloader.hex,因此可以跳过以上两步。

3、安装AVR Snail。

4、打开上位机软件AVR Snail,当设备没有连接时,系统会自动扫描串口

5、插入Snail mkII DEMO,并将10芯接口的9、10两引脚短接,按下复位按钮。如果设备
   连接无误(USB虚拟的串口在windows设备管理器中能正常被识别时),上位机将自动
   连接设备,此时,一切就绪,您可以选择要下载的hex和eep文件。

6、目前AVR Snail的版本较低,很多功能都将在未来逐步开放(不用更新Bootloader)。

7、该Bootloader,Snail Emulator Kit同样适用。期待阿莫快点发布Emulator套件哈。

>>相关下载

      [2008年10月27日]  版本更新 AVR Snail v0.10a
                       解决了无法完全关闭AVR Snail的问题。

      [2008年11月01日] 版本更新 AVR Snail v0.11
                       1、增加了上位机对Snail Emulator Kit在14.7456M和7.3728M下的自适应连接
                       2、增加了对AVR32、STK500、JTAGICE的快捷下载功能,再也不用担心下载错误的固件问题了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3,21:02:43.

网友:
问楼主位的电路图用什么工具画的??

网友:
to 【11楼】 ATmega32 上官金虹

   不是俺画的,所以不知道……

网友(2008-10-22):
我用Snail Emulator Kit,但是AVR Snail一直检测不到

网友:
你首先确信串口被电脑正确识别出来了么?

网友:
当然,设备管理器里有COM1

网友:
【16楼】 ba1731

是否参考我的SNAIL傻瓜教程??

网友:
你的电脑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电脑?你确信这个COM1是USB转串口芯片产生的?

网友:
Embdded_Zhuoran@hotmail.com

MSN不好用?

网友:
我昨天刚手术…现在还躺医院呢…

网友:
笔记本,当然啊,我本本上没串口,插上后产生的是COM6,我改到的COM1

网友:
【17楼】 ba1731

是否参考我的SNAIL傻瓜教程??

当然啊,我可是按着那个步骤来的

网友:
……那应该不会啊,AVR Studio4能识别出JTAGICE MK2吗?

网友:
不能,我写了个串口小程序烧录到M32里面,测试串口收发没问题

能给我一个Snail Emulator Kit 的内核文件吗,包括HEX和EEPROM的,还有准确的熔丝位设置,论坛里有,但是我都试过了,而且论坛里的很乱,我下了一大堆

本贴被 ba173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3,11:32:37.

网友:
【24楼】 ba1731

嗯,首先,下载完bootloader后,使用SNAIL的上位机程序在短接JTAG 9 10PIN的情况下能识别SNAIL吗??

网友:
下载BOOTLOADER后,还需要下载EEPROM文件吗?

我写入BOOTLOADER后计算机能识别,设备管理器里有COM1

但AVR SNAIL 无法识别到SNAIL mkii

我按照AVR STUDIO的方法也试过了,PD4和GND也短接了,但是还是无法识别

本贴被 ba173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3,12:44:45.

网友:
【26楼】 ba1731

下载boot后,需要使用上位机软件,下载hex固件以及EEPROM文件

网友:
关键就是上位机一直无法识别,本帖的两种方法我都试过了,而且设备管理器里都有COM口

网友:
【28楼】 ba1731

请使用专用的boot及上位机软件吧,用官方软件的方式不是很推荐,另外在升级时请保持JTAG连接方式的短接块连接

网友:
专用的BOOT和上位机软件我也试过了,上位机一直没法连接,还有其他方法能测试SNAIL mkii 吗?我烧录本帖的BOOTLOADER,在AVR32里也是找不着SNAIL MKII

用上位机软件连接时,跳线冒应该怎样连接,是按照UPGRADE、JTAG还是STK500的方式

还有,上位机在搜索的时候TXD灯一直是闪着的,但RXD灯不亮

本贴被 ba173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3,14:44:52.

网友:
JTAG连接方式,短接JTAG接口的9与10脚

网友:
jtagice的eeprom在哪里?只有HEX啊?

网友:
【55楼】 tongxing
JIAGICE只需要HEX就可以了,不过需要自己做一根转接线

楼主:
>>相关下载

      [2008年10月27日]  版本更新 AVR Snail v0.10a
                       解决了无法完全关闭AVR Snail的问题。

      [2008年11月01日] 版本更新 AVR Snail v0.11
                       1、增加了上位机对Snail Emulator Kit在14.7456M和7.3728M下的自适应连接
                       2、增加了对AVR32、STK500、JTAGICE的快捷下载功能,再也不用担心下载错误的固件问题了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3,21:03:53.

网友:
>>相关下载

      [2008年10月27日]  版本更新 AVR Snail v0.10a

                       解决了无法完全关闭AVR Snail的问题。

      [2008年11月01日] 版本更新 AVR Snail v0.11

                       1、增加了上位机对Snail Emulator Kit在14.7456M和7.3728M下的自适应连接

                       2、增加了对AVR32、STK500、JTAGICE的快捷下载功能,再也不用担心下载错误的固件问题了

      [2009年12月30日]  岁末更新,支持AVR32 USB Bootloader的恢复。

                       点击此处下载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30,00:14:07.

网友:
【57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UP。呵呵,准备更新到我的帖子

本贴被 ba173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7,17:31:32.

网友:
我的Snail Emulator Kit只能在STK500模式下正常工作,JTAGICE(version80)的固件写入后与AVR Studio连不上,跳线帽
按板上的指示跳为Jtag,是不是不支持Jtag?或者怎么跳线?要是不支持的话,我就不再耽误工夫了。

楼主:
to 【60楼】 yest
    你好,SEK是支持JTAGICE的,不光需要把跳线设置为JTAG,还需要一个专门的
转接线,你可以自己制作这个转接线。金老师不久就会把教程公布出来。
    目前,对于目前让您无法使用JTAGICE我表示万分的抱歉。我们最迟会在11月的
8号以前公布完整的JTAGICE制作方法。谢谢您的支持。
    再次表示歉意。

    如果您想自己研究显续,您可以参考Snail mkII DEMO的线序——这就是SEK跳线
设置为JTAG模式后的等效线序,还有JTAGICE要求的线序。您需要根据JTAGICE的原理
图修改SEK JTAG模式下的线序,并把ADC2引脚(也就是JTAGICE原理图中用于采样目标
板电压的那个引脚与VSYS短接)就可以使用了。根据您说的情况,您下载了正确的程序
进入SEK,并且程序运行正常。唯一的问题就在线序上了。

    这是JTAGICE要求的线序:

    这是SEK处于JTAG模式下的等效线序,其中nSRST连接的是PB0,TRST连接的是PB1
    (PB1也正是我们需要的引脚,JTAGICE模式下,他作为TMS来使用)

    您需要使用7.3728M的晶震小板,并将PD3与GND短接,制作一个JTAG到JTAGICE
的转接线。祝您好运。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3,21:05:19.

网友:
 看了您的详细解答,很是感动,原来是我没有仔细看电路图。谢谢你,傻孩子。祝早日康复!

楼主:
>>相关下载

      [2008年10月27日]  版本更新 AVR Snail v0.10a
                       解决了无法完全关闭AVR Snail的问题。

      [2008年11月01日] 版本更新 AVR Snail v0.11
                       1、增加了上位机对Snail Emulator Kit在14.7456M和7.3728M下的自适应连接
                       2、增加了对AVR32、STK500、JTAGICE的快捷下载功能,再也不用担心下载错误的固件问题了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3,21:03:10.

网友:
我顶!很好用。。。。。。

网友(2008-12-22):
这么好用,我也要自己DIY一个

楼主:
>>Snail mkII DEMO再次更新,支持一键恢复AVR32 USB Bootloader

[2009年12月30日]  岁末更新,支持AVR32 USB Bootloader的恢复。

1、下载AVR Snail 0.112版

   点击此处下载

2、安装最新的AVR32 Studio2.1

3、正确设置Snail mkII DEMO(请参考以往的帖子)

4、在菜单中选择:

   选择UDF版本

   设置熔丝(直接NEXT)

   等待完成

网友(2009-11-17):
总算找到这个帖子啦,呵呵,原来藏在这里了,

网友(2010-01-04):
傻瓜教程,很有用

楼主(2010-05-25):
to 【56楼】 kangar0065 冒牌袋鼠
    为啥袋鼠也会来凑热闹?

网友(2010-11-18):
你太厉害了,我们都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