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87这个GPS模块和单片机要练那几个脚通信。请用过的DX说说【恢复】

楼主(2008-09-23):
搞到一个GR87的GPS模块但是他怎么和avr的M48连接,模块的管脚定义如下图:

看到有2个串口数据输入,怎么用这个。

本贴被 mahui62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3,10:58:57.

网友:
直接接

+5v

txa

rxa

gnd

就可以了,注意要和PC连接需要232转一下电平

楼主:
好的,那个rxb不用接 这个用来做什么的??还有timemark,我想接一个三极管,用它驱动led,证明模块中工作了。不知道可行不。驱动pnp的管子,好像这个脚出来的脉冲是低电平的。

本贴被 mahui62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3,11:21:17.

网友:
RXB好像可以用来设置模块的,一般用A口就可以了

timemark是秒脉冲信号,输出电流不会很大的

网友:
timemark还有管脚复用reset,

rxb烧模块程序用的,还有可以配置模块等功能,需要软件配合,软件名字忘记了,google一下

按照以上的方法就可以调试模块了,应该很简单的。主要是地图数据正版的难弄到。盗版的数据又不是很准确。

网友:
只需要V+,V-,TX.

TX接电脑的RX.

模块的RX是收配置命令的,你一般不用配置,不用管他.

每种模块的配置程序不同的厂家是不同的,可以针对厂家下载.

楼主:
谢谢各位了。看来那个timemark不用引出来了。是不是avr只要用到接受数据就行了,不用它来发数据给gps模块吧。我想把发送的功能留下来给电脑,到时可以把收到的gps数据转发给电脑。

网友:
玩玩的话不用接RX,模块上电冷启

楼主:
还是考虑周到点 用IO在模拟一个串口 到时直接把数据发电脑。

网友(2011-04-08):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 gr-87 和51单片机链接 用1602显示坐标的程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