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LM3886功放电路,工作不了。【恢复】

楼主(2008-09-23):
高手帮忙看看LM3886功放电路,工作不了。电路图如下:

lm3886电路 (原文件名:lm3886.jpg)

基本上是按照datasheet里面的电路。电源用的是+-19V

本贴被 bensen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3,11:21:27.

网友(2008-11-03):
按照datasheet上面的来做,否则就是你的芯片烧了~~~~~~

楼主(2008-09-23):
再补充一下,SW是静音控制用的,我今天弄了一天了,就是不行啊。郁闷中。。。

网友:
用最小系统法测试,再用金属碰输入脚看有没有噪音.

网友:
第8腳是這樣處理嗎?似乎會有問題。電容是否太大了。

輸入腳請串入一個耦合電容。10UF即可。

楼主:
补充一下,上面图中的+-8V换成了+-19v电源。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