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个忙,我的程序为什么在第480803个周期自动跳到了地址0去了,并且再也出不来了!

楼主(2008-09-23):
这几天想试一下STM32F的编程,做了一个测试程序,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是运行后自动跳到0去了,我用软件仿真看到在480803个周期的时候,直接跳到了地址0,而且mode 由原来的Thread 变成了Handler,我是头一次使用这种芯片。以下是两张相关的照片,请高手帮忙,应该不是看门狗吧?

正常流程中的情况 (原文件名:cap1.jpg)

正常流程的下一条语句,出现问题了。 (原文件名:cap2.jpg)

楼主:
首先感谢几位朋友的帮忙,虽然没有找到问题,但感谢你们的热心。

因为我是第一次使用这种芯片,感觉真的头大啊,原来东西还真的不少,和原来的8位单片机是不一样。

经过我一个来小时的检查,终于找到问题,给自己的问题一个圆满的回答。

其实我利用了软件里面带的一个初始化的程序,只是在设置参数的时候出现了错误,错误原因是自己无意间把中断向量移走了,这样出现了问题。恢复中断向量为系统上电默认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不会出问题吗?出现异常之后会跳到用户程序。不等于自杀吗?

楼主:
请楼上的再帮我看一下,为了避免出现任何的中断乱跑,我就把所有的中断向量全部指向了复位,这样应该在任何中断发生的情况下均可以进入复位,但实际仿真仍然会进入地址0!注意不是地址(0X08000000)。我把在仿真状态的内存映象也抓屏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内存的映像图,在这个情况下一样会出现问题!! (原文件名:cap4.jpg)

这是在这种中断向量的前提下进入仿真后出现问题后的指令窗口,到这个位置就无法继续向下执行了,仿真不再继续向下走了!!

仿真出现问题的时候,指针指向了0,仿真就无法继续了! (原文件名:cap5.jpg)

网友:
找到__vetor_table(RAM调试为0x2000000,ROM调试为0x80000000,此地址会记录在map文件中的INTVEC项)检查从+0到+EA中除了+1C,+20,+24,+28,+30这五个保留中断向量外是否还有其他全为0x00000000的项!如果没有的话,只能佩服LZ太强。竟然能触发保留中断!

楼主:
谢谢,不过我使用了系统自带的项目模板,把所有的服务全程都写入了代码,只有几个保留的项目是空的(后来我把他们全部改到了复位向量上也不对)。现在程序就运行几十毫秒然后就停止了,如果是复位倒好了,会重复运行,但现在却到了0就再也不动了!

网友:
如果模式都改变成handler了,一定不是复位.因为CM3复位后进入的是Thread模式.然而响应异常时却是进入Handler模式.因此,高度怀疑此时进入了某种异常, 但是没有往向量表中填写该异常的服务例程入口地址, 空成0了, 所以把0当成了ESR入口地址

楼主:
对代码进行了优化也会出现一样的问题(原来代码没有优化),基本是在60毫秒多的时候就没动静了,有高手帮个忙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