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不用变压器的逆变器吗?【恢复】

楼主(2008-09-23):
请问:有不用变压器的逆变器吗?

网友:
第一步    30V DC => 220V AC 高频交流,使用高频变压器或电感.

第二步    220V高频AC => 220V DC.   附注:由于是方波,所以220整流后仍是约220V.

第三步    220V DC => 220 50HZ AC 使用桥式电路变换.电路中无变压器.

楼主:
我是说:比如输入是DC30V,输出是AC220V,从DC变为AC怎么变?

另外从30V变到220V怎么变?是否需要通过变压器升压还是有别的办法可以不用变压器,我在一个电路上看到有人用了芯片L6386D,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一定要变压器,但可能就用到电抗器!用来升压嘛!

网友:
必须要变压器的,但不需要工频变压:

先用高频升压到220V高频交流,再转成直流,再用场管的桥转成50HZ交流.

网友:
有人做这个的

网友(2009-07-27):
有好的正弦波逆变器电路共享一下么?

网友:
220V DC是出不了220 50HZ AC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