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更新]Snail mkII DEMO和Snail Emulator Kit 硬件成本再次降低使用M16取代M32

楼主(2008-09-23):
Snail mkII DEMO和Snail Emulator Kit硬件更新说明

    这次的修改,主要是将原本Snail mkII DEMO和Snail Emulator Kit上的M32更换为
M16。因为本网站大量提供拆机的M16,而且很多已有的公开开发工具资料都是基于M16的,
比如JTAGICE(虽然我们已经推出了基于M32的版本),因此更换新片将使开源获得获得更
为广泛的基础。当然M16比M32便宜是肯定的啦。
    不过,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对于AVR32 ISP & OCD Tools的FW来说,由于当前版本
在尺寸方面的限制,我们无法提供对AVR Prog的Bootloader的支持。也就是说,如果你用
M16的Bootloader,你将暂时无法使用AVR Prog来实现对Snail mkII DEMO这个公开的HEX的
支持——你只能通过别的下载工具而不是Bootloader来对系统进行更新。
    另外,由于将新片更换为了M16,因此我们针对JTAGICE的开源活动也将分为M32和M16
两个版本进行。详情请关注相应的帖子。

[相关下载]  请使用M32作为核心的Snail Emulator Kit用户不要下载这些文件

1、AVR32 ISP&OCD Tools firmware : Snail mkII DEMO
    MCU:                      ATMega16
    Clock:                    14.7456M
    Bootloader Support:       No

2、STK500_V2(AVR_ISP)
    MCU:                      ATMega16
    Clock:                    14.7456M
    Bootloader Support:       Yes
    源代码级别的修改:        将Target MCU选择为M16即可

网友:
好东西啊 ,强烈支持楼主!!!  做你忠实的粉丝!

网友:
哇噻,高,我还是用M32

网友:
傻孩子就是强呀

网友:
好东东,我UP!!!

网友:
怎么买PCB板啊,怎么整个论谈,都不谈呢?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仿真器支持在IAR上仿真吗???我用的是IAR的软件

楼主:
放心,支持的哈。

网友:
TO 楼主:

> 不过,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对于AVR32 ISP & OCD Tools的FW来说,由于当前版本

> 在尺寸方面的限制,我们无法提供对AVR Prog的Bootloader的支持。也就是说,如果你用

> M16的Bootloader,你将暂时无法使用AVR Prog来实现对Snail mkII DEMO这个公开的HEX的

> 支持——你只能通过别的下载工具而不是Bootloader来对系统进行更新。

怎么会呢?

你提供的 AVR32 ISP&OCD Tools firmware : Snail mkII DEMO 结束地址是 0x3CE0 + 0x14 - 1 = 0x3D03

你提供的 AVR Prog Bootloader  占用空间是 0x3800 - 0x39D5,Length = 0x1D5

如果将 Bootloader 安排在 0x3E00 - 0x3FFF 的 0x200 空间内,完全可以实现两者的共存啊

楼主:
to 【18楼】 Cliff

    第一,我没有AVR Prog Bootloader的源代码,修改Bootloader的地址,需要相应的修改

          Bootloader的中断向量表;

    第二,对于M32芯片来说,Bootloader和Snail mkII DEMO是可以共存的,仅仅对M16的版本

          有限制。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1,21:39:37.

网友:
哦~没有源代码啊?

我看到你用 14.7456M 的晶振实现 JTAG-ICE,一开始还纳闷,这不是用 7.3728 的吗?

后来转念一想,还以为是你在 Bootloader 里面做了2分频呢

网友:
【20楼】 Cliff

呵呵,AVR32的JTAG可以实现,有源码,如果要用JTAGICE的固件话,要使用kit的版本然后使用外接小板换用7.3728M晶振

楼主:
to 【20楼】 Cliff

    AVR的时钟可以设置两分频么?我记得只有8分频……

网友:
哎呀,看了下数据手册,是没有两分频呢 :P

我用 m88、168 多,它有一个 CLKPR 可以设置 2 的 N 次方分频

没想到 m16、32 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Snail Emulator Kit所用的固件和DEMO一样吗?我下载DEMO的固件,却一直没能正常使用Snail Emulator Kit

楼主(2008-10-27):
请使用ATMega32作为核心的Snail Emulator Kit的用户不要下载该贴

提供的Firmware,这些Firmware是提供给那些使用M16作为处理核心的

用户使用的。

网友(2009-04-03):
今天做这个失败了,我用MAX232+M16L,用楼主的MTK500V2固件,JT=14.7456,熔丝位:FFC9FF。
上电后有一个LED亮,用AVR STUDIO 4.15,选“MTK500/ISP”联接不上,没反应。
不知道这个固件实测了吗?还是不能用MAX232。
困惑中。

楼主:
to 【31楼】 heguang
    有一个LED亮说明程序运行正常。用MAX232绝对可以做的,你可以先测试一下
你这个板子的串口通讯部分是否正常。这个固件和SEK上用的固件来自同一个源程
序,唯一不同就是编译的时候选择了不同的芯片,而没有修改任何代码。所以代码
可靠性是有保证的。也不存在RAM空间不足的问题,因为同一个固件编译的M8的部分
可以在M8上正常运行,编译的M88的部分,也可以正常运行(当然要适当修改引脚)。
    所以你应该仔细检查通讯。

    我重新帮您编译了一个版本,您看看哈。

    我将完整的工程上传了,里面有一个文件夹Snail_Emulator是ICC专用工程。其余
的文件夹是根据原作者的要求(GNU协议)而做保留的。

    请把Fuse High 设置为 0xE7
        Fuse Low  设置为 0xFF

网友:
傻孩子的ourdev_432579.rar新固件装上还是没成功。我是按 ourdev_432582.rar里的图纸简化的ISP应用。反复检查没发现错误,MAX232的收发端短接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正常。
用MAX232+M16L,JT=14.7456,熔丝位:L:FF,H:C7(高位字节不能设置成E7,串行编程充许位不能更改)
上电后有一个LED亮,用AVR STUDIO 4.15,选“MTK500/ISP”联接不上,没反应,串口的收发两根线对调了也不成,肯定没接反。我自编一个LED闪烁的小程序试验,可以正常闪烁。
就没有人实际做一个吗,我可是用刀刻出来的板子,还是贴片的.

楼主:
to 【33楼】 heguang
    你写一个串口程序发数据看看。

网友:
这个M16不太好用,用汇编写了一小段程序测试串口没成功,用示波器测一点信号都没有发出,而我以前用TN2313和MEGA48等都很好用。看来还得多研究。
;从PC串口接收到一个字节后加一再用串口传回PC
;atmega16 fuse:ff,c7,ff clk=14.7456
;***************************************************
.include"m16def.inc"

.def data_uart=r21
.def temp0=r16
.def temp1=r17

start:
;SP置初值
ldi temp0,low(ramend)
out spl,temp0
ldi temp0,high(ramend)
out sph,temp0           ;sp set

;设置串口为2400,N,8,1 MODEL
ldi temp0,low(383)
out ubrrl,temp0     ;
ldi temp0,high(383)
out ubrrh,temp0     ;设置波特率
ldi temp0,0b00011000
out ucsrb,temp0
ldi temp0,0b10000110
out ucsrc,temp0

;从PC串口接收到一个字节后加一再用串口传回PC
rcall uart_rx
inc data_uart
rcall uart_tx
rjmp pc-3

;****************************************************
;过程名:uart_tx
;功能:从串行口发数据到PC
;入口参数:data_uart
;出口参数:tx
;影响资源:tx,data_uart
;****************************************************
uart_tx:
; 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
sbis UCSRA,UDRE
rjmp uart_tx
; 将数据放入缓冲器,发送数据
out udr,data_UART
ret

;****************************************************
;过程名:uart_rx
;功能:接收PC数据保存到data_uart
;入口参数:rx
;出口参数:data_uart
;影响资源:tx,data_uart
;****************************************************
uart_rx:
; 等待接收数据
sbis UCSRA, RXC
rjmp uart_rx
; 从缓冲器中获取并返回数据
in data_UART,udr
ret

楼主:
- -b
居然用汇编……

网友:
只会汇编,见笑了。

楼主:
你直接短接M16的RXD和TXD引脚,测试一下是否可以利用PC机串口调试工具自发自收。

网友:
试了接短接M16的RXD和TXD引脚不行,因为这时TXD是输出高电平状态。阻抗低。
线路用表测过是通的。

楼主:
to 【39楼】 heguang
    初始化为输入状态,并关闭上拉电阻以后再使用以上方法测试。

网友:
原码是C的不会改。再说串口的收发都开启后,这两个脚的状态应就不受DDRD控制了啊,不是吗。

楼主:
你关闭发射和接收。我就是想看看硬件回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不会是我简化的图有问题吧,请看一下。

网友:
终于成功了,原来是一个低级错误,我用刀刻的板子的TXD和电源之间有个毛刺形成短路,怪不得我编的测试串口程序发不出信号。
  速度很快,比并口下载线快多了,主要是担心并口容易损坏误事。前几天还做过一个用M8做的USB编程器,无耐我的电脑不争气,只要一插上电脑,立马系统占用100%。还是这个方案好--M16+串口芯片,或是M16+USB转串口芯片。
  固件用的是楼上傻孩子的ourdev_432579.rar 我在上面发的简化的ISP图是正确的。
  用MAX232+M16L,JT=14.7456,熔丝位设置:L:BF,H:C9。这里我把BOD打开设成2.7V,防止EEPROM损坏,设成2.7V是为了适应3.3V或5V供电。3.3V供电时要用MAX3232。

  多谢傻孩子的程序。

楼主:
to 【44楼】 heguang
    这个东西公布很久了,真正像您一样亲自动手实践的人并不多。真是感慨万千哈。
对了,给你说一个小技巧,增加一个小电路,将SS引脚的电平取反以后连接到ISP上,
其余设置不变,就可以下载拥有ISP接口的ATMEL 8051和S52了。
    Have a good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