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新上路的新手,在论坛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看到这个活动不错。我也贡献一张抄的

楼主(2008-09-23):
我是个新上路的新手,在论坛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看到这个活动不错。我也贡献一张抄的三菱FX0N 的I/O板输入输出原理图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7985.rar(文件大小:8K) (原文件名:三菱FX0N 的IO板输入输出原理图.Sch.rar)

本贴被 yunl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3,19:40:06.

楼主(2008-12-26):
回复:【16楼】 jh_he_hb

 你指的是外部的什么控制端点呢?是输入的X?还是输出的Y?还是FX PLC内部输出的DC24V电源?

总之不论那个短路都不会造成PLC程序的丟失!如果是FX PLC内部输出的DC24V电源短路,会导致PLC本身的电源部分停止工作,从而导致内部部分数据的丢失。但是电容保持和EEPROM保持部分的数据不会丢失!

网友:
我是一初學者?在實驗中遇到一些問題,我想請教一下在通電過程中,外部控制端點設備短路會不會影響到PLC程序丟失?

楼主:
建议你重点检查下,24V-5V电源。和输入用的PS2805-4的光耦。要是用胶水粘过的那东东坏了,只有扔掉的份了。

网友:
FX0N I\O板 (原文件名:100_1291[2].jpg)

网友:
有台FX0N-60MR的PLC只有X0-7有信号其它的I\O点都没有,特别是输出灯亮但继电器没有吸合.经检查发现X0-7是直接到CPU板的,而其余的I\O点是通过两片CG46842-107与CPU板进行联系,不知有没有高手知道CG46842-107是怎么与CPU板联系的,我想两片CG46842-107都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很小.要是谁有CG46842-107的资料请告知一下

楼主:
那个继电器使用TD62083来驱动的,需要的话我这里有这个片子。QQ;463525686..如果是你说的那两个片子坏了的话,就只能“OVER”了

网友:
    电路图好象不对呀,今天我们公司一台FX0N-64的坏了,就X0-7有输入,其他的I/O都不来,OUT灯要亮,但继电器不吸合.怀疑是I/O板子上那两块用胶封了的集成块有问题,晚上回来时望了抄型号了.明天上图讨论一下.有知道的朋友讲一下怎么修的.

楼主(2008-10-30):
谢谢:manbkk和hali又学了一手

本贴被 yunl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30,20:11:11.

网友:
pdf打印见9楼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6000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maweimin&bbs_id=9999

网友:
安装ADOBE ACROBAT,就有PDF虚拟打印机,Protel 99 正常打印即可.

楼主(2008-09-24):
4楼的朋友你好,请问下Protel 99 的图纸如何转化成PDF格式呢?谢谢!

网友:
帮楼主打印了一张PDF格式

楼主:
图来了,标准的Protel 99 SE--SCH 图,有详细的原件参数及封装,说明!

网友:
等你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