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all RTOS51的 OSWAIT()函数的疑问【恢复】

楼主(2008-09-23):
void Show(void)

{

    uint8 i;

                                            /* 初始化显示缓冲区     */

    ShowCase[0] = ShowTable[0];

    ShowCase[1] = ShowTable[0];

    ShowCase[2] = ShowTable[0];

    ShowCase[3] = ShowTable[0];

    ShowCase[4] = ShowTable[10];

    while (1)

    {

        for (i = 0; i < 5; i++)

        {

            P1 = 0xff;                      /* 关闭显示第i位                    */

            KdTxdByte(ShowCase);

            P1 = EbitData;               /* 显示第i位                        */

            OSWait(K_SIG,0);                /* 等待1/600秒(由定时器中断决定)  */

        }

        OSWait(K_SIG,0);                    /* 等待1/600秒(由定时器中断决定)  */

        OSTimeTick();                       /* 调用系统节拍处理程序             */

    }

}

/*上面是关于陈明计先生的LED显示的SHOW程序*/

********************************************************************************************************/

        void TimeSum(void)

{

    while (1)

    {

                                                        /* 让两个发光二极管闪动 */

        ShowCase[4] = ~0xc0;

        OSWait(K_TMO,OS_TICKS_PER_SEC / 2);

        ShowCase[4] = ~0x00;

        OSWait(K_TMO,(OS_TICKS_PER_SEC + 1) / 2);

                                                        /* 计时并显示 */

        TimeAdd[3]++;

        if (TimeAdd[3]>= 10)

        {

            TimeAdd[3] = 0;

            TimeAdd[2]++;

            if (TimeAdd[2]>= 6)

            {

                TimeAdd[2] = 0;

                TimeAdd[1]++;

                if (TimeAdd[1]>= 10)

                {

                    TimeAdd[1] = 0;

                    TimeAdd[0]++;

                    if(TimeAdd[0]>= 10)

                    {

                        TimeAdd[0] = 0;

                    }

                }

            }

        }

        ShowCase[0] = ShowTable[TimeAdd[0]];

        ShowCase[1] = ShowTable[TimeAdd[1]];

        ShowCase[2] = ShowTable[TimeAdd[2]];

        ShowCase[3] = ShowTable[TimeAdd[3]];

    }

}

/**********************end****************************************/

/*上面是关于陈明计先生的LED显示的TIME_SUM程序*/

那个LED 显示程序就是这两个

对于show程序的OSWAIT()函数采用 OSWait(K_SIG,0),而这个 OSWait(K_SIG,0)是一直等待信息的或者说是挂起任务

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OSWait(K_SIG,0)而不用OSWait(K_TMO,N) 难道该程序真的有信息通知到这个show任务吗

明明是只有两个函数啊 他们是怎样达到互相通知的关系啊 有点不明白

希望大侠们指点指点....小弟刚学os呢

LED程序ourdev_428154.rar(文件大小:18K) (原文件名:LED.rar)</

本贴被 12500830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3,21:51:16.

楼主:
谢谢啊 我理解了很多呢

网友:
对于show程序的OSWAIT()函数采用 OSWait(K_SIG,0),而这个 OSWait(K_SIG,0)是一直等待信息的或者说是挂起任务

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OSWait(K_SIG,0)而不用OSWait(K_TMO,N) 难道该程序真的有信息通知到这个show任务吗

由节拍定时中断发送信号到show任务,show任务分频调用OSTimeTick()得到系统节拍。

也就是说show任务执行的频率是系统节拍的N倍,

系统节拍是由show任务N分频得到的。

本贴被 ATmega3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5,19:47:19.

网友:
用TINY51是稳定,可你的命也掐在人家手里了.small是开源的,吃透了之后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最重要的是在51这种片子上,通用操作系统的应用范围太有限了,要做高速控制通常得自已写OS,那就必须先研究透别人的OS.

本贴被 rainys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4,14:15:41.

网友:
弄错了,原来以为RTOS_TNY呢,不过Small不如KC的RTOS好用,原来我用过一段时间,不是很稳定;

另外延时时间最大是255个系统周期,大了就只取低位,相当于取除以256的余数

本贴被 mcu5i5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4,12:37:15.

楼主:
#include "config.h"

/*

void delay_t(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0)time--;

}

*/

void init(void)

{

P1=0x00;

TCON=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TR0=1;

}

void TaskA(void)

{

 while(1)

 {

        P1=0xff;

        OSWait(K_TMO,OS_TICKS_PER_SEC / 2);

        P1=0x00;

        OSWait(K_TMO,(OS_TICKS_PER_SEC+1) / 2);

//        OSClearSignal(0);

//        OSSendSignal(1);

 }

}

/*

void TaskB(void)

{

        while(1)

        {

        P1=0x00;

    OSWait(K_TMO,OS_TICKS_PER_SEC / 2);

        OSClearSignal(1);

        OSSendSignal(0);

        }

}  */

void main(void)

{

    init();

    OSStart();

}

这个程序应该是每隔0.5s闪烁一次吧 可惜不是啊 闪烁的非常快啊  到底哪里出错啊  我现在退回只有一个任务呢 不搞那个任务切换

就是要单个任务出现0.5闪烁一次的闪烁灯啊  可惜还是不稳定啊

网友:
OSWait()等待信号时可以用0,其实后面的参数是用于等待时间信号的的时间数

楼主:
昨晚我也想过 应该是这个是时间中断的问题

/*这个是用自己仿真的程序 不是陈明计的学习板的*/

#include "config.h"

void delay_t(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0)time--;

}

void init(void)

{

P1=0x00;

TCON=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TR0=1;

}

void TaskA(void)

{

        while(1)

        {

        //delay_t(500);

        P1=0Xff;

        delay_t(500);

        OSWait(K_SIG,0);

        //P1=0X00;

        //delay_t(500);

    //OSWait(K_SIG,OS_TICKS_PER_SEC+1);

        }

}

void TaskB(void)

{

        while(1)

        {

        //P1=0Xff;

        //OSWait(K_TMO,OS_TICKS_PER_SEC/2);

        //delay_t(500);

        P1=0X00;

        delay_t(500);

        OSWait(K_SIG,0);

        }

}

void main(void)

{

    init();

    OSStart();

}

出现的问题是 1:亮的时间总比灭的时间多,而且灭的时候只是一瞬间的

             2:如果delay()函数里的数去到比较大的时候例如1000以上 出现不亮的情况啊 为什么呢

             3:OSWait(K_TMO,OS_TICKS_PER_SEC/2); OSWait(K_TMO,(OS_TICKS_PER_SEC+1)/2);进行每隔0.5秒延时

               又好像达不到0.5s的效果 很快地闪烁

网友:
“等待1/600秒(由定时器中断决定)”,看到这个了吗?说明定时中断里发了信号量,去找找定时中断的服务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