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不同库的命名冲突?【恢复】

楼主(2008-09-24):
stm32的固件库里有

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 !FALSE} bool;

的定义;

移植fatfs文件系统中,它也有个

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BOOL;

定义。

我在主程序里面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ff.h"

后就会把这两个定义都引入,它们就冲突了,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我用了这样的方法

/* Boolean type */

#ifndef __STM32F10x_TYPE_H

/*这个文件包含定义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 !FALSE} bool;将造成命名冲突 */

typedef enum { FALSE = 0, TRUE } BOOL;

#else

typedef bool BOOL;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