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看过任哲的《uc/os原理及应用》这本书的???HELP ME一下!!!【恢复】

楼主(2008-09-24):
任哲的《uc/os-II原理及应用》在介绍uc/os-II方面感觉真的很不错。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书上的实验。

我从北航的网站上把光盘的内容下了下来,可是不知道怎么用。

它里面讲的是反BC31放到C盘的主目录下

然后,将下载的文件夹也放到C盘的目录下,

双击TEST里的BAT文件,就能重新编译,产生一个新的EXE文件,但是我没有成功过一次

不知道是里面的BAT文件要修改一下,还是要把里面的PC中断向量文件导入到BC31的某个文件夹下,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HELP ME 一下,在这里给你磕头啦……………………

楼主(2008-12-28):
谢谢,你们啦.我又下了一个BC31的简装版的,还不用安装就可以啦.呵呵

网友:
maketest.bat 文件中有编译器的路径

ECHO OFF

ECHO *******************************************************************************

ECHO *                                  uC/OS-II

ECHO *                           The Real-Time Kernel

ECHO *

ECHO *          (c) Copyright 1992-2002, Jean J. Labrosse, Weston, FL

ECHO *                           All Rights Reserved

ECHO *

ECHO * Filename    : MAKETEST.BAT

ECHO * Description : Batch file to create the application.

ECHO * Output      : TEST.EXE will contain the DOS executable

ECHO * Usage       : MAKETEST

ECHO * Note(s)     : 1) This file assume that we use a MAKE utility.

ECHO *******************************************************************************

ECHO *

ECHO ON

MD    ..\WORK

MD    ..\OBJ

MD    ..\LST

CD    ..\WORK

COPY  ..\TEST\TEST.MAK   TEST.MAK

C:\BC31\BIN\MAKE -f TEST.MAK

CD    ..\TEST

你对照路径该就可以了,你该路径也行

网友(2008-10-30):
你编辑一下bat脚本,在后面加个pause,然后看看输出的信息怎样,大概就可以知道原因

网友:
我是直接在BC4.5 下面运行的,是可以的,上这个课的老师要求是用 BC3.1哈

网友(2009-10-31):
在那里下的,我怎么在北航的网站上找不到?楼主能不能把链接列出来一下,我没有买那本书,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主到底是怎么弄的?我没用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