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CPLD芯片EPM240【恢复】

楼主(2008-09-24):
小弟刚开始搞CPLD,epm240有CLKA,CLKB共四个时钟口,不知接有源晶振时,需不需要每一个都接,只接CLKA行不行?

还有就是,我打算接上PS2接口,不知EPM240的3.3V电平行不行,PS2标准是5V,谢谢。

网友:
5V PS2接口 与3.3V CPLD 用一个470,330的电阻就可以了,或用240的开漏输出.

网友:
ls说的对,只要稍微搞过几天CPLD的时序电路的就会知道.写程序的时候就会知道它与单片机里的时钟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单片机中的时钟是固定在那个脚输入的,而且是不允许用户访问的!!

网友:
接任意一个口都可以的,只是专门的CLK脚系统可以优化的。5V的话不兼容。IO最高不能超过4V,否则会损坏芯片。

网友(2009-07-18):
好主意,用开漏输出

网友(2009-10-30):
MAXII系列 做OD输出时,内部有个二极管接到3.3V的保护IO,而且只在上电后才有效,OD接还是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