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UC3B0256怎么对熔丝位编程?怎么读熔丝位?【恢复】

楼主(2008-09-24):
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7楼】 yfs_abc

那就不支持OTG啦,你用Host去控制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但是如果要使用OTG的话,需要换一个USB的接口才行,当然也有变通的方法,就是在另一端强制拉低IDPIN

我的USB外设只有4根线,IDPIN怎么拉低呢?是不是好多外设只用了4根线呢?

网友:
同志们,先去看看官方的EK使用手册和datasheet,把UC3的操作流程熟悉了再来玩其它的UC3板.

网友:
【3楼】 yfs_abc

Host可以,

但是如果要使用OTG的话,需要换一个USB的接口才行,当然也有变通的方法,就是在另一端强制拉低IDPIN

楼主:
界面确实不错的,再问一下,98元的AVR32小板,硬件支持USB Host?

网友:
AVR32 UC3写fuse和AVR不同,需要通过一个专用的fuse文件来烧写,如果没有的,可以先读取一个fuse让AVR32 Studio自动生成一个,然后就很人性化的选择一下,再烧进去啦,赞一下界面哈

比如这个

网友:
【楼主位】 yfs_abc

用MK2就可以啊

网友(2010-11-10):
回复 网友A:

avr32的熔丝位有没有关于外部晶振的设置?

网友(2020-10-08):
能恢复所有的熔丝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