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交流]如何读写FAT32文件系统(9-24-2008 Updated)

楼主(2008-09-24):
>>写在前面的话

有待添加内容

[专题索引]

    >> 磁盘引导扇区与磁盘分区表          ——如何从硬盘(U盘)中找到我们需要的分区    1楼
    >> BIOS Parameter Block 与 FAT类型   ——如何区分FAT12、FAT16和FAT32              2楼
    >> 磁盘分区逻辑扇区的读取            ——如何以逻辑扇区编号来访问实际的物理扇区   3楼
    >> FAT32目录的访问                   ——如何从指定的目录中找到想要的文件         4楼
    >> 文件的存放结构                    ——如何读写指定的文件                       5楼

[参考文献]

    A、硬盘物理结构和FAT文件系统解析(一)
    B、硬盘物理结构和FAT文件系统解析(二)

[相关下载]

    A、FAT32文件系统白皮书(E文原版)

[更新日至]

    [2008-9-24]  更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的核心代码和实例。具体讲解部
                 分有待补充。

楼主:
[磁盘引导扇区与磁盘分区表]    ——如何从硬盘(U盘)中找到我们需要的分区

[原理解析]

[数据结构]

/*------------------*
*   常 数 宏 定 义  *
*------------------*/
# define DPT_START_ADDRESS      0x01BE

/*------------------*
*   动 作 宏 定 义  *
*------------------*/
# define DPT_PARTITION_START_SECTOR(__DPT_ITEM_ADDR)    \
            (__DPT_ITEM_ADDR)->RelativeSectors

/********************
*  用户变量类型定义 *
********************/
typedef struct DiskPartitionTableItem DPT_ITEM;

/********************
*    结构体定义区   *
********************/
struct DiskPartitionTableItem
{
    BYTE        ActivePartition;
    BYTE        StartHead;
    unsigned    StartSector     :6;
    unsigned    StartCylinder   :10;
    BYTE        OSIndicator;
    BYTE        EndHead;
    unsigned    EndSector       :6;
    unsigned    EndCylinder     :10;
    UINT32      RelativeSectors;
    UINT32      TotalSectors;
};

[关键代码]

>>如何依次获取各个磁盘分区的信息

/***********************************************************
*   函数说明:  获取下一个DPT项                            *
*   输入:      主引导扇区指针,分区表项指针               *
*   输出:      下一个分区表项                             *
*   调用函数:  无                                         *
* -------------------------------------------------------- *
*   [使用说明]                                             *
*           当传入的分区表项指针为空(NULL)时,自动返回第 *
*       一个分区表项。当传入的分区表项指针不为空时,自动返 *
*       回下一个分区表项的指针,当下一个分区表项不存在时, *
*       返回空(NULL)                                     *
***********************************************************/
DPT_ITEM *Get_Next_Disk_Partition
    (
        BYTE *pchMasterBootSector,
        DPT_ITEM *pdptPartition
    )
{
    if (pchMasterBootSector == NULL)
    {
        /* 无效的输入 */
        return NULL;
    }

    if (pdptPartition == NULL)
    {
        /* 要求返回第一个分区表项 */
        pdptPartition = (DPT_ITEM *)(pchMasterBootSector + DPT_START_ADDRESS);
    }
    else
    {
        /* 指向下一个分区表项 */
        pdptPartition += 1;
    }

    /* 进行分区表项的有效性检测 */
    {
        UINT8 n = 0;
        BOOL bIfValid = FALSE;
        for (n = 0;n < sizeof(DPT_ITEM);n++)
        {
            if (((BYTE *)pdptPartition)[n] != 0x00)
            {
                bIfValid = TRUE;
                break;
            }
        }
        if (!bIfValid)
        {
            /* 表项为空 */
            return NULL;
        }
    }

    return pdptPartition;
}

[使用范例]

Example A:

//从引导扇区中提取第一个磁盘分区在物理扇区中的偏移量
//其中g_chSectorBuffer是一个大小为512字节的数组,保存
//了磁盘第一个引导扇区的内容
s_dwPartitionSectorOffset = DPT_PARTITION_START_SECTOR
            (
                Get_Next_Disk_Partition(g_chSectorBuffer,NULL)
            );

[hr][color=blue]Example B:[/color]

//从引导扇区中查找第一个类型为NTFS的磁盘分区,并返回
//它在物理扇区偏移量

# define OS_INDICATOR_NTFS                0x07

DPT_ITEM *pDPTItem = NULL;

do
{
    //读取新的分区信息
    pDPTItem = Get_Next_Disk_Partition(g_chSectorBuffer,pDPTItem);

    if ((pDPTItem != NULL) && (pDPTItem->OSIndicator == OS_INDICATOR_NTFS))
    {
        s_dwPartitionSectorOffset =  DPT_PARTITION_START_SECTOR(pDPTItem);
        break;
    }
}
while(pDPTItem != NULL)

if (pDPTItem != NULL)
{
    //找到了需要的分区,进行对应的处理
}
else
{
    //没有找到需要的分区,进行对应的处理
}

楼主:
[BIOS Parameter Block 与 FAT类型]    ——如何区分FAT12、FAT16和FAT32

[原理解析]

/*---------------------------------------------------------*
*  [保留扇区] |  启动扇区                                  *
*  Reserved   |  FSINFO                                    *
*  Sectors    |  Root区备份(SECTOR 6)                    *
* -------------------------------------------------------- *
*  [FAT表]    |  FAT表0                                    *
*             |  FAT表1                                    *
*             |  ...    (BPB_NumFATs)                      *
* -------------------------------------------------------- *
*  [RootDir区]|  FAT16/12的根目录,FAT32不存在这个区域     *
* -------------------------------------------------------- *
*  [ 数据区 ] |  FAT32的根目录和数据。                     *
*             |  需要说明的是,以第一个数据扇区为起始,簇  *
*             |  从2开始编号。                             *
*---------------------------------------------------------*/

[hr][color=blue][数据结构][/color][hr]
/*------------------*
*   常 数 宏 定 义  *
*------------------*/
# define FAT_TYPE_FAT32             0x00
# define FAT_TYPE_FAT16             0x01
# define FAT_TYPE_FAT12             0x02
# define FAT_ERROR                  0xFF

/********************
*  用户变量类型定义 *
********************/
typedef struct BiosParameterBlock   FAT_BPB;

/********************
*    结构体定义区   *
********************/
struct BiosParameterBlock
{
    /* FAT32 Structure Starting at Offset 11 */
    UINT16  BPB_BytePerSec;         //每扇区的字节数通常为512
    UINT8   BPB_SecPerClus;         //每簇的扇区数量
    UINT16  BPB_ResvdSecCnt;        //保留扇区数
    UINT8   BPB_NumFATs;            //FAT表的数量
    UINT16  BPB_RootEntCnt;         //FAT12/16根目录中目录项的项数,FAT32为0
    UINT16  BPB_TotSec16;           //FAT12/16系统记录卷标中扇区的总数,FAT32为0
    UINT8   BPB_Media;              //磁盘介质
    UINT16  BPB_FATSz16;            //FAT12/16用于保存一个FAT标所占用的扇区数
    UINT16  BPB_SecPerTrk;          //每磁道的扇区数
    UINT16  BPB_NumHeads;           //磁头数
    UINT32  BPB_HiddSec;            //隐藏扇区
    UINT32  BPB_TotSec32;           //FAT32卷中扇区的总数目

    /* FAT32 Structure Starting at Offset 36 */
    UINT32  BPB_FATSz32;            //一个FAT32表中占用的扇区数
    UINT16  BPB_ExtFlag;            //标志位
    UINT16  BPB_FSVer;              //FAT32 version
    UINT32  BPB_RootClus;           //FAT32 根目录所在簇
    UINT16  BPB_FSInfo;             //FSINFO结构体在保留扇区内的扇区号
    UINT16  BPB_BkBootSec;          //Boot 记录的备份在保留区内的扇区号,通常为6
    BYTE    BPB_Reserved[12];       //RESERVED
};

[关键代码]

>>如何判断当前的FAT文件系统类型

/*------------------*
*   动 作 宏 定 义  *
*------------------*/
/* 获取根目录所占用的扇区数 */
# define GET_ROOT_DIR_SECTOR_COUNT(__BPB)   \
            (((__BPB).BPB_RootEntCnt * 32 + ((__BPB).BPB_BytePerSec - 1)) / (__BPB).BPB_BytePerSec)

/* 获取FAT32文件系统中第一个数据扇区的编号(位于簇2)*/
# define GET_FAT_FIRST_DATA_SECTOR(__BPB) \
            (\
                (__BPB).BPB_ResvdSecCnt + (__BPB).BPB_NumFATs * \
                (\
                    ((__BPB).BPB_FATSz16 != 0) ?\
                    (__BPB).BPB_FATSz16 : (__BPB).BPB_FATSz32\
                ) + GET_ROOT_DIR_SECTOR_COUNT(__BPB)\
            )

/***********************************************************
*   函数说明:  获取当前FAT的类型                          *
*   输入:      FAT_BPB指针                                *
*   输出:      FAT类型                                    *
*   调用函数:  无                                         *
***********************************************************/
UINT8 Get_FAT_Type(FAT_BPB *pFATBPB)
{
    if (pFATBPB == NULL)
    {
        return FAT_ERROR;
    }

    {
        UINT32 dwTotalSectors;
        if (pFATBPB->BPB_TotSec16 != 0)
        {
            dwTotalSectors = pFATBPB->BPB_TotSec16;
        }
        else
        {
            dwTotalSectors = pFATBPB->BPB_TotSec32;
        }
        dwTotalSectors -= GET_FAT_FIRST_DATA_SECTOR((*pFATBPB));

        dwTotalSectors /= pFATBPB->BPB_SecPerClus;

        if (dwTotalSectors < 4085)
        {
            return FAT_TYPE_FAT12;
        }
        else if (dwTotalSectors < 65525)
        {
            return FAT_TYPE_FAT16;
        }
    }
    return FAT_TYPE_FAT32;
}

[使用范例]

Example A:

//判断当前的文件类型是否为FAT32,其中g_chBPBBuffer是一个
//大小为512字节的缓冲区,保存了BPB结构所在的扇区,也就是
//对应磁盘分区的逻辑0扇区中的内容。由于BPB在该扇区中的起
//始偏移为11,所以我们在需要访问BPB时需要加入相应的偏移
//量。
if (Get_FAT_Type((FAT_BPB *)(g_chBPBBuffer + 11)) != FAT_TYPE_FAT32)
{
    /* 检测FAT类型是否符合要求 */
    return FALSE;
]

楼主:
[磁盘分区逻辑扇区的读取]    ——如何以逻辑扇区编号来访问实际的物理扇区

    根据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一个物理存储介质中可能有若干个磁盘分区,这些
磁盘分区的逻辑0扇区相对介质的物理0扇区来说,都有一个偏移量。如何在编写文件
系统的代码时,能够以磁盘分区的逻辑扇区编号来访问设备,而无需一一指名访问时
具体的物理扇区地址呢?
    解决方法很简单:所有的文件系统代码在编写时,都以磁盘分区的逻辑扇区地址
为依据,也就是相对BPB所在的扇区为逻辑0扇区,然后所有针对设备的扇区读写函数
都通过一个统一的函数接口来实现,而该接口函数实际上会针对逻辑扇区的地址进行
物理地址的偏移运算,从而根据逻辑地址得到实际的物理扇区地址。

[关键代码]

//定义逻辑扇区访问接口
# define GET_SECTOR(__SECTOR_NUMBER,__BUFF_ADDR) \
            Get_Sector((__SECTOR_NUMBER),(__BUFF_ADDR))

//我们假设这是一个U盘设备,host_read_10_ram()会利用SCSI函数的READ_10指令读取
//U盘的指定物理扇区
/***********************************************************
*   函数说明:  扇区读取接口函数                           *
*   输入:      要读取的扇区编号,存放扇区的缓冲区         *
*   输出:      操作是否成功                               *
*   调用函数:  host_read_10_ram()                         *
***********************************************************/
BOOL Get_Sector(UINT32 dwSectorNumber,BYTE *pBuffer)
{
    if (pBuffer == NULL)
    {
        return FALSE;
    }

    host_read_10_ram
        (
            [color=blue]//还记得这个变量s_dwPartitionSectorOffset是怎么获得的么?[/color]
            dwSectorNumber + s_dwPartitionSectorOffset,
            pBuffer
        );

    return TRUE;
}

[使用范例]

Example A:

//通过接口函数读取该逻辑分区的0扇区,
// 0 为逻辑扇区地址
// g_chSectorBuffer是扇区缓冲区
if (!GET_SECTOR(0,g_chSectorBuffer))
{
    //扇区读取失败的处理
}

楼主:
[FAT32目录的访问]    ——如何从指定的目录中找到想要的文件

[原理解析]

[数据结构]

/*------------------*
*   常 数 宏 定 义  *
*------------------*/
# define ATTR_READ_ONLY         0x01
# define ATTR_HIDDEN            0x02
# define ATTR_SYSTEM            0x04
# define ATTR_VOLUME_ID         0x08
# define ATTR_DIRECTORY         0x10
# define ATTR_ARCHIVE           0x20
# define ATTR_LONG_NAME         (ATTR_READ_ONLY |\
                                ATTR_HIDDEN |   \
                                ATTR_SYSTEM |   \
                                ATTR_VOLUME_ID)

# define FAT_ITEM_UNLOCATED         0x00000000
# define FAT_ITEM_LOCATED_LBOUND    0x00000002
# define FAT_ITEM_LOCATED_UBOUND    0xFFFFFFEF
# define FAT_ITEM_RESERVED_LBOUND   0xFFFFFFF0
# define FAT_ITEM_RESERVED_UBOUND   0xFFFFFFF6
# define FAT_ITEM_BAD_CLUSTER       0xFFFFFFF7
# define FAT_ITEM_EOC_LBOUND        0xFFFFFFF8
# define FAT_ITEM_EOC_UBOUND        0xFFFFFFFF

/*------------------*
*   动 作 宏 定 义  *
*------------------*/
/* 计算出指定簇的第一个扇区的编号 */
# define GET_FIRST_SECTOR_OF_CLUSTER(__BPB,__CLUSTER) \
            (((__CLUSTER) - 2) * (__BPB).BPB_SecPerClus + GET_FAT_FIRST_DATA_SECTOR(__BPB))

/********************
*  用户变量类型定义 *
********************/
typedef struct FAT32DirectoryEntry  FAT32_DIR_ENTRY;

/********************
*    结构体定义区   *
********************/
struct FAT32DirectoryEntry
{
    BYTE    DIR_Name[11];
    UINT8   DIR_Attr;
    UINT8   DIR_NTRes;
    UINT8   DIR_CrtTimeTenth;
    UINT16  DIR_CrtTime;
    UINT16  DIR_CrtDate;
    UINT16  DIR_LstAccDate;
    UINT16  DIR_FstClusHI;
    UINT16  DIR_WrtTime;
    UINT16  DIR_WrtDate;
    UINT16  DIR_FstClusLO;
    UINT32  DIR_FileSize;
};

[关键代码]

>>如何从目录中获取指定编号的条目信息

/***********************************************************
*   函数说明:  返回指定目录项数据                         *
*   输入:      BPB,目录项索引,保存目录项的缓冲区指针    *
*   输出:      保存目录项的缓冲区指针                     *
*   调用函数:  无                                         *
***********************************************************/
FAT32_DIR_ENTRY *Get_Directory_Entry_Item
        (
            FAT_BPB *pFATBPB,
            UINT32 dwCluster,
            UINT32 dwIndex,
            BYTE *pchBuffer
        )
{
    if (
            (pFATBPB == NULL)
        ||  (pchBuffer == NULL)
        ||  (
                (dwCluster < FAT_ITEM_LOCATED_LBOUND)
            &&  (dwCluster> FAT_ITEM_LOCATED_UBOUND)
            )
       )
    {
        /* 无效的输入 */
        return NULL;
    }

    {
        /* 获取根目录所在的扇区 */
        BYTE   chSectorBuffer[512];
        UINT32 dwDirectoryStartSector;
        UINT16 wItemsPerSector;
        dwDirectoryStartSector = GET_FIRST_SECTOR_OF_CLUSTER((*pFATBPB),dwCluster);
        wItemsPerSector = pFATBPB->BPB_BytePerSec / sizeof(FAT32_DIR_ENTRY);

        if (
            !GET_SECTOR
                (
                    dwDirectoryStartSector + (dwIndex / wItemsPerSector),
                    chSectorBuffer
                )
           )
        {
            /* 读取错误 */

            return NULL;
        }

        (*(FAT32_DIR_ENTRY *)pchBuffer) =
                ((FAT32_DIR_ENTRY *)chSectorBuffer)[dwIndex & (BIT(4) - 1)];
    }

    /* 返回结果 */
    return (FAT32_DIR_ENTRY *)pchBuffer;
}

>>如何从目录指定的位置开始查找指定扩展名的文件

/***********************************************************
*   函数说明:  从FAT32表中查找指定扩展名称的文件          *
*   输入:      BPB指针,扩展名字符串,上一个有效目录入口  *
*   输出:      是否找到需要的文件                         *
*   调用函数:  无                                         *
* -------------------------------------------------------- *
*   [使用说明]                                             *
*           输入的扩展名指针可以为空,这将导致直接从指定位 *
*       置开始向后进行遍历输出。当上一次的目录入口地址输入 *
*       为空时,则表示输出一个符合要求的结果。当找不到符合 *
*       要求的结果时,输出为NULL。                         *
***********************************************************/
BOOL Find_File_Extend_Name
        (
            FAT_BPB *pFATBPB,
            UINT32 dwCluster,
            BYTE *pstrFileExterndName,
            UINT32 *pdwLastEntry,
            FAT32_DIR_ENTRY *pDIREntryResult
        )
{
    UINT32 dwSearchPoint = 0;
    if (
            (pFATBPB == NULL)
        ||  (
                (pdwLastEntry == NULL)
            &&  (pDIREntryResult == NULL)
            )
       )
    {
        /* 无效的输入 */
        return FALSE;
    }

    if (pdwLastEntry == NULL)
    {
        dwSearchPoint = 0;
    }
    else
    {
        dwSearchPoint = *pdwLastEntry;
    }

    while(TRUE)
    {
        BYTE chDIREntryBuffer[sizeof(FAT32_DIR_ENTRY)];
        /* 获取指定的目录入口 */
        FAT32_DIR_ENTRY *pDIREntry = Get_Directory_Entry_Item
                (
                    pFATBPB,
                    dwCluster,
                    dwSearchPoint,
                    chDIREntryBuffer
                );
        if (pDIREntry == NULL)
        {
            /* 读取目录项失败 */
            return FALSE;
        }

        /* 检测目录项是否有效 */
        if (pDIREntry->DIR_Name[0] == 0x00)
        {
            /* 已经是目录项的最后内容了 */
            break;
        }
        else if (
                    (pDIREntry->DIR_Name[0] == 0xE5)
                ||  ((pDIREntry->DIR_Attr & ATTR_LONG_NAME) == ATTR_LONG_NAME)
                ||  ((pDIREntry->DIR_Attr & ATTR_DIRECTORY) == ATTR_DIRECTORY)
                )
        {
            /* 该目录项为空项 */
            dwSearchPoint++;
            continue;
        }

        dwSearchPoint++;

        if (
                pDIREntry->DIR_Name[8] == pstrFileExterndName[0]
            &&  pDIREntry->DIR_Name[9] == pstrFileExterndName[1]
            &&  pDIREntry->DIR_Name[10] == pstrFileExterndName[2]
           )
        {
            /* 扩展名匹配 */

            if (pdwLastEntry != NULL)
            {
                *pdwLastEntry = dwSearchPoint;
            }

            if (pDIREntryResult)
            {
                (*pDIREntryResult) = (*pDIREntry);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使用范例]

Example A:

//列出根目录下所有的TXT文件名
//g_chBPBBuffer里面保存的是0扇区中的内容
UINT32 dwLastEntry = 0;
FAT32_DIR_ENTRY Entry = {0};

while(Find_File_Extend_Name
    (
        (FAT_BPB *)(g_chBPBBuffer + 11),
         2,
         "TXT",
         &dwLastEntry,
         &Entry
     ))
{
    UINT8 n = 0;
    UINT8 *pchName = Entry.DIR_Name;

    for (n = 0;n < 11;n++)
    {
        while(!SERIAL_OUT(pchName[n]));
    }
    //通过串口输出回车换行符浩
    while(!SERIAL_OUT(10));
    while(!SERIAL_OUT(13));
}

楼主:
[文件的存放结构]    ——如何读写指定的文件

[原理解析]

[数据结构]

[关键代码]

>>如何从文件的簇链中获取当前簇的后续簇

/***********************************************************
*   函数说明:  获取当前簇的下一个簇                       *
*   输入:      BPB缓冲,当前簇号                          *
*   输出:      下一个簇号                                 *
*   调用函数:  无                                         *
***********************************************************/
static UINT32 Get_Next_Cluster(FAT_BPB *pFATBPB,UINT32 dwCluster)
{
    UINT32 dwSectorNumber;
    UINT16 wByteOffset;
    BYTE   chSectorBuffer[512];

    dwSectorNumber = pFATBPB->BPB_ResvdSecCnt +
                ((dwCluster * 4) / (pFATBPB->BPB_BytePerSec));
    wByteOffset = (dwCluster * 4) % (pFATBPB->BPB_BytePerSec);

    /* 读取指定的扇区 */
    if (!GET_SECTOR(dwSectorNumber,chSectorBuffer))
    {
        /* 读取错误 */
        return FAT_ITEM_BAD_CLUSTER;
    }

    /* 获取下一个簇的簇号 */
    return TYPE_CONVERSION
            (
                &chSectorBuffer[wByteOffset],
                UINT32
            );
}

>>如何根据获取的目录项信息顺序的读取到指定的文件内容

/***********************************************************
*   函数说明:  从指定的文件里面顺序读取一个扇区的数据     *
*   输入:      BPB指针,文件入口地址,读写指针,          *
*               存放数据的缓冲区                           *
*   输出:      读取数据区的实际大小                       *
*   调用函数:  Get_Next_Cluster()                         *
* -------------------------------------------------------- *
*   [使用说明]                                             *
*           当开始一个新文件的读取时,需要通过pReadPoint将 *
*       一个0扇区编号传递给函数;其余时候,传递任何数值都  *
*       将被无视,函数通过指针pReadPoint告知外部当前的读写 *
*       位置。                                             *
***********************************************************/
BOOL Read_File_Sectors
        (
            FAT_BPB *pFATBPB,
            FAT32_DIR_ENTRY *pFileEntry,
            UINT32 *pReadPoint,
            BYTE *pchBuffer,
            UINT16 *pwSize
        )
{
    static UINT32 s_dwReadPoint = 0;
    static UINT32 s_dwRemainFileSize = 0;
    static UINT32 s_dwReadCluster = 0;
    static UINT8  s_chInClusterSectorCounter = 0;
    UINT32 dwSector = 0;
    UINT16 wTempSize = 0;
    if  (
            (pFATBPB == NULL)
        ||  (pFileEntry == NULL)
        ||  (pReadPoint == NULL)
        ||  (pchBuffer == NULL)
        )
    {
        /* 无效的输入 */
        return FALSE;
    }

    //新文件初始化
    if ((*pReadPoint) == 0)
    {
        s_dwReadPoint = 0;                                  //初始化读写指针
        s_chInClusterSectorCounter = 0;
        s_dwRemainFileSize = pFileEntry->DIR_FileSize;      //初始化剩余文件大小
        //获取文件的起始簇号
        s_dwReadCluster = ((UINT32)(pFileEntry->DIR_FstClusHI) << 16)
                        | (UINT32)(pFileEntry->DIR_FstClusLO);
    }

    //检查簇的合法有效性
    if  (
            (s_dwReadCluster>= FAT_ITEM_EOC_LBOUND)
        &&  (s_dwReadCluster <= FAT_ITEM_EOC_UBOUND)
        )
    {
        if (s_dwRemainFileSize == 0)
        {
            //正常结束
            if (pwSize != NULL)
            {
                *pwSize = 0;
            }
            return TRUE;
        }
        else
        {
            //非正常结束
            return FALSE;
        }
    }
    else if (!(
                (s_dwReadCluster>= FAT_ITEM_LOCATED_LBOUND)
            &&  (s_dwReadCluster <= FAT_ITEM_LOCATED_UBOUND)
            ))
    {
        //错误的簇信息
        return FALSE;
    }

    if (s_dwRemainFileSize == 0)
    {
        //文件读写完毕
        if (pwSize != NULL)
        {
            *pwSize = 0;
        }
        return TRUE;
    }

    //获取当前正在读取的簇的首扇区编号
    dwSector = GET_FIRST_SECTOR_OF_CLUSTER(*pFATBPB,s_dwReadCluster)
                + s_chInClusterSectorCounter;

    //读取扇区数据
    if (!GET_SECTOR(dwSector,pchBuffer))
    {
        /* 读取错误 */
        return FALSE;
    }

    //更新读写指针
    s_dwReadPoint++;
    s_chInClusterSectorCounter++;
    if (s_chInClusterSectorCounter == pFATBPB->BPB_SecPerClus)
    {
        // 完成了一个簇的读取
        s_chInClusterSectorCounter = 0;                     //复位簇内扇区读写指针
        s_dwReadCluster = Get_Next_Cluster                  //获取下一个簇
                            (
                                pFATBPB,
                                s_dwReadCluster
                            );
    }

    // 返回当前的读写位置
    (*pReadPoint) = s_dwReadPoint;
    // 返回实际读取到的字节数
    wTempSize = (s_dwRemainFileSize>= pFATBPB->BPB_BytePerSec) ?
                pFATBPB->BPB_BytePerSec :
                s_dwRemainFileSize;
    if (pwSize != NULL)
    {
        *pwSize = wTempSize;
    }

    /* 更新完成当前读写前的剩余大小 */
    s_dwRemainFileSize -= wTempSize;

    return TRUE;
}

[使用范例]

Example A:

//显示根目录下所有TXT文件的文件名及文件内容
UINT32 dwLastEntry = 0;
UINT32 dwReadPoint = 0;
BYTE chBuffer[512];
UINT16 wSize = 0;
BYTE chBuffer[sizeof(FAT32_DIR_ENTRY)];
FAT32_DIR_ENTRY Entry = {0};

while(Find_File_Extend_Name
    (
        (FAT_BPB *)(g_chBPBBuffer + 11),
        2,
        "TXT",
        &dwLastEntry,
        &Entry
     ))
{
    UINT8 n = 0;
    UINT8 *pchName = Entry.DIR_Name;

    for (n = 0;n < 11;n++)
    {
        while(!SERIAL_OUT(pchName[n]));
    }
    while(!SERIAL_OUT(10));
    while(!SERIAL_OUT(13));

    dwReadPoint = 0;
    while(Read_File_Sectors
            (
                (FAT_BPB *)(g_chBPBBuffer + 11),
                &Entry,
                &dwReadPoint,
                chBuffer,
                &wSize
             ))
    {
        BYTE *p = chBuffer;
        if (wSize == 0)
        {
            break;
        }
        while(wSize--)
        {
            while(!SERIAL_OUT(*p))
            {
                PROC_Serial_Transmitter();
            }
            PROC_Serial_Transmitter();
            p++;
        }
    }
    while(!SERIAL_OUT(10));
    while(!SERIAL_OUT(13));

}

楼主:
<有待添加内容>

网友:
哦哦哦

精品啊,重点学习

佩服 傻孩子

网友:
沉得真快啊,帮顶一下

网友:
顶!

傻孩子帖子的排版没得说!

网友:
好贴子一定要顶的,呵呵

网友:
很详细,谢谢!

前段时间我想写读取硬盘逻辑扇区的程序,发帖问了没人回答。不过我已经把程序写好了,现在的FAT程序支持1主分区+5逻辑分区的磁盘文件搜索和读取,对于137G内的硬盘来说,已达到实用阶段^_^

网友(2008-12-19):
最后能来个完整例子,比如用AVR写个TXT文件到SD中,就完美了.

网友:
先做个记号,毕业设计要做用ARM9实现这个功能

要细细研究~~~

网友(2009-03-05):
好长啊!LZ厉害

网友:
关于FAT系统,MARK

网友:
1K SRAM 的单片机玩不转这个啊。

楼主:
恩,1K Sram基本不用考虑FAT系统……非要在1K SRAM的系统上跑……我只能说
很具有表演性……

网友(2009-04-07):
好贴,关于文件系统

网友:
发现自己就是个 超级菜鸟啊!!!

网友:
MBR扇区的字节数是不是一定是512Bytes的?可否扩展为其它的数值?
因为我看fat手册里面是可以规定扇区字节数的,手册里面的扇区是否只是局限于该分区范围内呢?
各种资料看多了有点混乱-_- thanks.

网友:
晕啊,怎么我看1、2楼,3、4楼,5、6楼,7,8楼的内容都是重复的?
是不是重复发了?

楼主:
网站被攻击的时候,数据恢复导致的错误。别介意。

网友:
没介意,哈哈。

麻烦看一下40楼的问题,谢谢。

据说硬盘的一个扇区将来可能扩展到4kbytes,不知要怎样保证和现有硬盘的兼容性呢?

楼主:
写代码的时候老老实实根据扇区大小来设置参数,而不是以默认的512字节来操作扇区就可以了。
扇区的大小应该根据BPB的内容来获取。

网友:
多谢指教。
不过BPB是VFAT FS里面才有的东西,
而我的意思是MBS(也即0柱面0磁头第一个扇区里面)是否一定是512bytes?
如果不是的话,从哪里可以得到该参数?

网友:
烦人啊,还有结构体的字节对齐问题。

楼主:
to 【46楼】 valley 微风山谷
    准确的说法是这样的:在总共512byte的主引导记录中,MBR的引导程序占了其中的前446个字
节(偏移0H~偏移1BDH),随后的64个字节(偏移1BEH~偏移1FDH)为DPT(Disk PartitionTable,硬盘
分区表),最后的两个字节“55 AA”(偏移1FEH~偏移1FFH)是分区有效结束标志。

网友(2009-05-24):
记号,随时关注进展

网友:
好厉害呀!
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台电酷闪 4G U盘,用单片机分别读取 0、1、2、3、4、5扇区(512B)时,全为零,直到第6扇区时才读到非零值,而读取爱国者(aigo 4G)正常,可以读到 0 扇区的BPB记录。用WinHEX软件读这两种 U 盘的时候都正常。是不是我没有弄清楚台电酷闪 BPB存放的正确位置,或者是物理扇区和逻辑扇区的区别?

楼主:
按道理来说BPB应该是在0扇区的……

网友:
mark一下。有时间的时候看看那。

网友(2009-06-25):
做个记号,回头重点学习。

网友:
等能看懂的时候来看...

网友:
浏览过了,不错,保存下来,好好看看!

网友(2009-11-01):
傻孩子的好帖

网友:
A、硬盘物理结构和FAT文件系统解析(一)
    B、硬盘物理结构和FAT文件系统解析(二)
好多图片打不开,楼主有办法吗?

网友:
文件系统

网友:
在文件读取中

    dwSectorNumber = pFATBPB->BPB_ResvdSecCnt +
                ((dwCluster * 4) / (pFATBPB->BPB_BytePerSec));
    wByteOffset = (dwCluster * 4) % (pFATBPB->BPB_BytePerSec);

怎么理解?

网友:
mark 这几天在研究U盘FAT系统的文件创建与读写,怎样查询已用空间和分配新的存储空间貌似比较麻烦,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2009-12-01):
着几天正在用收藏了~

网友:
傻孩子工作没有?
有这么多时间整理资料

网友:
学习学习文件系统

网友(2010-01-22):
谢谢,最近正准备做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继续学习…标记

网友(2010-02-26):
Mark 一下,有空来学习。

网友:
有时间在看

网友:
呵呵,我只看到mark等,有多少人实际分析!都一看都懂吗?一点疑问也没有,奇怪!呵呵

网友(2010-03-29):
今天才发现这个好贴,晚了,晚了

网友:
MARK 文件系统
MARK FS
MARK FAT32

网友(2010-07-02):
记录一个

网友:
这种帖子不顶怎么对得起自己啊!

网友:
标记下,慢慢研究

网友:
收藏了,有时间慢慢研究

网友(2010-12-19):
正在做STM32上移植FAT,受教了。

网友:
仰慕楼主已久,,,佩服楼主五体投地啊!

网友:
留下下次在读

网友(2011-04-05):
好东西,留着以后看

网友:
做好标记!

网友:
mark  用过fatfs,只是简单应用,没深究过

网友:
很好,记下

网友:
楼主能来个STM32的例子吗???

网友(2011-07-03):
回复 楼主:

终于找到了,哦,耶!!

网友:
标记了,谢谢lz~~

网友:
好贴子一定要顶的

网友:
这个之前写过一些,楼主分析的非常好,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下,文件系统我也一直搞不懂

网友(2011-08-04):
标记一个

网友:
记号,必须仔细看

网友:
坐地上学习FAT

网友:
lz,你在09年就已经弄出来了,我现在才开始研究呢,目前还没头目,不得不说:你很牛逼啊!

网友:
很感兴趣,MARK一下, 将来也许来看

网友:
楼主,很欣赏你发帖子时候的风格,感觉有进有条,一目了然。以后我们发帖子给借鉴借鉴这种风格……

网友(2011-09-23):
一定要定一下

网友(2011-11-16):
mark 最近需要弄这个文件系统!

网友(2011-12-16):
章节清晰,内容详尽!

网友:
膜拜一下 各位大牛

网友(2012-02-12):
mark fat32文件系统

网友:
标记一下。。必须学啊

网友(2012-05-03):
这个帖子转到新论坛时代码乱套了,有空修正。

楼主(2012-08-01):
之前格式有问题,更新完毕,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我觉得楼主真是个大好人啊~~~

网友:
文件系统 mark

网友(2013-03-13):
傻孩子的文章不能不读啊~

网友:
傻孩子的教程很详细的,正在研究这个东西,有不懂的,在到这上面来问问看.

网友:
精辟,谢谢你啦!有空拜读

网友:
傻孩子的,mark

网友(2013-04-19):
楼主很给力啊,我要学习学习!

网友(2013-07-05):
mark有空再看

网友(2013-10-05):
收藏了……学习文件系统

网友(2015-08-14):
mark一下,如何读写FAT32文件系统

网友(2016-07-04):
学习了,很复杂,对于我们新手来讲,最好的学习方法是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开发板,然后我们在上面模拟实验,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开发实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