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在哪可以下载详细的pm+使用手册呀?【恢复】

楼主(2008-09-25):
因为看到PM+里面有好多的设置项,有没有详细的手册呀?如:TOO/菜单下的好的项设置等等

网友:
可参见C编译器的operation 文档,直接在78K tool document里选cc78K0/Vxx/UM xx operation

或去NEC网站查找文挡号(U17201)下载

楼主:
最好是中文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