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avr最小diy系统下载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09-25):
我按照你书上的方法做好了一个mega48的最小系统,但在用usbasp下载时出现了很奇怪的问题。就是老进不了编程模式,但是如果一直按又会偶尔成功一次。

烧写芯片后一切正常,程序都正常运行,检查线路没有接错或短路的地方。

今天更是发现了一个更怪的现象,我原来是用笔记本接电源,但发觉拔了电源用电池烧写时成功率高很多,如果加上在烧写时按着复位键成功率简直是100%。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我是个菜鸟,一直太困惑了。

网友:
感觉上有可能是下载器和M48的板子之间的GND没有连在一起?检查下GND?

楼主:
我没有别的下载线。

今天又试了试,用笔记本电池加上按住复位键,下载是百试百灵。

但如果接上电源的话就算按住复位键也基本上不成功。真是奇怪。

网友:
用别的下载线下载M48的小板子有问题么?

楼主:
链接没问题,仔细检查过了。

令我最奇怪的是为什么笔记本用电池时成功率高那么多呢,是电压的问题吗?

网友:
如果是这样,那就查查M48板子下载口上的RESET引脚与M48芯片的RESET引脚是否连结良好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你的意思是usbasp下载器有问题吗?我用这个下载另一块mega16的学习板是完全正常的,还有我那个usbasp没有发现有跳线设置啊。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症状,我判断你的USBasp与M48间在RESET引脚上可能存在问题:比如M48的下载口中连接M45的引脚有虚焊…如果没有,那么你就要监察USBasp上M8与10芯接口之间有无虚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USBasp上有一个跳线…你确信这个跳线你设置正确了么?期待你的回馈。

网友(2008-10-27):
LZ应该说说复位脚的RC参数,如果RC时间过长而用的固件延时不够的话自然就下载不了了,而从你说的按下复位就能下载来看我更倾向这个原因

网友(2008-09-27):
to 【10楼】 flamebox

    呵呵,有问题多讨论讨论就清楚了。

楼主:
今天确定了是我的usbasp下载线的问题了。看了看资料,发现我买的这个下载线严重偷工减料,没有连上稳压管和几个电容,可能是电压不稳定导致下载失败。

还是谢谢傻孩子耐心的帮助。

楼主:
能连通,连线没有问题,下载线的接口也找不到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测试方法:将下载器和M48连好,同时下载器不要连接电脑,M48也不要供电。这个时候,测量M48的GND引脚与USBasp上芯片的GND引脚是否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