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高效的使用单片机的DMA?【恢复】

楼主(2008-09-25):
我对DMA的理解是:

它用于把CPU从忙等待的数据传输中解脱出来,使得CPU可以利用数据传输的时间来执行其他操作。

使用DMA以前,代码也许是这样:

for(i = 0; i < 512; ++i){

    while(数据没有准备好);    // 等待

    *buff++ = 数据源

}

处理buff中的数据;

在把数据传输到buff这个过程中,cpu在忙等待,或者即便没有等待也要由cpu来完成把数据源拷贝到buff这个任务。

但是,如果使用DMA来传输数据就可以节约下这些CPU时间。

使用DMA的代码也许是这样:

设置DMA传输的数据源地址;

设置DMA传输的数据目标地址;

设置传输数据的数目;

启动DMA传输;

等待DMA传输完毕;               // ??我的疑问在这里

处理数据;

如果用while循环来等待DMA传输完毕,那么CPU时间仍然浪费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DMA传输的过程中,CPU去做其他的事情。如果有操作系统,可能这里就是一个阻塞自己的系统调用,操作系统进行任务的切换做其他的事情去了,等到DMA完成再由操作系统把自己给唤醒。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其他事情需要做,用不用DMA都是没有关系的。对吗?

这样来看,是不是说要发挥DMA的价值,就得给单片机移植一个操作系统,进行任务的管理?

谢谢了。

网友:
【12楼】 ifree64

积分:541

派别:

来自:

 谢谢rainyss

但是,如果我说错了希望你能给我指正,比如我把什么原理性的东西给混淆了。

我是觉得你说错了,而且我说出了我的论据。

你说的那个是分级总线.老式PC用的是单一总线,DMA传输时,整个DMA传输周期完成前CPU是不能工作的,因为总线被DMA锁住,CPU不能取指.现代PC结构改进了一些,采用了分级,但在一般的小系统里用分级总线不现实.

至于不同意我的观点也无所谓,你去用就好了,别光磨嘴皮子,嘴上争赢了又有什么用呢?动手才是硬道理.

网友:
七楼:

DMA在传输的时候要占用总线,所以CPU是不能动的.CPU不是在死循环等待,而是完全当机中,直到传完.之所以要用DMA,不是因为DMA不占CPU,而是因为DMA的传输比通过CPU中转要快几十倍上百倍---不然PC里要几GB的总线带宽来干什么?

DMA只在传大块的数据时有才优势,在一般的小单片机系统里用DMA,几乎没有意义.

不敢苟同

1.M3使用的总线机制使DMA的数据传送(使用AHB)和cpu的取指(使用I-CODE)可以并发操作!

2.大部分时间DMA是进行外设传送(APB to AHB)。也就是说在一个DMA周期内AHB总会有一个空闲周期提供给cpu访问AHB。

3.在极端情况下。即使用DMA和CPU同时进行内存复制。cpu将因为得不到APB响应而挂起。

11楼:

唉...8楼的...倒不是我要否认你的话,但有些原理性的东西不要混淆的好.建议重新看看计算机原理的书吧.至于DMA运作的同时CPU还可以工作,书上也有解释的.

re:书上的永远都是落后的知识!建议看看 版主bluelucky 的新书!收获会很大!

网友:
看晕了

其实你可以把DMA看成是一个功能单一的CPU(传输数据),所以它不会占用cpu资源,而是占用总线资源.

基本原理是,dma传输时,会向cpu申请总线,如果有空,得到总线开始传输,这时cpu不一定是啥都不干的,它可以译码,执行等等,当它需要使用总线时只好等待上次dma完成(这时cpu才是挂着的)

那么dma传输对cpu到底有多大影响呢,这个要看dma的模式了

一般我们用的都是,dma每个读写周期完(就是每传输完一个字节/半字/字),cpu都有机会得到总线,所以这种情况下,dma会使cpu慢一点,慢多少很难说,一般不大.这就显示了dma的优点,充分利用总线资源

还有一种dma模式,它会在整个传输过程中占用总线,这种模式下,cpu是挂着的(我猜突发传输是不是这种模式,哪位高手解答下)

还有一种称为on_the_fly的dma模式,它在传输数据时只需要一个周期就能完成读和写,这个明显比cpu快了一倍

楼主:
谢谢rainyss

但是,如果我说错了希望你能给我指正,比如我把什么原理性的东西给混淆了。

我是觉得你说错了,而且我说出了我的论据。

网友:
唉...8楼的...倒不是我要否认你的话,但有些原理性的东西不要混淆的好.建议重新看看计算机原理的书吧.至于DMA运作的同时CPU还可以工作,书上也有解释的.

网友:
有了这个疑问,LZ学习“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之类)就会比其它人理解的更深入一层了。

楼主:
不同同意楼上“DMA在传输的时候要占用总线,所以CPU是不能动的.CPU不是在死循环等待,而是完全当机中,直到传完,之所以要用DMA,不是因为DMA不占CPU,而是因为DMA的传输比通过CPU中转要快几十倍上百倍---不然PC里要几GB的总线带宽来干什么?”这个观点。

首先,一个缓慢的外设并不是总是占用总线的,而且是几乎不占用总线。简单算一下,STM32中以18MHz最快速度进行SPI操作,一个字节需要至少8个时钟,就是大约450ns一个字节,用DMA来传输只需要每450ns占用一次总线,stm32以72MHz速度工作,一个时钟周期是14ns,450ns里已经有30个时钟周期了。

第二,在cortex-m3内核中,指令总线,数据总线,外设总线是独立的,我理解DMA操作和CPU取值操作是可以并行的。

第三,PC里几GB的总线是快过DMA的,也就是用CPU直接IO比DMA快,所以DMA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的价值是应该讨论的。

网友:
TO楼主:

"如果用while循环来等待DMA传输完毕,那么CPU时间仍然浪费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DMA传输的过程中,CPU去做其他的事情。如果有操作系统,可能这里就是一个阻塞自己的系统调用,操作系统进行任务的切换做其他的事情去了,等到DMA完成再由操作系统把自己给唤醒。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其他事情需要做,用不用DMA都是没有关系的。对吗?

这样来看,是不是说要发挥DMA的价值,就得给单片机移植一个操作系统,进行任务的管理?

谢谢了。 "

DMA在传输的时候要占用总线,所以CPU是不能动的.CPU不是在死循环等待,而是完全当机中,直到传完.之所以要用DMA,不是因为DMA不占CPU,而是因为DMA的传输比通过CPU中转要快几十倍上百倍---不然PC里要几GB的总线带宽来干什么?

DMA只在传大块的数据时有才优势,在一般的小单片机系统里用DMA,几乎没有意义.

楼主:
如果要实现一个SD卡上的文件系统。函数调用关系可能是:

f_read  --->   disk_read   --->    spi_read_write

disk_read通常是调用512次spi_read_write来一个sd卡上的扇区,如果512bytes数据还没有读取完毕,disk_read不应该返回,

如果改用dma通过读取数据,disk_read中设置好dma参数,启动dma传输后,能返回吗?

如果返回,dma还没有读取完数据,如果不返回,改为等待dma传输完毕,这和cpu自己做这件事相比又有什么区别呢?性能并没有得到提高啊。

采用dma传输完毕中断通知?怎么做,想不出来。

网友:
可以使用 DMA传输完毕 中断,进中断了后再处理你的数据

网友:
你认为传输中必须CPU等待,所以感觉CPU没有解放。RTOS中有好的方法可以实现“等待”,不带OS也可以用状态机等方法,总之不会让CPU等待而不干别的事。你上边那种方式就是最简单的等待了。

楼主:
谢谢bluelucky,像这样吗

设置DMA传输的数据源地址;

设置DMA传输的数据目标地址;

设置传输数据的数目;

启动DMA传输;

while(1){

    if(等待DMA传输完毕)

    {

         重新配置DMA参数;

         处理数据;

    }

    其他任务

}

如果是实现一个文件系统的读写库函数,还是想不太出来怎么归结到这个模式中来。

网友:
用简单的超级循环+中断也可以。配置好参数后启动DMA,进入DMA中断服务程序后设置某个全局标志。主循环每一圈都要检查这个标志,这种作法跟普通的中断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