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DM RS232串口控制步进电机最小系统(最简配置) 【恢复】

楼主(2008-09-26):
JMDM RS232串口控制步进电机最小系统(最简配置)

研发制造商: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

组成及用途简介:

这个最简配置产品组合,采用我司自主研发制造的出色的单片机控制器:JMDM-20DIOV2串口控制器,及配套的电机、驱动器、电源,组成一套最简配置RS232串口控制步进电机系统,是串口控制步进电机的最经济、稳定、可靠的入门学习产品,可用于学习、实验、工业应用。

最简配置包括以下内容:

1、42步进电机1台;

2、42步进电机驱动器1台;

3、JMDM-20DIOV2串口控制器1台;

4、5V/24V 双组DC开关电源1个;

5、RS232串口通信线1条。

选型备注:

1、以上最小系统是控制42电机的,JMDM-20DIOV2可以控制各种型号的普通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等。您可根据需要选用适合的电机型号。若不做电脑串口控制,JMDM-20DIOV2可同时控制2路步进电机;

2、选用JMDM-20DIOV2单片机控制器实现电脑串口控制电机是最低成本、高性能的配置方案;它有8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出:4路是继电器输出(可接220V电压,最大承受电流是5A)、4路是晶体管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形式,输出电压为24/12V,最大输出电流为4A, 输出口状态可回读;

3、您还可以选用JMDM-28DIOMT来实现RS232串口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电磁阀等,选用JMDM-28DIOMR来控制普通电机或继电器等。

二者都是16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NPN输入形式,输入电流为10mA;其中有两路可作中断源用于计数;

JMDM-28DIOMR输出:12路继电器(采用松下原装继电器)输出,输出电压为0—220V,最大输出电流为5A, 输出口状态可回读;

JMDM-28DIOMT输出:12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形式,输出电压为24/12V,最大输出电流为1A, 输出口状态可回读;

4、若您还需要人机界面,则可以选用我司的JMDM-2011一体机(单片机控制器和文本显示)控制步进或伺服电机。

JMDM RS-485/232 步进电机控制系统 简介

研发制造商: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

一、功能描述:

   1、上位机(PC机或具有串口的其他控制设备)通过RS232串口连接到本控制器后,向控制器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向、转速、步进量,完全不需了解步进电机及驱动器的工作原理。例如:串口发送"SPR(100)",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以每分钟1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SPL(300)",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PULR(100)",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步进100个步距角,串口发送"PULL(1000)",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步进1000个步距角。用于精密转速控制、精密运动控制、精密机械加工等,控制精度极高,转速误差<0.01转/分钟。也可按要求定制更高精度控制板。提供VB软件控制步进电机的演示源代码以及执行程序。

   2、通过地址编码,一个串口最多可以寻址、控制255块串口控制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也就是说一个串口(或一台电脑)可以控制255台步进电机。串口控制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主机之间距离可以通过485总线延长(最长1千米),这样控制主机可以放置在离步进电机很远的地方.

   3、本控制器收到串口指令后对指令进行解析,并发出控制信号给下位步进电机驱动器执行;另外也可脱机工作,按照预先存放在存储器中的程序实现步进电机的实时控制,如接收到启动信号后自动控制步进电机按照一定的转速和圈数运行,进行无反馈精确定位。

   4、随产品附送步进电机控制系统参数设定软件,可以设定步进电机的运行参数,如转速,运行圈数等;

   5、可根据客户特定需要设计符合客户实际需要的的控制系统;

 二、应用案例

 串口通讯自动化设备

 自动化质量检测仪

 生产线智能检测系统

 定长控制系统

 候车岗亭广告牌自动切换系统

 精密转速控制、精密运动控制、精密机械加工等场合。

更多详细资料,欢迎垂询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 :

电话:0755-21329780;135 3761 1420 孙小姐

0755-29769287;29769297;传真:0755-29958512

E-mail:jingmindm@163.com;或szjmdm@hotmail.com;

QQ:  992267088           SKYPE:newton0627;

MSN:szjmdm@hotmail.com;  阿里旺旺:newton0627

或欢迎登陆以下网址,了解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更多工业控制产品信息:

公司网址:www.jingmindm.com

阿里巴巴诚信通会员店:http://newton0627.cn.alibaba.com

淘宝店铺:http://shop35650247.taobao.com/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Joyce 于:2008-11-13,14:47:24 加入。
将移走至广告区

本论坛鼓励交流与开源共享精神。本贴被管理员(版主)鉴定为广告贴,移入广告区后的帖子将不会再虚拟总论坛出现。

如果你能公布电路图、源代码(工具类需烧录文件)等详细的技术资料,将允许放在技术区,并且允许你的广告。(注:资料需上传到本论坛,仅是链接不算)

本贴将移走,请按要求重新发贴。谢谢对我们网站的支持。

本贴被 szjmdm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6,16:05:02.

网友(2008-11-13):
以下蓝色文字由网站管理人员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51单片机
即将移去的分区:[2040]购买、求购、广告、其它

楼主:
JMDM串口控制模拟量数字量系统 (原文件名:JMDM串口控制模拟量数字量系统.jpg)

串口控制模拟量 上位机软件运行界面 (原文件名:串口控制模拟量 上位机软件运行界面.jpg)

10路模拟量10路数字量控制器JMDM-RS232串口控制模拟量数字量输入输出系统 JMDM-10AIO10DIO在线监控通信系统 JMDM串口控制模拟量系统

用VB实现在线监控通信状态;电脑PC串口控制模拟量、数字量系统;单片机控制系统

研发制造商: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

简介:

JMDM-RS485/232串口控制模拟量数字量输入输出控制系统,以模拟量采集、输出控制为主要特征,又可简称为JMDM-10AIO10DIO在线监控通信系统、JMDM串口控制模拟量系统。它采用我司自主研发制造的带模拟量控制功能的工业级高可靠性单片机控制器:JMDM-10DIO10AIO,采用最新型高速C8051系列单片机、贴片式焊接电路,有2个RS232串口、10个数字量(4入6出)、10个模拟量(8入2出)。它可实现利用电脑在线监控数字量输入、模拟量输入的状态;实时控制模拟量的输出和数字量的输出。可用于学习、实验及各种工业应用。

本系统包括:

1、JMDM-10DIO10AIO控制器一台;

2、串口通信线一条;

3、光盘、说明书一份;

4、配套AC双组9V电源1个。

一、功能描述:

    1、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器(JMDM-10DIO10AIO)是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最新研制的带串口控制模拟量功能的工业控制器。高性能及参数简介:

1)采用特有的抗高频干扰电路,工作稳定可靠,其中每路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都有过压保护电路,可抗雷击以及静电冲击;

2)采用交流18V或直流24V供电,有过压保护以及雷击静电保护功能;

3)采用最新型高速C8051系列单片机;

4)有64K的程序存储空间,32K的数据存储空间(采用了完美的铁电存储技术);

5)有4个数字量输入,6个数字量输出,8路高精度高速度(12位)模拟量输入,2路高精度高速度(12位)模拟量输出;

6)有2路标准RS232串口通信接口,可同时和两个外围设备或主控制器(电脑或PLC)进行通信;10路数字量、10路模拟量不够时,可扩展,方便了系统功能扩展;

7)电路板制作采用了贴片式焊接,稳定可靠。

    2、上位机(PC机或具有串口的其他控制设备)通过RS232串口连接到本控制器后,向控制器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控制本控制器的数字量输出,模拟量输出,例如:

      串口发送  O(001,0)    关断第一个输出点的输出;

      串口发送  O(001,1)开启第一个输出点的输出。

      串口发送  OA(1,0000)    即控制第一个模拟量输出点的输出,输出电压范围是0V;

      串口发送  OA(1,4095) 即控制第一个模拟量输出点的输出,输出电压是10V;

      串口接收到字符串时 :   I(001,0)      检测到第一个输入点断开;

      串口接收到字符串时 :   I(001,1)      检测到第一个输入点接通;

      串口接收到字符串时 :   IA(1,0000)    检测到第一个模拟量输入点输入电压为0V;

      串口接收到字符串时 :   IA(1,4096)    检测到第一个模拟量输入点输入电压为10V;

     可提供VB软件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的演示源代码以及执行程序。

    3、通过地址编码,一个串口最多可以寻址、控制255块串口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器(JMDM-10DIO10AIO),也就是说一个串口(或一台电脑)可以与255台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器组成测控大系统。串口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器和控制主机之间距离可以通过RS485总线延长(最长1千米),这样控制主机可以放置在离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器比较远的地方。

    4、本控制器收到串口指令后对指令进行解析,并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器的数字量输出点和模拟量输出点的输出;另外也可把数字量输入的状态和模拟量输入的状态反馈到主控制器,当然也可以脱机工作,按照预先存放在存储器中的程序实现数字量模拟量的自动控制。

    5、随产品附送模拟量输入输出测控软件,可以对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器(JMDM-10DIO10AIO)进行实时测控;

    6、可根据客户特定需要设计符合客户实际需要的的控制系统;

二、应用案例

    1、串口通讯自动化设备;

    2、自动化质量检测仪;

    3、生产线智能检测系统;

    4、各种模拟量信号的采集控制,如温度,压力,湿度,电流,电压信号的采集控制;

    5、模拟量信号的输出控制,如比例阀控制,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等。

JMDM系列工控高性价比新产品已推出,点击这里查看:

JMDM-2011全中文指令可编程运动控制器 控制编码器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http://upload.taobao.com/auction/publish/edit.htm?id=1b4e82edd1229478b458c53d18906d7d&x_id=0db1&auto=false

可电脑在线监控的RS232串口控制模拟量系统(JMDM-10AIO10DIO):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66beed28fffb186640d800256b59e5a.jhtml

20点以下国产PLC精品最佳替代三菱FX1N-20MT/MR:优质低价20点以下PLC(JMDM-PLC20DIO):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62abd92568942e15f686a485667b2c94.jhtm2

抗强电磁干扰20点以下单片机控制器、串口控制器(JMDM-20DIOV2)、电脑可在线监控的串口控制数字量系统: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938fcb12f6a71fbd1b877979fd798efb.jhtml

淘宝店铺:http://shop35650247.taobao.com/

公司网址:www.jingmindm.com 或www.szjmdm.cn

中华工控网:http://www.gkong.com/comm/userdetail.asp?id=66456

JMDM系列工控高性价比新产品已推出,点击这里查看:

JMDM-2011全中文指令可编程运动控制器 控制电磁阀气缸继电器编码器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等: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1b4e82edd1229478b458c53d18906d7d.jhtml

可电脑在线监控的RS232串口控制模拟量系统(JMDM-10AIO10DIO):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66beed28fffb186640d800256b59e5a.jhtml

20点以下国产PLC精品最佳替代三菱FX1N-20MT/MR:优质低价20点以下PLC(JMDM-PLC20DIO):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62abd92568942e15f686a485667b2c94.jhtm2

抗强电磁干扰20点以下单片机控制器、串口控制器(JMDM-20DIOV2)、电脑可在线监控的串口控制数字量系统: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938fcb12f6a71fbd1b877979fd798efb.jhtml

网友(2008-10-09):
学习了!正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