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系统如何共用有源晶振?【恢复】

楼主(2008-09-26):
有个项目,设计的微控制器是LPC2214及CPLD xilinx95144,以前都是一块无源晶振和一块有源晶振;现在想共用有源晶振,但没有经验,请大家参谋给个方案,晶振怎么接法呢?

网友(2008-10-27):
很简单的,我现在设计的系统都可以啦,你只要用个放大BUFFER就OK啦。比如那些74HC系列的,或者这样,你把有源晶振输出接到一个IC的输入端,然后IC的输出端再接到另外一个IC的CLOCK输入端,这样的做法可以更好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