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ALL RTOS51 加多一个按键 程序就不正常了【恢复】

楼主(2008-09-26):
#include "config.h"

uint8 code led_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8 code position[6]={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int8 time[3]={45,58,23};                                        // 时、分、秒计数

uint8 dis_buff[6];                                // 显示缓冲区,存放要显示的6个字符的段码值

uint8 point_on;                                    //秒闪烁标志位

sbit         Key_Input        =  P2^7;

void Show(void);

void Time_Sum(void);

void Key_Do(void);

void init(void)                                                    //单片机初始化

{

P1=P3=0xff;

P2=0xff;

TCON=0;

TMOD=0x01;

TH0=(65536-4000)/256;

TL0=(65536-4000)%256;

ET0=1;

TR0=1;

}

void time_to_disbuffer(void)                        // 时间值送显示缓冲区函数

{

        uint8 i,j=0;

        for (i=0;i<=2;i++)

        {

                dis_buff[j++] = time % 10;

                dis_buff[j++] = time / 10;

        }

}

void display(void)                                // 扫描显示函数,执行时间24ms

{

        uint8 i;

         for(i=0;i<=5;i++)

        {

                P3 = led_7[dis_buff];

                if (point_on && ( i==2 || i==4 ))P3|= 0x80;

                P1 = position;

                OSWait(K_TMO,1);

               P1 = 0xff;

                OSTimeTick();

          }

}

void Show(void)

{

        time_to_disbuffer();

        while(1)

        {

        display();        //用于了24ms

        }

}

void Time_Sum(void)

{

 while(1)

 {

         /*if(Key_Input==0)time[1]+=10;

        if(time[1]>59)time[1]=0;*/

        OSWait(K_TMO,250);//250*8ms=2s 有点不明白 却显示数码管为正常的1s

        point_on=~point_on;

        time[0]++;

        if(time[0]>=60)

        {

                time[0]=0;

                time[1]++;

                if(time[1]>=60)

                {

                        time[1]=0;

                        time[2]++;

                        if(time[2]>=24)

                        time[2]=0;

                }

        }

        time_to_disbuffer();

 }

}

//处理按键要做的任务--------就加了这个Key_Do函数就不正常啦

void Key_Do(void)

{

        if(Key_Input==0)time[1]++;

}

void main(void)

{

           OSInit();

    init();

    OSTaskCreate(Show, NULL, 0); //显示的优先级最高

        OSTaskCreate(Time_Sum,NULL, 1);

        OSTaskCreate(Key_Do,NULL, 2);

            while(1)

    {

        PCON = PCON | 0x01;                     /* CPU进入休眠状态 */

    }

}

---------------------该注意的地方1:-----------------------

        OSTaskCreate(Show, NULL, 0); //显示的优先级最高

        OSTaskCreate(Time_Sum,NULL, 1);

        OSTaskCreate(Key_Do,NULL, 2);

-------------------该注意的地方2: -------------------

//任务定义

#ifdef IN_OS_CPU_C

extern void Show(void);

extern void Time_Sum(void);

extern void Key_Do(void);

void  (* const TaskFuction[OS_MAX_TASKS])(void)={Show,Time_Sum,Key_Do};

//函数数组TaskFuction[]保存了各个任务初始PC指针,其按任务ID(既优先级次序)顺序保存

-------------------该注意的地方3: -------------------

#define OS_MAX_TASKS            3           /* 最大任务数1~16                                           */

#define OS_TICKS_PER_SEC        100         /* 声明1秒系统系统节拍数                                    */

#define EN_USER_TICK_TIMER      1           /* 禁止(0)或允许(1)系统定时中断调用用户函数UserTickTimer()  */

#define EN_TIMER_SHARING        1           /* 禁止(0)或允许(1)定时器中断调用OSTimeTick()               */

#define TICK_TIMER_SHARING      2           /* 定义进入多少次硬件中断为一次系统定时器软中断             */

#define OSWait_EN               1           /* 禁止(0)或允许(1)调用兼容函数OSWait  */

-------------------该注意的地方4: -------------------

#define UserTickTimer() TF0=0;              /* 系统定时中断中调用的用户函数     */

--------------------------------------该注意的地方5:-----------------------------------

#define OS_TIME_ISR     1                                       /* 系统定时器使用的中断  */

网友(2010-04-13):
呵呵,我顶下下,希望大虾能看见

网友:
任务必须是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