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Dev AVR32 UC3 推广活动之七 AVR32 UC3B0256最小系统板资料汇总帖 【恢复】

楼主(2008-09-26):
UC3B0256小板已经发售了,现在把资料和相关帖子汇总在这里

小板的介绍pdf

原理图

测试程序代码包(LED闪烁)

其余相关帖子都有关联贴,请大家点击相关链接

网友(2008-11-01):
能不能详细讲下用USB线直接下载程序的方法? 小板上有3处焊盘是什么作用?

看了ARMOK的介绍还不是很清楚,最好有个照片看看。

我现在直接插在USB口上提示 没找到USB设备。

//-----------------------------

金老师,把SEK搞成 JTAGICE 是修改 SEK的接线方式么?

哎~~,前阵子调试时,搞坏一块主板,现在有阴影了。还希望给解释下。

自认资质欠佳,还请多指教。

本贴被 guaizim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1,23:07:23.

楼主:
【13楼】 wnju

在使用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多讨论~

网友:
非常感谢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的热心解答!

楼主:
【11楼】 wnju

请参考我发布相关教程帖,需要注意的是,UC3B0的模板有bug,需要选UC3BES的模板,然后在MCU中选择UC3B0256即可,这个错误在新版本会更新

网友:
【9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我用 AVR32 C Project 或 AVR32 C Project From Template 新建项目都不行,而用Examples中的

EVK1101-DRIVERS-General Purpose I/O (GPIO) Peripheral Bus example则可以.

请问为什么?

网友:
终于看到原理图了!!谢谢!

楼主:
【8楼】 wnju

你的设置是怎样的?能详细描述下吗?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
火腿老大啊!

我把你的LED闪烁的主程序粘贴在新建的项目中编译后,为什么下载进去,2个LED都亮,而不闪烁的呢?

是我哪里设置错了?

下载你的哪个文件一切正常.

请教!

网友(2008-09-28):
下载了。正在学习中。小板子今天刚才收到,等一下回家就开始焊板,晚上马上测试^^^^^终于加入AVR32阵营

网友:
我想在 测试程序代码包(LED闪烁)中把PLL调整到60M怎样做呢?

网友:
谢谢,终于下载OK了

楼主:
【3楼】 zbhrose

可以先解压缩,然后选择File->Import->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然后点你的目录就可以了

网友:
测试程序代码包(LED闪烁) 怎样导进IDE,没有打开工程的选项

楼主:
应阿莫要求,资料汇总帖哈

网友(2009-01-08):
我用的时候都是把电源短路一下做复位

网友:
昨天到的小板

复位键怎么不管用呢?我测了一下,电路确实正常的

还有板子背面的EVTOE需要短接吗?

楼主(2008-11-01):
【15楼】 guaizima 电路BC

那个是便于你使能或者单独使用IO的短接焊盘,你不使用的时候,可以不用去焊接,要使用的话,拿焊锡短接即可

我现在直接插在USB口上提示 没找到USB设备

电压正常吗?EXINT的短接块有短接上吗??

是的,需要修改相关电路连接方式,请参考我的连接教程

搞坏主板?用SNAIL?不会吧?我过流,反接正负级都保护了,还能烧坏主板?

网友(2009-03-11):
为啥 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呢,很弱的问题,希望楼主不要见笑。
你所说的链接教程没找到,给个链接不行吗?

楼主:
【19楼】 slyhans
你是使用UC3B的小板吧?EXINT的短接块有接吗??

网友:
火煺哥,又有新问题了。昨天折腾了一天终于可以下载通过USB在线下载。昨晚我试着改些示例程序驱动PA07,关闭或点亮LED。能成功编译,可是下载到芯片里两个LED都是常亮的。又折腾了我一晚,早上又下载楼主位的示例程序,下载后两个是常亮的,LED没有闪烁。估计又是哪里选择不对了。。。。

网友:
re:【20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quoat:【19楼】 slyhans
你是使用UC3B的小板吧?EXINT的短接块有接吗??

是,用的最小系统,那个红色的。
EXINT用跳线帽短接的,D2那个小灯大约每隔1秒闪烁两下,PC机每隔5、6秒闪出一个无法识别的对话框。我觉得焊接应该问题不大,我用万用表几乎都测过了。

网友:
D2为电源灯的哦,应该USB端口过流保护。。。电脑?电路板?

网友:
re:【23楼】 ivws
我说的是在电路板上的D2灯。你的意思是它正在过流保护状态?正常情况下这个灯应该是怎样?

网友:
UC3B电路小板的D2 LED 是3.3V电源指示灯。正常是接通USB就能常亮。。 。有两种情况会发生这事,一,电脑的USB端口过流保护。。。可能性不大。。。二,小板上的自恢复保险保护作用,估计小板焊错的多。。D1 二极管会不会焊反。焊反后,USB的5V会通过二极管对地短路。拍个清晰裸图上来看看。。。。正反两面的。

网友:
火煺哥不在线吗。。。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这个焊接水平和我差不多……建议从焊接问题查起……

网友:
我的小板下载楼主位的示例程序,不能运行??LED不闪!!!

估计也是焊接引起的,通电时有哪个部位发热???CYT-117??

网友:
我折腾了好几天,32UC3B064-U小板还是没有执行程序。无论下载什么程序,两个LED都是常亮的(进入下载时是不亮)可以确定硬件没有问题。是不是看门狗复位或程序跑飞,下载楼主位的示例也是一样。。。。为何原因呀!!!

网友:
真的没有人知道原因吗!!!我现在无法进行下步的学习呀!!

网友:
刚才和雷工通过电话后问题已经得到解决.....LED可以闪了。

网友:
重新测了一遍,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那两个使能短接焊盘D3E和D4E用不用短接?请问那个D1的自融保护正常的阻值应该多少啊?

网友:
稳压管CYT117是否发热,或有3.3V输出

网友:
【33楼】 slyhans:
我看你发的图片,集成49-56脚好像有点移位,并且看上去好像有几个脚短路,你再仔细检查一下
D3E和D4E如果要测试正面的D3和D4LED的话,应该短上,否则LED不会发光

网友(2009-05-30):
上面图的板子,焊得好丑哟,要提高下焊接水平呀。。哈哈。。

网友(2009-07-29):
在avr32 studio中simulator不行啊, Problems:UNknown programmer:avr32simulator

网友(2010-03-31):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我的win7识别不了AVR32的红色小板,,插上去之后电脑没任何反应,EXINT的短接块已接。大家是否遇到此问题。

楼主:
【40楼】 lyping1987 甘立平
电源LED亮不?
亮的话看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设备?

网友:
---------------------------------------------------------------------------------
现在的情况,总是在未指定区域,驱动安装是成功的,就是不能用。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win7里完成过。

网友:
【9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我的问题跟【8楼】 wnju 一样,我用的是最新的Studio 2.4 没有看到UC3BES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