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自制的PLC带接触器试验?【恢复】

楼主(2008-09-26):
   今天偶然发现这个论坛,非常激动.也许我困惑了几年的问题可以在这里解决.

   本人是做电气自动化的,工作10年了,用过许许多多厂家的PLC,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LG\光阳等等都有实际项目的使用经验.

   和你们一样,用别人的东西多了就想自己做,大家不要笑话,我是用AT89C51的单片机+82C55的输出扩展做简单的开关量控制器,但发现一个问题,控制器的输出带接触器时对单片机的干扰非常大,一会儿就复位,还有过会儿82C55就干脆不输出了,在继电器加RC效果好点,但还不理想.

   由于这个问题导致我的控制器无法进行下去,到目前做了5个版本的PCB板,只有用两路电源的比较正常(两路电源完全分开,5V和24V,地也要分开才行,中间用光藕隔开)

   这个论坛高人真的很多,我想大家一定有解决的方法.期待大家的帮助.

网友:
我认为你的板子选错元件了,8255是学生做试验用的,它是个智能器件,赶紧放弃。

楼主:
请问 manbkk :

您在继电器触点并联的是什么型号的压敏电阻,具体参数如何?

是不是并联后立即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能否描述一下?

网友:
明白了,十分感谢~~

网友:
压敏电阻常见的技术问题分析字号显示:大 中 小  2007-11-19 15:43:00  来源:中国工控网  一、压敏电阻的安全性问题:

  在以往的应用中,跨接在电源线上的压敏电阻器出现过起火燃烧,危机临近其它元器件的事故。对此,制造者和使用者共同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分析工作,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极大地降低了这类事故的概率,但尚未杜绝,因此,压敏电阻的使用安全性仍是个值得重视、需要继续研究解决的课题。

  压敏电阻起火燃烧的表观现象,大体上可分为老化失效和暂态过电压破坏两种类型。

  ①老化失效,这是指电阻体的低阻线性化逐步加剧,漏电流恶性增加且集中流入薄弱点,薄弱点材料融化,形成1kΩ左右的短路孔后,电源继续推动一个较大的电流灌入短路点,形成高热而起火。这种事故通常可以通过一个与压敏电阻串联的热熔接点来避免。热熔接点应与电阻体有良好的热耦合,当最大冲击电流流过时不会断开,但当温度超过电阻体上限工作温度时即断开。研究结果表明, 若压敏电阻存在着制造缺陷,易发生早期失效, 强度不大的电冲击的多次作用,也会加速老化过程,使老化失效提早出现。

  ②暂态过电压破坏,这是指较强的暂态过电压使电阻体穿孔,导致更大的电流而高热起火。整个过程在较短时间内发生,以至电阻体上设置的热熔接点来不及熔断。在三相电源保护中,N-PE线之间的压敏电阻器烧坏起火的事故概率较高,多数是属于这一种情况。相应的对策集中在压敏电阻损坏后不起火。一些压敏电阻的应用技术资料中,推荐与压敏电阻串联电流熔丝(保险丝)进行保护。

  二、压敏电阻的连接线问题

  将压敏电阻接入电路的连接线要足够粗,推荐的连接线的尺寸注:接地线为5.5 mm2以上连接线要尽可能短,且走直线,因为冲击电流会在连接线电感上产生附加电压,使被保护设备两端的限制电压升高。

  压敏电阻通流量 ≤600A   (600~2500)A ( 2500~4000)A (4000~20K)A

  导线截面积    ≥ 0.3 mm2 ≥ 0.5 mm2    ≥ 0.8 mm2    ≥ 2 mm2

  例如:若压敏电阻MY两端各有3 cm长的接线,它的电感量L大体为18 nH,若有10 KA的8/20冲击电流流入压敏电阻,把电流的升速看作10KA / 8Μs,则引线电感上的附加电压UL1、UL2大体为UL1= UL2=L(di/dt)=18×10-9( 10×103 / 8×10-6 )=22.5 V这就使限制电压增高了45V。

  三、压敏电阻的串联和配对

  压敏电阻可以很简单地串联使用。将两只电阻体直径相同(通流量相同)的压敏电阻串联后,漆压敏电压、持续工作电压和限制电压相加,而通流量指标不变。例如在高压电力避雷器中,要求持续工作电压高达数千伏,数万伏,就是将多个ZnO压敏电阻阀片迭和起来(串联)而得到的。

  压敏电阻可以并联,目的是获得更大的通流量,或者在冲击电流峰值一定的条件下减小电阻体中的电流密度,以降低限制电压。

  当要求获得极大的通流量[ 例如8/20,(50~200)KA ],且压敏电压又比较低(例如低于200V)时,电阻体的直径 / 厚度比太大,在制造技术上有困难,且随着电阻体直径的加大,电阻体的微观均匀性变差,因此通流量不可能随电阻体面积成比例地增大。这是用较小直径的电阻片并联可能是个更合理的方法。

  由于高非线性,压敏电阻片的并联需要特别小心谨慎,只有经过仔细配对,参数相同的电阻片相并联,才能保证电流在各电阻片之间均匀分配。针对这种需求,本公司专门为用户提供配对的电阻片。

  此外,纵向连结的几个压敏电阻器,使用经过配对的参数一致的压敏电阻器后,当冲击侵入时,出现在横向的电压差可以很小。在这种情况下,配对也是有意义的。

  四、压敏电阻与气体放电器件的串联和并联

  压敏电阻可以与气体放电管、空气隙、微放电间隙等气体放电器件相串联(图10.5a),这个串联组合的正常工作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①、系统电压上限值应低于气体放电器件G的直流击穿电压;②、G点火后在系统电压上限值下,压敏电阻MY中的电流应小于G的电弧维持电流,以保证G的熄弧。

  这种串联组合具有电容量小,工作频率高;漏电流极小安全性好;以及不存在压敏电阻MY在系统电压下老化的问题,因而可靠性高等优点,但同时也有气体放电器件相应慢所引起的"让通电压"问题。

  压敏电阻也可与气体放电管并联,以降低气体放电管的冲击点火电压。

(编辑 孙杰)

网友:
压敏电阻不应坏,在我处理过的范围内,至今我还没见过..

压敏电阻消除电源毛刺,不能承受过压.注意参数和容量选择,额定电压不能过小,如出现损坏,一定是参数选错.

注意压敏电阻应用的误区,认为压敏电阻是解决抗过压的,那要出大问题,

压敏电阻只能消除瞬态过压,那就是毛刺.

以这概念选用压敏电阻,就是板子要扔了,压敏电阻也不会坏.这是我的维修经验.

例如继电器触头烧蚀,是因触头断开时,电感性负载产生高反压而电离造成的,也是瞬态过压,

加了压敏电阻把瞬态过压限制不致至电离状态,那么干绕降低了,触头不会烧蚀,寿命也长了.

选好参数,怎会坏?无论是美国,德国,日本的板子都是这样.

本贴被 manbk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30,22:05:25.

网友:
请教manbkk,压敏电阻坏掉的话是会出现短路还是开路的状态?

网友:
要继电器的线圈(控制回路)要和触电回路严格分开,用窄长的继电器效果好,继电器触头灭弧很重要,不仅抗干扰,还有关继电器触头寿命.我用压敏电阻并联继电器触头,在热带环境已近七年了,还是运行正常.90年代日系PLC很多都是80C51,很正常.

还有输入输出刷新是怎样处理的?不是数据送过就行,而是每个扫描周期都要刷新.8255可能控制线有问题或程序跑飞.

电源退耦也要加强,一个内部电源支路毛刺就会引起麻烦.

本贴被 manbk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9,19:35:05.

网友:
窄长的继电器目的只有一个:减少占地面积,呵呵。

楼主:
回13楼,这样是好,但成本上去了.故障点也多了.

网友:
PLC->中间继电器->接触器

这样是不是会更好

楼主:
请问8楼,您指的灭弧电路是在继电器的触头加RC吗?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看来我是必须把两个电源完全分开,换用PLC用继电器了.

网友:
一般是PCB不线问题

继电器的线圈(控制回路)要和触电回路严格分开

楼主:
是的,我发现窄长的继电器线圈和触点分别在前后,而方形的线圈在中间.

我试验了,用窄长的继电器效果要好很多.继电器手册上会说明这适合PLC用.

另外,我还想弄明白这是什么类型的干扰,有什么减弱的办法没,不知道到家是否肯赐教.

网友:
另外俺发现plc里面喜欢用那种窄长窄长的继电器~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讲究?

网友:
5v,24v肯定要分来的,要用光偶隔离的~要加灭弧电路的~pcb设计有讲究,5v,24v尽量不要交叉~可以给继电器底下打一些槽~除了这些,最主要的可能还和芯片自身有很大关系,尽量采用pic,其次avr~

网友:
完全分开,输入输出光耦隔离,普通12V变压器+7805,24V电源用普通变压器+7824。继电器24V假欧姆龙的。

网友:
建议楼主拆解一个品牌PLC学习一下他的硬件设计经验。另外51的抗干扰能力确实差一些。

楼主:
请问4楼老兄,你的5V和24V是完全分开的吗,负极也分开?电源用的是什么电源?继电器用的什么型号?

能否看看你的原理图?

网友:
我也是用自己的控制板(类PLC),5V和24V使用两路电源,接触器放另一个控制箱内,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这是PDF原理图,恳请高人指点迷津.

楼主:
发个JPG的

楼主:
这是两个版本的原理图和PCB图,不知道是否我用的继电器不是PLC专用的.

图传不上

网友:
我认为你更本不应产用24V假欧姆龙的,因为它本身不是用在这个地方的.它的控制端和输出端交织在一起,不干扰在怪.

网友:
压敏电阻220Vac用470V,直径大通流量大,假如负载是中继,用直径14mm或20mm

网友:
51是总线开放的单片机,进行扩展非常便利,很多51的书都有介绍,最经常就是使用74HC系列的锁存器进行扩展,能扩展很多端口。而且这些芯片不会发生什么复位,跑飞的问题。电源最好采用带隔离的开关电源,输入可以加施密特门(74F14)进行整形(虑毛刺)。光隔只是电器隔离,毛刺滤除是没效果的。

楼主:
那用什么元件来代替呢?

网友(2011-12-04):
回复 楼主:

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