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100V锂电池充电器【恢复】

楼主(2008-09-26):
我们老师让做丰田混合动力汽车的电池组(100V)的充电器!!!

实在想不到办法完成!请各位帮忙!!

网友:
呵呵你老师才是个天才,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像这么大的容量的电原系统,岂是一朝一夕完成得了的,不怕被拍砖,个人认为在电池这一块小日本确实很牛,值得学习,电池是一门很深的学问,需要有专业的科技工作长期的研究,要是有那个大学能来点实际的,别停止论文上一直纠缠就好了。我国部队上有这种技术,不过呵呵。。。。主要器件靠进口。

网友:
电池本身就是串联的,不可能断开电池回路,所以只能并联稳压.

据说那车的电池最大电流超过300A,它的回路要求很高的.

电路只能分流电流,不能关短

网友:
可以均衡控制的.

电池串起来,差分AD测每个电池单体的电压.

由一对互锁的MOSFET控制电池要不要接入充电电流回路.

楼主:
我可以理直气壮的给老师讲啦~~我不可能完成

楼主:
几位内行的朋友讲的好!!

网友:
电池嘛,我的比较内行.

先看要求:

首先看看电池实际情况,你必须区别:

电池结构,是钴酸锂的,还是磷酸铁锂,还是锰酸锂,是聚合物,还是离子液体.

区别是最终充电电压和最大可充电流.

锂电池充电器远比NIMH/NICD的简单.

不考虑充电均衡的话,就简单的做限压和限流就可以了.磷酸铁锂最大3.75V,其他的4.25V-4.35V都有,看电池说明书.

充电速度决定电流大小,高质量的电池允许1C到15C的充电的,由于汽车用电池的容量很大,设计这个电池充电器就是设计大型开关电源而已.

另外是均衡问题,最笨的办法是用并联稳压.最NB的办法是每个电池自己1个开关电源.

100V的系统,是磷酸铁锂的也就是30个开关电源而已,不过电线不少了.

目前还没有其他办法解决均衡问题.

网友:
我靠,中国有这么牛啊,让一群菜鸟去做科技前沿的研发,又一个拔苗助长的典范啊。

不管是铅酸,锂,镍氢电池,当电池串连之后,特别是电池数量比较大了之后,必须考虑电池均衡的问题,这个是个大难题,简单的镍氢电池均衡就是很难做。当年做空调出名的春兰出产了国内第一个使用镍氢电池的电动车,有专家曾善意提醒他们注意电池均衡,结果没人理会,后来春兰就栽在这个项目上!

一个春兰尚且如此,让一群学生去搞这样的课题研究,不是学生的错,是老师的错!

网友:
锂电必须要单节控制在4.2,只控制总电压是不行滴.

网友:
丰田混合动力汽用的好像是镍氢电池??

网友(2009-03-13):
马上也要进入电池充电这个行业了,先学点经验

网友:
年轻人,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成功和失败都不是最主要的,能够在设计制作过程中,学习和积累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失败了,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网友:
均衡电路很重要啊

锂电池的话,串联充电  不加保护,会相当的危险

网友(2009-07-27):
楼上的那位   现在肯定都加保护板了!~~~

网友(2009-09-19):
因为,实验条件有些差,我现在,只做到了了60~72V间,蓄电池/锂电池的平衡充电器。

如果,有更好的条件,我可以设计出来。

实物图: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91903&bbs_page_no=1&bbs_id=1026

网友:
我们公司早已做出110V100A的设备。精度为千分之一。即110mV,100mA.不过我只知道硬件组成不知道mcs51芯片里的程序构成。

网友:
我们公司做出最高量程为5V1000A。60V300A。。。5V1mA.50mA.500mA.等很多型号。能完成:恒流充电,恒压充电,恒流恒压充电,恒流放电,恒阻放电,恒功率放电。能实现容量结束,截止电流结束,电压结束等按条件结束。

网友(2009-11-09):
锂电池的串联充电,每节电池的电压还是有区别的,要注意均衡的问题,不然有的电池会过冲,有的电池还没有冲满。
锂电池保护也很重要,过充或者短路,后果很严重,电动汽车电池充电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顺便说一下,你们老师要是大拿的话,跟这学点东西,不是的话,就是骗国家科研经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