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论坛的充电器的放电电路设计的放电器问题【恢复】

楼主(2008-09-27):
参考论坛的充电器的放电电路设计的放电器,用M8,8m频率,用T1的快速pwm控制MOS管来做恒流放电,pwm没分频,电路基本和论坛的一样,个别电阻取值有点不同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接上一个AA电池,电压显示很稳定(AD转换都是连续采样32次取平均值的),开始放电的话,恒流效果不是很理想

设定500ma的放电电路,实际过程中,显示的电流值在48x到52x不断变化,电压值也是有几十mV的上下变化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稳定放电电流(用万用表测采样电阻也是有几十ma的变化)?对了,我用的运放是LM358,手头只有这个和LM393

楼主:
呵呵,谢谢前辈指点啊,已经搞好了,调整好了PID的参数,现在的恒流效果很满意了

网友:
PID只是信号处理的方式,与AVR无关,与STC也无关。MCU不过是实现算法的运算体而已,如站在C的层次上,可以抛开MCU来看PID。当然这样说只是使你明白PID与MCU的关系,这里是抛开C的代码效率等因素来解释。

楼主:
汗啊,要认真学习一下AVR了,公司只用STC的,对AVR真的不太了解

网友:
直接根据电流来改变占空比?你好歹也整个PID调节啊。直接调肯定太毛糙,达不到要求。

楼主:
嗯,谢谢大侠指点!

“你的PWM调整肯定要与放电电流有个闭环的反馈,你不能直接按照电流的变化来改变PWM占空比的变化。相关的联系还有很多。”

我现在的算法就是直接根据电流来改变占空比的,如果不能这样,还应该考虑什么因素?电池电压随放电时间的增加而降低,PWM高电平的时间应该增加,这个关系有没有问题?

我希望电流是正负10ma以内改变,现在观察大概是正负20ma改变,M8的10bit ADC,基准是4.096V,就是电压最小分辨4mv,电流最小分辨7ma(用万用表大概校准得出的),这样的情况下,要提高电流的稳定度,改变基准有没有用?放电器计算电池容量是电流对时间积分出来的,其实正负20ma的变化和正负10ma的相比,结果应该是大致一样的

第一次认真搞这个东西,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平时也没有用AVR,所以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
恒流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跳转过程。

电池随放电的电压变化、电池随放电&温度的变化导致的内阻变化、PWM的调节方式,这些都是紧密连接的。

比如,你的PWM调整肯定要与放电电流有个闭环的反馈,你不能直接按照电流的变化来改变PWM占空比的变化。相关的联系还有很多。

最后问一个问题:电流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稳定值”,你的要求又是多少呢?电流正负误差在多少变化?你要去算算,电流折算出来的电压,你的ADC能不能那个达到这个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