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器给的警告,不知怎么改【恢复】

楼主(2008-09-27):
printf(" Creat DATA!\r\n");

SRC\os_main.c(62):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网友:
在""内的汉字串没有问题。

楼主:
只要是汉字字符串,就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说实话,单片机本来就最好不要使用PRINTF

楼主:
哈哈,谢谢各位,果然解决了。

那以后想输入汉字字符串还不行哪?

网友:
该行上有全角空格,删除该行重输入。

楼主:
改过了,问题还在

printf(" Creat DATA!\r\n");

网友:
全角符号!

网友(2010-08-26):
换个更高点的版本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实话,单片机本来就最好不要使用printf

都用arm了 printf也该可以用了吧....
lm3s库的包里有一个专门的缩减版本的uart版本的printf 很好用 也很好移植,现在在lm3s和stm32上我都用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