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EC 9234PWM 占空比不能达到100%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09-27):
请问为什么,我用NEC 9234的PWM功能,CMP01设置为0X7E,CMP11根据输入信号设为0-0X7D,为什么占空比达不到100%呢,谢谢

网友:
的确做不到占空比为100%。

因为单片机在进行占空比设置的时候CMP11和CMP01必须满足:00H ≤CMP11 (M) < CMP01 (N) ≤FFH

而占空比的计算公式是:(CMP11+1)/(CMP01)

如果你真要占空比为100%的话,直接将电平拉高。

楼主:
忘记了 sdgcy_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