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学VC系列教程 三. 串口通信及自定义消息【恢复】

楼主(2011-04-17):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release 版本就崩溃 ,一直没解决,要怪就怪自己没仔细读完这个帖子!

网友(2010-06-16):
回复 网友B:

很是鼓舞人心

网友(2010-07-21):
回复 网友C:

如果我创建的是cformview的时候,好像下面的函数不起作用啊!?程序好像收不到wm_pcomm消息!
///////////////////////////串口中断回调函数//////////////////////////////////
void callback cntirq(int port)
{
        if(::afxgetmainwnd())
{
if(::afxgetmainwnd()->m_hwnd)
{
::postmessage(::afxgetmainwnd()->m_hwnd,wm_pcomm,0,0);
}
}
}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经调试发现cntirq有被回调,但if(::afxgetmainwnd())  ,永远为0,无法向后发消息,
我修改了发送按扭的代码:
char buf[200];
        int end=sio_read(Port,buf,100);
        if(end)
        {
                CString a,b=L"";
                GetDlgItemText(IDC_EDIT_RECMSG,b);
                buf[end]=0;
                for(int i=0;i<end;i++)
                {
                        a.Format(L"%c",(unsigned char)buf);
                        b+=a;
                }
                SetDlgItemText(IDC_EDIT_RECMSG,b);

                a.Format(L"%d",testirq);
                b=a;
                SetDlgItemText(IDC_EDIT_SEDMSG,b);

发现按发送时可以显示接收到数据,
希望有人指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已找到解决方法,环境是在VC2005

解决方法1:
CWnd* m_pCWnd = NULL;
在OnInitDialog里 m_pCWnd = AfxGetMainWnd();
然后把AfxGetMainWnd()替换为m_pCWnd;

解决方法2:
调用AfxGetMainWnd()的地方替换成AfxGetApp()->m_pMainWnd
改后的代码:
---------------------------------------------------------------------
///////////////////////////串口中断回调函数//////////////////////////////////
VOID CALLBACK CntIrq(int port)
{

//        if(::AfxGetMainWnd())
//        if(AfxGetApp()->m_pMainWnd)
        if(m_pCWnd)
        {
                testirq++;
//                if(::AfxGetMainWnd()->m_hWnd)
                if(AfxGetApp()->m_pMainWnd->m_hWnd)
//                if(m_pCWnd->m_hWnd)
                {
//                        ::PostMessage(::AfxGetMainWnd()->m_hWnd,WM_PCOMM,0,0);
//                        ::PostMessage(AfxGetApp()->m_pMainWnd->m_hWnd,WM_PCOMM,0,0);
                        ::PostMessage(m_pCWnd->m_hWnd,WM_PCOMM,0,0);

                }
        }
}

网友(2010-09-04):
回复 楼主:

我想把代码移到基于文档程序里.收发咋没反应呢.单片机没问题,用串口调试软件试过好的.
请高手帮我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东西大苏打

网友:
LZ 辛苦了。比书书上写得详细多了。
按步就搬照帖子做下来,不过却没能成功,首先遇到的是:error C2065: 'CntIrq' : undeclared identifier
不知有没人做成功的。   对照了下源码,发现里面有些代码帖子上没写出来。折腾了一天最后还是搞不定,非常郁闷!

最近借了两本VC串口通信原书来学习,照着书学MSCOMM控件实例,文档模式对话框模式都把我卡死,随书光盘的源码却可以通过编译,对照着书,发现书上缺少很多细节,能百度的方法都用上了,研究了一星期最后才做出一个,我真的想不通那么重要的细节为什么作者却不写出来??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学的,对于我一样的菜鸟反正是越看越上火,害我走了N多弯路,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非常复杂,TNND真的很想捅几刀写书的。

网友(2010-10-08):
敢问一下:Pcomm.dll、Pcomm.Lib和Pcomm.h哪里可以下载啊?

网友(2010-11-12):
Pcomm.dll、Pcomm.Lib和Pcomm.h哪里可以下载啊?

网友:
Pcomm.dll、Pcomm.Lib和Pcomm.h哪里可以下载啊?
哪位大哥有的话,麻烦发到邮箱sqsuper@126.com

网友:
VC正在学习中,先收藏

网友:
回复 楼主:

Pcomm.文件在哪里添加啊??我找不到这个文件。。

网友:
我试过了,这个可以的,本来想发图片上来的,结果死活传不上去,所以就不传了,自己下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呀!!

网友(2010-12-12):
前五章都出来了?

网友:
这里有: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1261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Quavarion&bbs_id=9999

网友:
这么好的控件怎么就没有人顶

网友(2011-02-19):
为什么要转成16进制呢?比如在接收时,要format下。。

网友:
为什么还有校验位  单片机和pC的异步通信 好像是10位的 有起始位 没校验位吧

网友(2011-09-16):
楼主能把第四章以后的链接地址发一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感谢楼主了,虽然我工作3年了,但是刚刚入这行,是个愣头青,还是VC6用的亲切,教程很好。

网友(2012-02-13):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04-08):
跟班,慢慢学

网友:
还在挖啊?

网友:
讲的很好

网友(2012-06-06):
正是想要的 多谢楼主啊~

网友:
为什么还是不能下载啊?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正好学习,在此感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
学习到这,我又停止不动了,理解不过来了。。

网友:
这么久的写的如今依然有用,的确说明不错

网友(2012-07-06):
内牛满面
学过一、二后,这三,按步骤一直没有编译过去。。。下载的例程又可以!

网友:
一直在这个例程停留,做了几次后。与下载的例程比较后。发在在BOOL CEG03Dlg::OnInitDialog() 函数中,有一点增加
BOOL CEG03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Add "About..." menu item to system menu.

        // IDM_ABOUTBOX must be in the system command range.
        ASSERT((IDM_ABOUTBOX & 0xFFF0) == IDM_ABOUTBOX);
        ASSERT(IDM_ABOUTBOX < 0xF000);

        CMenu* pSysMenu = GetSystemMenu(FALSE);
        if (pSysMenu != NULL)
        {
                CString strAboutMenu;
                strAboutMenu.LoadString(IDS_ABOUTBOX);
                if (!strAboutMenu.IsEmpty())
                {
                        pSysMenu->AppendMenu(MF_SEPARATOR);
                        pSysMenu->AppendMenu(MF_STRING, IDM_ABOUTBOX, strAboutMenu);
                }
        }

        // Set the icon for this dialog.  The framework does this automatically
        //  when the application's main window is not a dialog
        SetIcon(m_hIcon, TRUE);                        // Set big icon
        SetIcon(m_hIcon, FALSE);                // Set small icon

        // TODO: Add extra initialization here
        ((CComboBox *)GetDlgItem(IDC_COMPORT))->InsertString(0,"请选择");
        ((CComboBox *)GetDlgItem(IDC_COMPORT))->InsertString(1,"1");
        ((CComboBox *)GetDlgItem(IDC_COMPORT))->InsertString(2,"2");
        ((CComboBox *)GetDlgItem(IDC_COMPORT))->InsertString(3,"3");
        ((CComboBox *)GetDlgItem(IDC_COMPORT))->InsertString(4,"4");
        ((CComboBox *)GetDlgItem(IDC_COMPORT))->InsertString(5,"5");
        ((CComboBox *)GetDlgItem(IDC_COMPORT))->SetCurSel(1);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unless you set the focus to a control
}
编译过去,没有去收发数据。。但打开其它串口软件时来测试。提示串口占用,说明了程序是打开了串口。。

网友:
好贴呀 刚好入手VC。。。

网友(2013-08-16):
有完整的串口控制51单片机的出版物就好了
买的单片机与计算机串口通信实践 讲的还是不够详细
主要VC6.0设置的过程要具体就好了
然后又是用的  CF8051F020  89S51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