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AT89S8253的ISP下载程序(有原理图,上位机程序,固件程序) 【恢复】

楼主(2008-09-28):
一个AT89S8253的ISP下载程序(有原理图,上位机程序,固件程序),国外网站上的。经本人汉化,现已制作成功,证实能用。

原理图见下:

原理图 (原文件名:ISP89S_sch.gif)

程序:

网友(2009-01-21):
多谢楼主。我已经做成功了。

网友:
你目标板接多大晶振跟这有什么关系。。。。。。。。。。。。。。

网友:
打错了。想问是AT89C2051一定接11.0592MHZ.还有。AT89S8253在这个图中接7.3728MHZ.而在实际电路中我接了。12MHZ可不可。还是要做成与下载线一样的晶振。

网友:
不懂可以去看MAX232 PDF,实际用1,10都可以。

AT89S8253在这里是目标板芯片,晶振频率多少没任何关系

网友:
楼主啊。你那个MAX232的那几个电容是接10UF吗。好像是接1UF吧。我看了别的图都是接1UF的。还有AT89S8253的晶振一定是接11.0592MHZ吗。

楼主(2008-09-29):
当然能下s51,s52。只是现在能下AT89s8253的特别少。

网友:
看图能下载s51,s52,这个芯片市场更多去,怎么不测下这个就行了。

网友:
s8252与s8253算法差异很大,s8253的协议与s52差不多,可以用progisp/powerprg自定义编程。

楼主:
S8252已经停产了,很贵。要测试的话只有用S8253了。算法差不多,具体要看手册。

网友:
最近正好做了S51/S52的ISP工具,S8252/S8253的ISP算法和S51/S52一样的吗?

不知道这些芯片在Atmel那里能否弄到样片的说,想测试一下

网友(2009-07-09):
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软件(ISP_PROG v13)在我下载半年后不能再使用.很郁闷.我以前就是靠他做的东西.现在不能用了,我的应用程序没法更新了.又没有找到替代的软件.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啊.烧到AT89S8253.

网友:
打错了。想问是AT89C2051一定接11.0592MHZ.还有。AT89S8253在这个图中接7.3728MHZ.而在实际电路中我接了。12MHZ可不可。还是要做成与下载线一样的晶振。

回复: 11.0592M的晶体经常在51上看到是因为在这个晶体下的串口通信的波特率是没有误差的。

单片机的晶体只要在规格书中规定的范围内可以随便接。

楼主:
最新软件地址:http://www.8052.com/users/AT89S52InSystemProg/

网友(2010-07-01):
首先感谢LZ的资料,但是我搭了电路,手上正好有AT89S51和AT89S52,测试读写NG,8252和8253读写OK,不知道LZ的结果如何

网友(2014-06-21):
感谢楼主,需要的

网友:
可以烧写AV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