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的四轴飞控板制作完成,已经测试(图)【恢复】

楼主(2008-09-28):
新版的四轴飞控板制作完成,已经测试(图)         蚂蚁出品,必属样品。:)

说明:这是仿制品,所以不要问我要程序啊什么的,论坛已经很多了。为方便做我们自己的AVR32四轴,只希望喜欢的朋友能尽快用样机上手熟悉起来,毕竟搞电子不一定会玩航模,熟悉才是首要的。开源本身是为了推广,所以与应用没啥冲突,通过实际使用,可以发现很多以前学不到的东西。其实我现在已经对三个轴的飞行器感兴趣了,正在准备试试看。废话不说了,上图和文件。

装配完成的板子(已测试) (原文件名:无刷飞控新版.JPG)

反面图。 (原文件名:无刷飞控新版B.JPG)

新版原理图与清单ourdev_434330.pdf(文件大小:1.00M) (原文件名:四轴原理图(新无刷)2.pdf)

1.本飞控可以实现四轴的自主飞行控制,需要至少6个比例通道的遥控器,目前兼容天地飞、futaba等PPM信号格式的遥控器,JR遥控器由于信号反相暂时不能直接支持,可外接转换板解决这个问题。

2.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是必需的;高度气压传感器可选,如果不装将没有高度自动保持功能。

板子封装支持情况:

角速度:ENC-03JA、ENC-03MA、ENC-03MB、ENC-03RC

加速度传感器:LIS3L02AS4、MMA7260QT

气压传感器:MPX4115A、MPX4115AP

3.飞控适用电压为7.2-14.8V。

顺便和阿莫说一下,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免费提供两套空板给论坛用(一块飞控板+四块电调板),材料要自备哦(我是穷人,嘿嘿)。

本贴被 www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8,15:57:15.

网友:
顶!我也在制作我的板子。功能和这个差不多。不过没这个漂亮(用雕刻机做)。

网友:
好东西,可以先玩起来再说了。可是怎么看起来好像还有一片ENC-03是无板焊接的呢?好像不可靠吧

楼主:
是的,还有一片是无板的,毕竟那么一小块板子的制版费也是100元,不合算。

要不哪个有钱人砸点进来做一块,呵呵。

其实那里用脚焊已经可以了,我多放了一个过孔,可以方便的连接传感器。

网友:
小心把那德国人惹急了,把网站一关,大伙就失去创作源泉了。

网友:
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网友:
看得我口水流得满地都是!

网友:
楼主:“本飞控可以实现四轴的自主飞行控制”这个我表示怀疑。

能实现到什么程度?

本贴被 kort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9,01:43:11.

网友:
楼主,还有板卖吗

网友:
楼主,你taobao的商鋪,有沒有這個?

楼主:
【10楼】 kortan

 楼主:“本飞控可以实现四轴的自主飞行控制”这个我表示怀疑。

能实现到什么程度?

上面这句话是笔误,实际意思应该是实现自主悬停控制,在无外界风的情况下,可以悬停较长时间,当然,如果没有GPS矫正,还是会飘走的。

我为什么说要至少6通,其实就是微调悬停用的,调试的好,那么定点悬停的时间就长,

目前我只有5通的遥控器,所以我只有前后左右其中一个方向可调。由于通道多的遥控器贵,

我正在努力收购二手的9通遥控器,如果到手了,我可以演示一下调试的过程,目前还要等待。

网友:
wwwer 狼族蚂蚁:

可以非常简单将5通的遥控器改装增加多个通道遥控器,1片TINY24+3个可变电阻,GCC原代码。

参考以下网站:

http://forum.mikrokopter.de/topic-4556.html

狼族蚂蚁可否提供mega644设置参数xxx.mkp

[Setup]

Name=Beginner

GlobalConfig=201

[Channels]

Gas=3

Gier=2

Nick=1

Roll=4

Poti_1=5

Poti_2=6

Poti_3=8

Poti_4=7

[Stick]

Nick_Roll-P=8

Nick_Roll-D=10

Gier-P=10

[Altitude]

Setpoint=251

MinGas=30

P=10

Barometric-D=30

Z-ACC-Effect=30

Gain=3

[Gyro]

P=120

I=180

DynamicStability=60

ACC_Gyro-Factor=40

ACC_Gyro-Compensation=32

DriftCompensation=0

Main-I=16

[Others]

MinGas=8

MaxGas=230

Compass-Effect=250

UnderVoltage=96

NotGas=35

NotGasTime=20

[User]

Parameter_1=0

Parameter_2=5

Parameter_3=170

Parameter_4=180

Parameter_5=70

Parameter_6=140

Parameter_7=0

Parameter_8=0

[Camera]

ServoNickControl=254

ServoNickCompensation=50

ServoNickInvert=0

ServoNickMin=100

ServoNickMax=180

ServoNickRefreshRate=2

[Loop]

Config=0

GasLimit=50

StickThreshold=90

LoopHysteresis=50

TurnOverNick=100

TurnOverRoll=100

[Coupling]

YawPosFeedback=90

YawNegFeedback=5

楼主:
Beginner用这个设置已经可以了。只要设置一下通道映射,还有勾选自动平衡的几个选项,去掉如方向传感器等的参数一般就比较好飞了,记得第一次飞要校准一下传感器并保存。

网友:
蚂蚁出品,必属精品。

很喜欢,很支持。板子做得很不错!

本贴被 xj_123200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30,15:02:40.

网友:
蚂蚁,帮我搞一块可以控制舵机信号的我来试我的油动四桨飞行器。

网友:
MPX4115 气压传感器在什么地方买的? 要多少银两?

网友:
最好全套的放在掏宝网上。

网友:
非常好。

本贴被 11223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0,15:21:16.

网友(2009-01-12):
……这个,接收遥控信号用的是什么东西?

怎么在控制板上看不到呢?

网友:
不错啊,,不知整个下来,,要多少钱,,

网友:
wwwer 狼族蚂蚁

你好,我想买你的控制板,请联系 qq 25421106 谢谢,

网友:
蚂蚁你好,你的气压传感器控制高度的效果怎么样呀?

网友:
很强,支持,看过你的四轴视频飞得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2009-09-28):
我也想买,QQ602742901

网友(2011-04-27):
回复 楼主:

PDF怎么下载不来啊。。。。。。。。

网友:
PDF打不开。

网友:
貌似附件不能下载了……

网友(2012-02-20):
我现在也正在着手做四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