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io=2键,2个io=8键,3个io=26键,超级键盘扫描大法,只用两只电阻和若干二极管 【恢复】

楼主(2008-09-29):
以下所有文字、表格、图片、文件、程序等除特别声明以外均为h2feo4原创

本次讨论的内容,用单片机通用IO+有限个电阻和二极管实现扫描键盘

项目名称:Super_Scan_Key

除表3第二列第2-8行以外的所有数据和公式均由h2feo4独立推导或计算,h2feo4尽力保证其正确性,但不对可能的错误和使用其所造成的后果负责,请勿用于可靠性要求较高的场合

h2feo4并没有对下文中的所有键盘都进行验证,不能保证其正确性

AVR型键盘所使用的1M下拉电阻可能会导致系统可靠性降低,如果工作不稳定请酌情降低该电阻阻值,插入延时,增加屏蔽措施,或者改用51型键盘。

使用慢扫型键盘的系统电源电压应高于所使用二极管压降的3倍,否则可能导致工作不稳定

强烈推荐使用下面各种键盘的系统使用软件消抖

下述键盘只适合在每次只按下一个键的用途,同时按下多个键将可能无法得到正确的结果

标题所指的是下述AVR型慢扫方式

下面声明本次要使用的词语

51型:  IO口具有弱上拉,强下拉两种能力的单片机,没有弱上拉的单片机在外加上拉电阻后也符合本条

AVR型: IO口具有强上拉,强下拉,弱上拉,高阻四种能力的单片机

快扫:  扫描整个键盘所需的IO周期数可以表达为N的有限次多项式(本例中是1次多项式)

慢扫:  扫描整个键盘所需的IO周期数不能表达为N的有限次多项式(本例中是指数式)

N:     用于扫描键盘的IO数量(N>0)

Keys:   可以扫描的按键数量

Diodes: 需要的二极管数量

Bits:   扫描时返回的信息位数

Cycles: 扫描一个键盘周期所需的IO周期数

下面介绍本例所有附件命名规则

XXX_ZN.FFF

XXX: 类型,51或者AVR

Z:   快扫(F),或者慢扫(S),无此位表示快扫与慢扫相同,作为快扫处理

N:   IO数量

FFF: 文件类型

例:51_S3.SchDoc表示51型慢扫,3个IO,电路原理图

例:AVR_N.jpg表示AVR型快扫,多种IO,图片

下面介绍4种类型键盘扫描方式

AVR型快扫,AVR型慢扫(N>2),51型快扫(N>1),51型慢扫(N>2)

慢扫方式在N=1和N=2时与快扫方式完全相同

51型在N=1时不属于扫描键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所有公式均指在N>1时的情况

表1:AVR型快扫性能:(表中N=3的部分借鉴和改进了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29268&bbs_page_no=1&bbs_id=1006) (原文件名:AVR_FN.JPG)

【勘误】表1中N=3时 Keys应该为23,而表中错写为19

【勘误】表1中N=1时 Cycles应该为2,而表中错写为3

表2:AVR型慢扫性能: (原文件名:AVR_SN.JPG)

表3:51型快扫性能:(非原创,参见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91644&bbs_page_no=3&bbs_id=1006) (原文件名:51_FN.JPG)

表4:51型慢扫性能: (原文件名:51_SN.JPG)

N<4 的所有电路图ourdev_436101.rar(文件大小:56K) (原文件名:Super_Scan_Key.rar)

=======================================================================

AVR_1的测试程序:

本程序中预定义段非h2feo4原创

/*程序开始*/

/**********************************************/

/* Super_Scan_Key_A1C1                        */

/* ATmaga16-16PI @ 1MHz                       */

/* 2008-09-29                                 */

/* h2feo4                                     */

/**********************************************/

//================= include ==================//

// WinAVR-20060421

#include <avr/io.h>

//================== define ==================//

#define set_bit(io, bit) (io |= (1<<bit) )

#define clr_bit(io, bit) (io &= ~(1<<bit) )

#define get_bit(pin, bit) (pin & (1<<bit) )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 init ===================//

//=================== main ===================//

void main(void)

{

  DDRC = 0xff;

  {

  clr_bit(DDRC, 0);

  clr_bit(PORTC, 0);

  if (get_bit(PINC, 0) == 1)

  {

    set_bit(PORTC, 3);

  }

  else

  {

    clr_bit(PORTC, 3);

  }

  delay_1ms();

  set_bit(PORTC, 0);

  if (get_bit(PINC, 0) == 0)

  {

    set_bit(PORTC, 2);

  }

  else

  {

    clr_bit(PORTC, 2);

  }

  delay_1ms();

  }

}

/*程序结束*/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9,20:06:37.

网友:
个人我用不到,不过还是顶

楼主:
to 18楼

我的程序是经过实际电路检验工作正常的,本贴中原来发的程序稳定性稍欠,我在另一个帖子中详细说明了提高稳定性的方法,链接在17楼,3线的键盘也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用一跟线检测两个键并非在一次完成,第一步是关闭内部上拉电阻,此时外部下拉电阻将其作用,此时按下S1就会把端口拉高,即可检测到,如果第一轮没检测到按键,则打开内部上拉,因为外部下拉电阻阻值非常大,所以此时不能发挥作用,端口处于高电平,如果按下S2将会把端口拉低,即可被检测到。

当两个键同时按下时,因为上拉弱,下拉强,所以端口会被强制拉低,所以程序会认为S2被按下。

网友:
提个问题:

    LZ,对于普通IO口来说,输入的电平我们在软件中只能检测到0或者1,用您说的方法,如果我用一根线做两个按键,那么看您上面的图,在S1,S2两个键都没有按下的情况,我们的按键检测出来是个什么情况?而分别按下S1和S2检测出来又是个什么情况?并且,我已经将您的软件拿来仿真过,具体情况是程序启动的时候没问题,当我按下S1不动的时候,所对应的一个LED是一直闪烁的,按下S2也是同样的情况,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这个想法有缺陷,当然,我是个新手,可能最基本没吃透,请看到这个贴子的朋友们讨论一下........

楼主:
此贴已经有了新的版本,原来的有部分小错误,新的位于: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00359&bbs_page_no=1&bbs_id=9999

2个I/O=9个键,3个I/O=42个键

网友:
看上去气势汹汹

喜欢

网友:
说的不客气点,如今有关IO扫键的讨论,有点向“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靠拢的趋势……

MCU研发不是理论物理,更不是理论数学,拿这种纯粹是死钻牛角尖的方式“思考”,不会给解决现实问题带来任何帮助……

网友:
你黑我啊!这么牛!做个记号,有时间再看!

网友:
嗯,这个跟我那个帖所提的问题的思路大同小异。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29268&bbs_page_no=1&bbs_id=1006

网友:
很好很强大,有空研究研究,先做记号

网友:
有空再研究

楼主:
再追加一个

网友:
先看看,好像不错,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2009-06-29):
很厉害,大开眼界

网友:
记号,看到眼都花了,

网友:
大开眼界

网友:
这样编程会不会狠麻烦?

网友(2009-12-12):
顶,但是用在低要求时

网友(2010-07-03):
啊啊,太强了。

网友:
太麻烦了,我用AVR一个AD引脚串上一串N个电阻加1个电容实现了N个键,电路比你的简单,程序应该也比你的简单。

网友(2010-09-16):
高手,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2010-12-24):
就冲楼主这精神也得收藏啊,谢谢分享!!慢慢品了

网友(2011-02-23):
记号记号

网友:
现在有专用的芯片才几毛钱,不比这个好。只要两个总线

网友:
alternatively, you can read keys with shift registers. two pins for hc164, and three pins for hc595 to read as many pins as you want.

网友(2011-05-02):
回复 网友A:
再追加一个

~~~~数二极管中..............

网友:
说的也是,那么多的二极管,价值加起来也不少了,不如用个专用芯片了

网友(2011-08-12):
一种好的键盘扫描方法,我顶!顶,顶!

网友(2012-02-20):
楼主,可否要一下你的QQ!!

网友:
楼主您好!请问您给的一段程序为什么没加去抖?

网友:
I/O口在高阻状态下也能读PINC寄存器吗?

网友:
要花點時間研究研究,看怎樣把它放在實際應用上。

网友(2014-08-22):
一片165加一片595可以扫描64个按键了吧

网友(2015-09-01):
有研究价值确毫无使用价值!也就学生哥喜欢这东东!

网友(2016-12-19):
记号一下,以后研究

网友(2019-01-09):
短时间看不懂,先收藏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