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关于UCOS的消息队列的使用_我编的串口程序_(解决在3楼)【恢复】

楼主(2008-09-29):
问题就是我的消息队列好像不能接收串口的数据

我使用的流程:在串口中断中OSQIntPost(SerialInData,SBUF)发送消息队列--->在Recuve()任务函数中接收消息队列

OSQPend(&temp,SerialInData,0)或者if(OSQAccept(&temp,SerialInData)==OS_Q_OK)这两个数据数据接收队列函数都不能收到

数据............请大虾们帮帮忙看一下
-----------------------------------------------------------------------------------
-----------------------------------------------------------------------------------

#define EN_OS_Q_PENT            1           /* 禁止(0)或允许(1)等待队列中的消息                         */
#define EN_OS_Q_ACCEPT          1           /* 禁止(0)或允许(1)无等待的从队列中取得消息                 */
#define EN_OS_Q_POST            1           /* 禁止(0)或允许(1)FIFO方式向对列发送消息                   */

----------------------------------------------------------------------------------------
我的宏定义都 ---开了------------

总之我的情况就是用消息队列不能接收到我发送队列的数据 我测试过串口中断是正常的

------------------------------------------------------------------------------------------

程序如下:

#include "config.h"

//uint8 ShowCase[5];                          //显示缓存,用来保存各个显示位的段码
//uint8 KeyBordData;
uint8 OS_Q_MEM_SEL NotUse _at_ 0x0000;      //指针的NULL为0,这个变量占用0地址避免出现有效的NULL指针
//uint8 OS_Q_MEM_SEL CommandData[16];         //给命令消息队列分配的队列空间
uint8 OS_Q_MEM_SEL SerialInData[16];        //给读串口消息队列分配的队列空间
//uint8 OS_Q_MEM_SEL SerialOutData[32];       //给写串口消息队列分配的队列空间

extern void Recuve(void);

//uint8 Recdata;//接收的数据

//单片机初始化
void init(void)
{
        P0=P1=P2=P3=0xff;
        TMOD=0x01;                        //T0工作于方式1
        SCON=0x50;                        // UART_mode=1,即fs/32或者fs/64 ,REN=1[允许接收控制位]
        RCAP2H=0xff;
        RCAP2L=0xdc;
        T2MOD=0;
        T2CON=0x34;                        // Set T2 to baud rate register                                         //波特率发生器方式,溢出脉冲作串行口的发送接收时钟
        ET0=1;
        TH0=(65536-4000)/256;
        TL0=(65536-4000)%256;
        ES = 1;
        TR0=1;

}

//主程序初始化
void main(void)
{
    OSInit();
    init();
    //OSTaskCreate(Show, NULL, 0);
    OSTaskCreate(Recuve, NULL, 0);
          OSQCreate(SerialInData,16);
    //OSTaskCreate(TimeSum, NULL, 3);
    while(1)
    {
        PCON = PCON | 0x01;                     /* CPU进入休眠状态 */
    }
}

void Recuve(void)
{
    uint8 data temp;
    OSQCreate(SerialInData,16);
    while (1)
    {
        //OS_INT_ENTER();   //允许嵌套中断管理
        //OSQPend(&temp,SerialInData,0);  //一直等待队列消息呢

        if(OSQAccept(&temp,SerialInData)==OS_Q_OK)
        {
                if(temp==0x01)P1_1=0;//可以正常亮LED灯
                else P1_1=1;
                //if(TI)
                //{
                //SBUF = Recdata;
                //while(TI==0);
                //TI=0;
                //}
        }

//OSIntExit();          //退出嵌套中断管理
    }
}

//串口中断
#pragma disable                                        /* 除非最高优先级中断,否则,必须加上这一句                 */

void comm(void) interrupt 4
{

        if (RI)
        {        //因为是接收中断,所以要加上OS_INT_ENTER();
        OS_INT_ENTER();   //允许嵌套中断管理
                RI = 0;
                //Recdata=SBUF;
        OSQIntPost(SerialInData,SBUF);
        OSIntExit();          //退出嵌套中断管理
                return;
        }

}

本贴被 12500830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9,22:15:47.

楼主:
最后我自己发现的问题是因为我没有外部扩展RAM所以出错,最后我将OS_Q_MEM_SEL为idata(即内部ram堆栈)终于可以正确发送和接收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2011-11-07):
但是你直接通过队列传递SBUF的话,万一速度没跟上sbuf直接刷新了怎么办,数据不就丢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