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 串口上位机 运用轮询的方法 出鬼了【恢复】

楼主(2008-09-29):
Dim Instring As String

    MSComm1.PortOpen = True

    On Error Resume Next

    '轮询数据

   ' MsgBox MSComm1.RTSEnable = False

10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2

     Instring = MSComm1.Input

     Open Trim(Text1.Text) For Append As #1

      Print #1, Instring

      'Text4.Text = Instring

     Close

     Text4 = Text4 + Instring

    GoTo 10

可以检测到1  2  4  7  8  这五个数字 但是检测到3 5 6 9  是?

网友:
把串口的输入属性设置为文本模式.

网友:
比较典型的数据丢失。

尝试使用超时退出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