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3轴陀螺仪-3轴加速度板【恢复】

楼主(2008-09-30):
前段时间搞到了网友的 3轴陀螺仪-3轴加速度板,一直机会调试。

今天熬夜焊接调试,还算顺利。

上电调试发现了三轴陀螺仪的过冲现象,于是调整电路,直接输出耦合。

这时问题出现,ENC-03MA(从北京购买)发现零位输出在1.26V左右,放大器输出后变为0.65V左右了.

不爽,再换一个ENC-03MA(从北京购买)电压在1.27V.

气愤,怎么新买的两片ENC-03MA就会零位全部不准呢.

全换上ENC-03MB(从阿莫购买),型号完全相同(可能会有干扰,不管了),上电.呵呵,零位电压1.31V,

还不错.放大器输出1.1V左右.基本上没有解决过冲现象.

测量ADXL330(从北京购买)时,问题出现.水平放置时,X轴1.31V, Y轴1.67V,Z轴1.93V.其中Z和Y轴测试正常。

但X轴旋转电压在1.11到1.51变化,郁闷.不知道是焊接原因还是器件除了问题,毕竟从北京买的ENC-03MA状态

也不太好.

那位能给各解答,先谢谢了.

楼主:
ENC-03外置放大电路,很容易调整的,

但ADXL330内部放大,靠外部调整就烦了。

网友:
楼主能详细介绍下,你的调试过程么,我的330怎么测出的是个高电平,无论我怎么移动都不变化,3个方向都是样的,我用的示波器直接观察,楼主怎么测量的?由于器件太小了,楼主自己焊接的么?可以交流啊,qq:150024226

网友:
bluemouse :

你的330應該是沒有焊好。不過高電平輸出通常是你加熱太久,330損壞了。

可以用針筒在pin上塗錫膏。用熱風槍150度先吹個2分鐘,然後上調到250度。因為熱風槍跟元件有距離,加上溫度不會上得很快,用點耐心吹。看到錫膏融化後就可以了。再用刀型烙鐵把多餘的錫珠拿掉。(可以用滴筒滴一兩滴免洗助焊劑加速工作)

网友:
当然也可以用硬件,

反正这个电路要用到运放。

网友:
不要这么浪费哟。在量化时进行补偿中点与比例不就可以了吗?

可能是受过冲击吧。

真想买几只来玩。

楼主:
楼上的能解释一下吗?X轴旋转电压在1.11到1.51变化,即X轴在一个G下变化200mv左右,差多了。

我买了两片,现在又换了一片,输出正常了,X轴1.61V Y轴1.66V,Z轴1.90V。

转动一下,X Y Z轴的变化在330mv左右,正常了。

网友:
1.26V也是正常的,输出是有公并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