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居然烧断了。【恢复】

楼主(2008-09-30):
(无正文)

楼主:
目前推测是:线太细了,因为用电池时电机开始时还能转动........可能是我没有合适的启动算法,导致某桥臂导通时间过长.......

网友:
好像不是这个原因,你用稳压电源过流保护,所以没烧板子,但是上了电池就没保护了,不烧才怪,应该是硬件本身的问题,电源短路或者别的什么

网友:
8楼那是什么软件?

网友:
ls板子做的太大了,浪费太严重了。问一下这是不是电调的板子???贴下原理图大家给你分析一下!

楼主:
电源不分线宽加粗,打算不上绿漆了。应该不会烧板子了。

电机的启动一直是个瓶颈。

楼主:
3个电容是后来加上去的,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能正常工作,新设计的板子上已经预留了电容的位子了。

调试的时候,烧过Dragon、炸过电容、开关电源不起作用,上电就短路保护,后来换了锂电池,直接烧了PCB(PCB被烧的时候有一股芳香)

本贴被 linhaim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1,00:23:01.

网友:
说句题外话,搭接瓷片电容的引脚太长了,起不到滤波作用。

楼主:
本帖毫无营养,阿莫还是删了吧。

网友:
严重BS这样无头无尾的帖子,建议删除次贴

网友:
线太太洗了,应该不上阻焊漆 再加锡

网友:
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