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雕刻机的第一次展示实雕作品 【恢复】

楼主(2008-09-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试雕作品的材料是亚克力。

     回【26楼】 gzm888

     铝板加工问题不大;1mm以下的铁板加工,用小刀分2~3次还是可以的;但长时间用的话对机器的精度及寿命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还有加薄板如果工件夹持不好的话很容易撞刀/断刀。再问一下用于钣金加工我的机器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
 那倒没有必要,只是做做电路板,偶而自已加工一些铁皮机箱。请问你们开发这个不会没有时间表吧?

网友:
  我主要用于一些机箱的加工,不知加工1MM以下的铁皮与2MM以下的铝板有没有问题?我问过鹿原,用他们的少量加工可以,长期使用不行。

网友:
  好,我在东莞,多少钱一台,我要一台先试试

网友:
【8楼】 armok 阿莫

如果不行就算了~ 我先别处买个把差事交了 以后自己玩再来买这个好了~

网友:
毕业设计定了个题目 就是搞这个。。。

是湖北省的教改项目,PLC运动控制教学平台设计 做好了可以给本科生做做实验啥的

当然不是并口 得把PLC和雕刻机连起来,用现场总线或者其他啥办法,来个远程控制~ 最好再弄个STM32的控制器,带个优盘或者SD卡做为离线控制器就更完美了~

不知道阿莫的机器什么时候可以买~~· 我在武汉 不知道前10台能不能买到哦~~~

网友:
USB的,直接控制的,有难度,因为实时性问题,就是USB,也只是通讯是USB,控制还要单片机完成

只卖机架不错,

电控一般都好解决,机械是个麻烦

并口不错的,实践证明

网友:
老大,这个机器是不是USB接口,能不能直接雕刻PORTELL99SE软件(就是直接通过99SE的打印)雕刻和能不能直接通过CAD进行打印(雕刻),另外能不能雕刻五金器件(不锈钢的)。如果可以的话想买一台。哈哈

当然要价格要能承受才行

网友:
等待的日子,遥遥无期。。。

网友:
很精细的样子,据说这是近2W的机器?

网友:
能加工铝合金吗??

网友:
【29楼】 kaif_w 锋记

 机箱是买现成的,只不过在面板上钻钻孔而已。不知你们机器最大行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