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傻孩子关于volatile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02):
你的书上说新版的icc已经没有“窥孔”的优化了,那是不是就意味这不需要使用volatile变量咯?

cvavr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楼主:
是不是在AVR Studio 4软件仿真时,看到变量被放到寄存器里就说明此时编译器存在“窥孔”优化,需要使用volatile

楼主:
哦  原来如此啊。。谢谢傻孩子哦。。。谢谢你的书。。我以前一直不懂要用volatile,自己汗一个。

网友:
ICC 很多情况下可以不用使用volatile……

说句实话,我暂时还没有发现volatile在ICC中起明显作用的证据……

cvavr没有用过……不清楚哈。

而且,我在书中说的也不是新版icc没有“窥孔”优化,而是有更好的优化

策略……

楼主:
知道了。  学到东西咯  谢谢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网友:
to 【3楼】 ayulove 蔡翔

    并不是这样的。所有的变量在参与ALU运算的时候,都会先被放入寄存器,在寄存器

进行运算以后再放回存储器。所以,看到变量被放到寄存器,并不能说明系统使用了窥孔

优化。窥孔优化的问题在 GCC和IAR的较高优化等级下比较明显。IAR可以在自定义优化中

关闭窥孔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