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大餐之GPS天线DIY(效果非常好)【恢复】

楼主(2008-10-02):
先上几张图吧

说明一下,开始在阿莫那里不是邮购了GPS模块麽,苦于没有天线

调试只能看发过来的空数据,有一天在12楼用一条线做天线,竟然收到最多5颗心!不过不稳定

今天终于在坛子里发现了有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具体位置忘了,刚才没找到

于是就买了元件,照上面的做了,测试时没有上12楼,就在宿舍窗台上(11楼,呵呵),哈,不到20秒,

就显示了时间,再过几秒,就显示了经纬度,没调,就收到4颗心!!兴奋不已马上发贴,与坛子的分享

等会儿发教程......

本贴被 luojunzho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2,20:41:41.

楼主:
ls同乐,同乐,呵呵

网友:
恭喜楼主自制天线成功!!可喜可贺!!

楼主:
教程在此

本资料参考Mark Kesauer做的GPS天线,GPS antenna.pdf

本GPS天线制作成本低,适合DIY

接收效果非常好

材料:

同轴线

直径1mm的漆包线200mm以上

敷铜板:长:100mm; 宽:100mm;

敷铜条:长:51mm; 宽:6.4mm;

两条10.2cm漆包线,弯成直角如下图所示,刮掉弯折处的漆

 |<-------5.1cm------->| _

 ----------------------+ ^

                       | 5.1cm

                       | _

敷铜条正面

 |<-6.4mm->| __

 +---------+ ^

 |         | |

 |         | |

 |---------| |--------这里焊接“L”型漆包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mm   |

 |         | |      |

 |         | |     45mm

 |         | |      |

 |         | |      |

 |\        | |      |

 | \       | |      |

 |  \45度  | |      |

 |   \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1.3mm__

 |         | |      |      ^

 |         | |      |      |3.2mm

 +---------+ ________________这里焊接在敷铜板中间

敷铜条反面

 |<-6.4mm->| __

 +---------+ ^

 |         | |

 |         | |

 |---------| |--这里焊接“L”型漆包线

 |         | |

 |         | |

 |         | |

 |         | |

 |         | |

 |         | |

 |         | 51m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这里焊接在敷铜板中间

原图

    | <-敷铜条

   / \

  / | \ <-漆包线

 /  |  \

____+____ <-敷铜板

最后加上单位转换工具

本贴被 luojunzho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02:49:44.

网友(2009-01-22):
很强大的说

网友(2008-12-19):
好可爱的三角板!!

网友:
看来是搞高频的。。。

网友:
请问楼主是在成都那个学校!加我(QQ:290092803)好来向你请教,谢谢!

楼主(2008-10-02):
谢谢楼上各位支持!!!

上传东东太慢了,刚才上传个单位转换工具老传不了,看来只有到半夜传给你们了

网友:
严重顶,也试试。。。

网友:
用1MM的漆包线。

网友:
不错,如果上网分调节一下,加/减点铜线长度,效果会非常好!!

楼主:
你的漆包线是用的1.6mm的吗?

网友:
在5楼天台上,比成品天线的效果还好。

水平的放在地上,有方向性,差别很大

网友:
利害, 这样都行.

楼主:
20楼】 weilight2008

积分:26

派别:

来自:

 把电路图和代码一起上传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到这里看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64442&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回去,试试。

网友:
把电路图和代码一起上传啊

网友:
铜线粗点效果更好。那里说要14#线要1.6mm。

线规线径对比表

Gage         AWG (美制)                    SWG(英制)

编号     英吋            公厘       英吋            公厘

        (inch)        (mm)     (inch)        (mm)

0        0.3249        8.25        0.324            8.23

1        0.2893        7.35        0.300            7.62

2        0.2576        6.54        0.276            7.01

3        0.2294        5.83        0.252            6.40

4        0.2043        5.19        0.232            5.89

5        0.1819        4.62        0.212            5.38

6        0.1620        4.11        0.192            4.88

7        0.1443        3.67        0.176            4.47

8        0.1285        3.26        0.160            4.06

9        0.1144        2.91        0.144            3.66

10       0.1019        2.59        0.128            3.25

11       0.0907        2.30        0.116            2.95

12       0.0808        2.05        0.104            2.64

13       0.0720        1.83        0.092            2.34

14       0.0641        1.63        0.080            2.03

15       0.0571        1.45        0.072            1.83

16       0.0508        1.29        0.064            1.63

17       0.0453        1.15        0.056            1.42

18       0.0403        1.02        0.048            1.22

19       0.0359        0.912       0.040            1.02

20       0.0320        0.813       0.036            0.914

21       0.0285        0.724       0.032            0.813

22       0.02555       0.649       0.028            0.7115

23       0.0226        0.574       0.024            0.610

24       0.0201        0.511       0.022            0.559

Note:

• AWG:American Wire Gage (美制线规)

• SWG:(British) Standard Wire Gage (英制线规)

• 直径每mm的线径约可承受10A的电流

本贴被 kal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07:53:25.

网友:
非常支持楼主,这么玩法过隐

楼主:
是呀,刚才这里下雨,也能准确定位了,就在窗户边边上!!!

网友:
做一个试试。---真的是国庆大餐

网友(2009-09-10):
楼主,这个天线的制作,我还是没看懂,你上面贴的图是两种方案的吗??能不能讲解详细点

网友:
超强计算器!!!!!!!!好东西

网友:
最近玩GPS,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
支持LZ DIY精神!

网友(2010-02-20):
记号,慢慢学习

网友:
好牛b,马克了

网友:
有意义的帖子!

网友(2011-01-16):
不错啊  自己搞一个去

楼主(2011-03-13):
真怀念大学时代的生活,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怀念大学时代的生活,呵呵

电子科技大,沙河。

楼主(2011-04-12):
楼上各位过奖了,偶只是一电子爱好者罢了~

网友(2013-03-15):
不错不错  我也搞了一个  哈哈  可以用

网友:
GPS天线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