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朋友,怎样在ARTCAM,或MACH3里面改变1-10个孔的。刀路的顺序? 【恢复】

楼主(2008-10-02):
请问各位朋友,怎样在ARTCAM,或MACH3里面改变1-10个孔的。刀路的顺序?

比如我要先钻第一个孔,然后要钻第8个,再钻其他的。就是说要可控,

网友:
   如果是同于钻孔程序的话,用指令G0/G1加坐标就搞定了,不算很繁琐。

楼主:
是的,用文本可以编,但是是纯代码方式的很繁琐,希望可以找到个软件,带有控件的可以直接调用就方便多了。

网友:
    手工编程G代码在MACH上的编辑就可以。亦可以用通用的文本编辑软件,我比较喜欢用UltraEdit。

楼主:
谢谢!【1楼】 kaif_w 锋记,的回答,

其实我是想把雕刻机改成贴片机,硬件已经完成就差软件,我想用ArtCAM来生成贴片所需要的刀路,

只要可以方便的生成可控的钻孔G代码,还是完全可以用来做贴片机控制软件的。

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方便手工编程G代码的软件。

网友:
    10来个孔自己改一下G指令都很快啊。ArtCAM我记得第1个孔可以在设定起点坐标,后面的是程序自己以最近线设定的。

     刚才看了一下ArtCAM Pro 8可以在钻孔路径的“顺序”项选“手动”来设定加工各孔的顺序。

本贴被 kaif_w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10:1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