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ex文件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03):
1.是不是每个.c文件编译后都会自动产生一个hex文件

3.为什么我写了另一个.c文件加入到工程中就不产生hex文件了,我已经在这个工程中删除了先前的.c文件。

请高手指教,不甚感激。谢谢!

网友:
hex对等于上位机的可执行性文件exe、com等

所以只有一个。

楼主:
对第一个问题,请问是不是每个workspace才产生一个hex

网友:
对于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产生的hex文件的文件名都是a.hex ”

这是因为系统默认的原因,你可以在PM+中修改生成的HEX文件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对第三个问题我编译的时候通过了的

网友:
1 每个文件都生成*.obj文件(叫目标文件)

2 一般hex都是项目名称命名。

3 可能是编译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