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全国电子大赛一等奖(也是2008黑龙江省一等奖)作品_《无线识别装置》【恢复】

楼主(2008-10-03):
这个是我做的2008年黑龙江省电子大赛一等奖作品,功能完全相当于07年国赛的《无线识别装置》,双工通信能够达到20cm。

阅读器核心单片机为ATmega128,实现了一个T9拼音输入法,扩大了字库,可以输入10000汉字。阅读器功放为丙类功放,载波4.9MHz。采用ASK调制方式。阅读器总功耗1.5W。

应答器的全部能量取自耦合线圈,核心为ATmega88V,利用了片上自带的模拟比较器实现ASK解调,利用片内EEPROM存储多达512个汉字信息,将AVR的低功耗性能发挥到极致。

全部源码、原理图、PCB公开。

注意板子大家自己可以手工做,因为我的PCB图就是用来热转印法自制的

本贴被 RedSton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12:56:10.

网友:
强,收下了,谢谢。

终于让我抢到酷帖的沙发了。

本贴被 fuqiang434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12:52:37.

网友:
我们当时也做了07年的无线,不过名次差的很,呵呵

这回一定看看你们的

刚刚看到20cm不错,好样的!!!!

本贴被 luojunzho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12:49:28.

楼主:
我们测试的时候阅读器向应答器发送信息的功能突然失灵了,所以只得了个二等奖,我们感觉非常非常遗憾...这个可以轻松达到20cm通信距离,远超过了07年一等奖的指标(大概是15cm左右吧)

网友:
偶们才垃圾,才2cm多,不过没用单片机,那时还只会51

才3等奖

楼主:
对于这道题,ATmega48V/88V/168V比430还要适合,430内部的Flash存数据时很不爽的,AVR的EEPROM用起来那才叫一个爽,可以按字节擦写。而二者最低功耗同样能低到300uA(1.8V供电时)。而且AVR还是直插的,非常适合电子大赛用

网友:
M48/88/168这么强悍?!!!

楼主:
回 【8楼】 luojunzhou:

直插单片机也能这么低功耗的用,很惊讶吧。我当时挂个MKII仿真器对它单总线仿真都没问题

本贴被 RedSton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12:58:20.

网友:
的确,当时看到题目时就遗憾没学430,没想到Mxx单片机也这么强,而且是直插的

哎,当是学了Mxx就好了

网友:
强贴!

这个的题目是什么?

楼主:
国赛的题目是《无线识别装置》,黑龙江省电子大赛的题目是《无线汉字识别装置》,题目的Word文档下载在楼主位

网友:
顶一下,顺便做个记号。

网友:
后生可畏

网友:
请问用什么软件打开电路图呢?

楼主:
回【18楼】 mtxmxt:

有两个图是AD6.7画的,一个图是Protel99se的

网友:
多谢!收下了

网友:
多谢!

不过,有实物照片就更好了!

网友:
牛人都出来了

只有顶的分了!!!!!!!!

网友:
别的不多说了,佩服,顶上去!

网友:
07年国赛题目发挥部分是要求无源的……这个才是最难点,会限制应答器的设计。当时我们就被难在这上面了,无源部分一直做不好。使用负载调制的方式,但谐振点调整得不好(我们都是手搭电路……)

本贴被 mdwc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4,13:11:55.

网友:
-------------

楼上,当时也是用"负载调制方式",

谐振点上倒是调好了,但是当时没选好单片机(其实也没用单片机)用的是2262与2272(静态2mA)

现在想起就后悔

楼主:
【35楼】 mdwct

【36楼】 luojunzhou

这道题最困难的地方是如何将混在阅读器ASK接收电路里的噪声去掉,真正亲手做过才会明白,非常令人崩溃。今年省赛有N多哥们栽在这里了。最后只有三组省一等奖,另两组距离都不到7厘米

网友:
【38楼】 RedStone 尹延辉

我反而觉得阅读器好处理,毕竟有源。通过编码,帧头等等方式处理后,效果应该能得到改进。可以看下这个帖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0033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1a2b3c&bbs_id=9999

应答器的电源处理,我觉得很崩溃……不过,这部分不是我做的。

我们当初就是因为电源部分没做好,无法做成无源的……时间不够了。我们做了两套方案……

网友:
吸引我来看这个帖子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想看看别人的应答器是怎么做的。

现在如果再做一次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比当初做得好。

楼主:
你可以在做一下试试,距离超过5厘米时,主要的问题就不是功放和应答器了,阅读器要把接收到的小信号放大几百倍,功放的微小幅度噪声都会使接收信号变得没法用。所以功放的输出幅度必须非常稳

网友:
这个不是和公车卡上班卡差不多啊,不过公车卡和银行卡一样薄啊

楼主:
【42楼】 robinyuan :

RFID卡用的都是集成的RFID芯片,这道题相当于采用ATmega88V做了一个功能强大的RFID芯片

网友:
我顶~~~~并作记号~~~

网友:
能否看一下你的RFID的耦合线圈的图片,有尺寸最好

楼主:
回【45楼】 zbhrose:

耦合线圈的尺寸和匝数在题目里做了严格规定,你自己照着题目绕制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题目叫无线识别装置比较合适,叫无线汉字识别就离题了,呵呵。做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
楼主你很有才啊!!

网友:
请问下楼主,以下这条语句:

printf("\f写入功能演示请按1,读取功能演示请按2...");

是在液晶上显示吗?还是在串口输出?

如果在液晶上显示,那么函数的定义在哪里呢?谢谢!

楼主:
【51楼】 whoami :

在液晶输出。关键是这个函数:

fdevopen(LCD_putc,PS2GetChar,0);

将标注输出流定义到LCD_putc这个函数中

楼主:
在240128.c文件里有int LCD_putc函数的定义,只需要在初始化时调用一下

fdevopen(LCD_putc,PS2GetChar,0);

就可以把printf的每个字符的输出指向LCD_putc函数了。

int LCD_putc(unsigned char c)//标准输出流

{

        char hz_tmp[2];

        unsigned int i;

        if((c> 0x80) && (! HzFlag))

        {

                HzFlag = c;//暂存汉字码高字节

                if (Global.X == Global.EndX)

                {

                        Global.X = Global.StartX;

                        if (Global.Y < Global.EndY)

                        {

                                Global.Y ++;

                        }

                        else

                        {

                                Global.Y = Global.StartY;

                        }

                }

        }

        else if(HzFlag)

        {

                hz_tmp[0] = HzFlag;

                hz_tmp[1] = c;

                HzFlag = 0x00;

                LCD_Write_Int(Global.X,Global.Y,hz_tmp);

                if (Global.X < Global.EndX - 1)

                {

                        Global.X += 2;

                }

                else

                {

                        Global.X = Global.StartX;

                        if (Global.Y < Global.EndY)

                        {

                                Global.Y ++;

                        }

                        else

                        {

                                Global.Y = Global.StartY;

                        }

                }

        }

        else

        {

                HzFlag = 0x00;

                switch(c)

                {

                        case '\n'://换行

                        {

                                if (Global.Y < Global.EndY)

                                {

                                        Global.Y ++;

                                }

                                else

                                {

                                        Global.Y = Global.StartY;

                                }

                                for(Global.X = Global.StartX;Global.X <= Global.EndX;Global.X ++)

                                {

                                        LCD_Write_Char(Global.X,Global.Y,' ');

                                }

                                Global.X = Global.StartX;

                                break;

                        }

                        case '\f'://翻页

                        {

                        /*        if (Global.Y < Global.EndY)

                                {

                                        Global.Y ++;

                                }

                                else

                                {

                                        Global.Y = Global.StartY;

                                }

                                for(Global.Y = Global.StartY;Global.Y <= Global.EndY;Global.Y ++)

                                {

                                        for(Global.X = Global.StartX;Global.X <= Global.EndX;Global.X ++)

                                        {

                                                LCD_Write_Char(Global.X,Global.Y,' ');

                                        }

                                }*/

                                glcd_clear_text();

                                glcd_set_address(glcd_G_BASE +(Global.StartY << 4) * 30 + Global.StartX);

                                glcd_cput(0xB0);//自动写模式

                                for(i = 0;i <((Global.EndY + 1) << 4) * 30;i ++)

                                {

                                        glcd_dput(0x00);

                                }

                                glcd_cput(0xB2);

                                Global.X = Global.StartX;

                                Global.Y = Global.StartY;

                                break;

                        }

                        case '\x18'://上移一格

                        {

                                if (Global.Y> Global.StartY)

                                {

                                        Global.Y --;

                                }

                                else

                                {

                                        Global.Y = Global.EndY;

                                }

                                break;

                        }

                        case '\x19'://下移一格

                        {

                                if (Global.Y < Global.EndY)

                                {

                                        Global.Y ++;

                                }

                                else

                                {

                                        Global.Y = Global.StartY;

                                }

                                break;

                        }

                        case '\x1a'://右移一格

                        {

                                if (Global.X < Global.EndX)

                                {

                                        Global.X ++;

                                }

                                else

                                {

                                        Global.X = Global.StartX;

                                        if (Global.Y < Global.EndY)

                                        {

                                                Global.Y ++;

                                        }

                                        else

                                        {

                                                Global.Y = Global.StartY;

                                        }

                                }

                                break;

                        }

                        case '\x1b'://左移一格

                        {

                                if (Global.X> Global.StartX)

                                {

                                        Global.X --;

                                }

                                else

                                {

                                        Global.X = Global.EndX;

                                        if (Global.Y> Global.StartY)

                                        {

                                                Global.Y --;

                                        }

                                        else

                                        {

                                                Global.Y = Global.EndY;

                                        }

                                }

                                break;

                        }

                        case '\r'://反色显示

                        {

                                ReversMark = ReversMark ^ 0xff;

                                break;

                        }

                        case '\b'://退格

                        {

                                if (Global.X> Global.StartX)

                                {

                                        Global.X --;

                                }

                                else

                                {

                                        Global.X = Global.EndX;

                                        if (Global.Y> Global.StartY)

                                        {

                                                Global.Y --;

                                        }

                                        else

                                        {

                                                Global.Y = Global.EndY;

                                        }

                                }

                                LCD_Write_Char(Global.X,Global.Y,' ');

                                break;

                        }

                        default :

                        {

                                if ((c>= 32)&&(c <= 127))

                                {

                                        LCD_Write_Char(Global.X,Global.Y,c);

                                        if (Global.X < Global.EndX)

                                        {

                                                Global.X ++;

                                        }

                                        else

                                        {

                                                Global.X = Global.StartX;

                                                if (Global.Y < Global.EndY)

                                                {

                                                        Global.Y ++;

                                                }

                                                else

                                                {

                                                        Global.Y = Global.StartY;

                                                }

                                        }

                                }

                                break;

                        }

                }

        }

//        LCD_Write_Char(Global.X,Global.Y,' ');

//        LCD_Write_Char(Global.X,Global.Y,'<');

        return 0;

}

网友:
OK,已经弄明白了,感谢!

网友:
楼主,还有个疑问,AT45DB161中的字模数据是否用编程器烧入的?

可否也发一下改字模的文件?

网友:
应答器没加限幅,不会烧了M168的IO吗?

楼主:
【58楼】 WMG0809

加限幅了,5.1V稳压管

网友:
很强大,通过耦合线圈取电不容易

网友:
就一个字,NB

网友:
很棒的竞赛作品,N

网友:
多少时间完成?

网友:
楼主,AT45DB161中的字模数据是否用编程器烧入的?
可否也发一下该字模数据文件? 谢谢!

楼主:
这个软件好像是小俊编写的吧,非常好用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45430.rar(文件大小:315K) (原文件名:AT45DB系列烧写软件.rar)
接线图:使用AVR的下载线即可,MOSI、MISO、SCK接法和AVR一样,MCE接到下载线的LED线上
 (原文件名:AT45DB接线图.jpg)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回帖,在此表示感谢。
可能是我的表达不清楚,我手头有能烧入ATDB45的编程器,但是没有烧入的字库文件。 “扩大了字库,可以输入10000汉字。”
我需要的就是这个字库文件,谢谢了。

楼主:
【67楼】 whoami:
扩展到10000汉字是从T9拼音的角度扩展的,见pymb.h文件。网上常见的pymb.h文件里面只有三千多个汉字,我用把智能ABC的词库提取出来加到那个文件里面,用的是自己用VC编写的一个小程序
超大的字库ourdev_446328.rar(文件大小:413K) (原文件名:Hzk16_GBK.rar)  本贴被 RedSton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0,14:48:50.

楼主:
超大的字库ourdev_446328.rar(文件大小:413K) (原文件名:Hzk16_GBK.rar)

网友:
那就有个疑问了:
既然楼主你的pymb.h文件已经包含了10000多汉字,那为何还要使用AT45DB呢?

楼主:
pymb.h文件包含的只是汉字的内码,汉字的点阵码存在串口Flash里面。这个液晶是不带字库的

网友:
由于手头没有ATDB45芯片,所以在实验中发现:
printf("Init lcd... success!\n");
含英文的printf可以正确在LCD上显示出来, 而含中文的printf语句,比如下面
printf("\f写入功能演示请按1,读取功能演示请按2..."); 就不能被显示出来。
是不是AT45DB只是被printf所间接调用,而pymb.h文件中的汉字,被拼音输入法调用?
有点迷惑,还望楼主指点迷津。先谢谢了!

网友:
pymb.h文件包含的只是汉字的内码,汉字的点阵码存在串口Flash里面。这个液晶是不带字库的
----------------------------------------- 哦,明白了。
内码和点阵码混扰不清了。

楼主:
【73楼】 whoami 呵呵,这么快就复制了一套?

网友:
没有,只是对楼主您的输入法感兴趣, RFID部分还没时间去搞,有些参考价值。
不过应用到实际中还是有待研究啊。 呵呵

网友:
无源部分就用压电材料做振动能量采集器

网友:
对LS说的压电材料倒感兴趣,不知有没型号? 压电材料各种频率的都有吗?应该只有特定的点频吧!

网友:
汗!当时我们也做这个题目,同组一师兄刚学半年单片机,我们学高频.后果可想而知.这是我们学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了.那年暑假我们在学校培训了一个月.培训后学校教保处不让我们住宿舍了,我们电子系主任就让我们偷偷住实验室,四十个男生十几个女生分四个房间,都只带了凉席和薄单子.最后一组省一等,四组省三等.很怀念那段时光.

网友:
mark 07年 我们比赛选题的时候,这题目没把握没敢选直接选的别的

网友:
有两张图打不开啊,谁帮忙转一下PDF?

网友:
楼主,阅读器的电路能发个pdf格式的吗

网友:
特牛逼了,07年国赛这个题目很少有人选?要求不能用专用收发芯片的

网友:
当时看到师兄们在做这个题,后来有一组拿了全国一等奖,有时间我也参考一下,研究一下,一定做个试试看, 顶
这个世界牛人真多!!!

网友:
我那师兄做的好像是8cm

网友:
还有,楼主的那个原理图能传份上来吗?我好像只下载到应答器的原理图 有时间一定要做个

网友(2008-12-16):
那位好心人能否将阅读器电路的PDF文档放上?

网友:
现在学生了不得啊,mark

网友:
这个题目做的~强!

阿莫把强人强资料都吸引到这里了哦~

参考你的资料了~

网友(2009-01-19):
非常崇拜!希望以后有更多好东西分享!

网友(2009-04-30):
哈哈哈哈 下了 好强大啊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2009-07-05):
看大家讨论的这么热闹,真羡慕大学时光,现在做企业了,还在做技术;
现在成立了自己公司,现在公司批发供应湿度传感器、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光敏电阻、光照度传感器、压敏电阻、交直流光控开关、气体传感器(乙炔、一氧化碳、可燃气体)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及配套IC等,规格全、价格低,详情了解请登录我司淘宝网店 http://shop36986606.taobao.com/

网友:
呵呵 标记一下先

网友:
这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些不明白

网友:
太感谢您了,呵呵

网友:
感谢楼主。看过你的AVR视频。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楼主,你好
我看到你的贴觉得很不错
现想向楼主取经
麻烦楼主可否告诉我具体硬件电路
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beautygj@gmail.com
qq号:609564604
非常感谢

网友(2009-08-04):
楼主可否回下信息呢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能把论文发上来么?急需,谢谢!

网友:
MARK,找了半天,最需要的在这儿,哈。感谢LZ.
这两天正在搞用AVR仿RFID卡。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论文啊,有些地方,我没看懂,能不能上传一下,或给我传一份,我的邮箱是walksun0912@yahoo.com.cn,谢谢拉

网友:
楼主,有没有论文啊!想参考下!谢谢!!!

网友:
这位真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崇拜一下

网友:
哈哈,原来你也上阿莫啊,我还有你的视屏教程呢,现在做什么呢

网友:
发射接收电路的实现及其功能说说吗~~

网友:
电路图打不开啊?能不能换个格式啊??

网友:
资料怎么打不开?

网友(2009-10-14):
先收藏啦,有空在回来看...

网友:
虽然我对这个不是很懂 但顶 牛啊

网友:
楼主精神太高尚了  参考学习了

网友(2009-12-02):
LZ应该保研了吧

网友:
楼主还有没有pcb??
我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楼主能否赐教??

网友:
来这里转转,发现大学的日子过的点些让人后悔。应该珍惜现在的日子了,不要到30岁的时候又后悔

网友(2010-01-21):
和融合后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辛苦了,也在学习你的视频哦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0-02-14,18:40:00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05]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及其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00]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网友:
论坛重新进行规划。此帖子移到更适合的技术论坛。

网友(2010-04-08):
LZ 好强 赞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2010-07-26):
回复 楼主:
你好,有兴趣与你合作开发产品,请留下联系方式或与我联系,QQ:1506642979

网友:
这里高手如云哦,有点“相来恨晚”的感觉,嘿嘿,学习中 。。。

网友:
为啥黑龙江这方面挺强的。。

网友(2010-08-28):
狂顶! 哈工大的。 郭天祥的校友。  我的单片机启蒙老师。

网友:
当时参加07年大赛时,单片机还没有学会,只用模电数电堆了一堆,距离也达到了20CM,没入围全国奖,只得了个省一等奖……

网友:
按每人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是哈工程,不是哈工大呀

网友:
哈,07年毕业,无缘参赛,很可惜。。。

网友(2010-11-11):
留下脚印

网友:
楼主,尹延辉,他好像出了单片机视频,我看过!

网友:
收藏啦、留着备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网友(2010-12-16):
哈工大的,顶一个,记号一上。

网友:
强悍。下下来看看。谢谢lz

网友(2011-04-14):
强大  虽然不搞射频还是要顶辉哥

网友:
一定的好好学

网友:
谢谢了  辉哥,AVR的视频讲的也不错呀   支持!!!

网友(2011-05-27):
回复 楼主:

想问问楼主您是怎样解决耦合方面的,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吗
我们也想做这个东西,但是耦合方面一直做不好,调不对,不知都你着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吗

网友:
mark!看过你AVR的教学视频,很厉害!

网友:
围观一下楼主的ASK部分,一直对ASK,FSK都不太了解,学习,谢谢了

网友:
COOL,还是校友呢

网友(2011-07-12):
恩  下回去今年试试。。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佩服,有空也想做一个玩!

网友:
我忘了我顶过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了,楼主

网友:
看来到现在还没有过时啊!

网友(2011-08-18):
不错不错
这种强帖必须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