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示波器坏了,请大家帮我分析故障原因【恢复】

楼主(2008-10-03):
现象 高频率的信号一般都能测得  正确的

但是低频的信号就不对了

打个比方,高频的正选波信号很正确

1K以上的信号都是没问题的。

低频的正选拨信号,看上去看是个正选波,但是幅度要变小很多,频率越低,幅度变的越小 这时什么原因啊。

为了这个事情搞的我很郁闷的,没有查到这个原因之前,我一直怀疑我的单片机程序有问题,找了好久没有找出问题,后来才知道是示波器的问题。

本贴被 ilan200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15:03:16.

楼主:
【1楼】 117433525 Owen

我用的是模拟示波器,900元买的 型号MOS-620CH  深圳麦创电子

还有探头不可能两只都坏了。

【2楼】 wajlh

AC  DC耦合都试过  一样的效果

耦合电容载滩头上的 还是载机箱里面的? 对了 两个通道都是同样的问题

本贴被 ilan200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4,08:54:04.

网友:
楼主是用“交流耦合”还是“直流耦合”估计是耦合电容在作怪。

网友:
换一支探头。如果还是不行,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2010-02-22):
麦创,应该是个低端的产品,性能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