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台自己DIY的雕刻机.支持掏宝交易 【恢复】

楼主(2008-10-03):
具体制作历程看贴: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96535&bbs_page_no=2&bbs_id=1027

用业余时间彻底完善了下细节.驱动也用16细份的大电流驱动.力矩大而且声音小很多.

支持掏宝交易.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a3bac4b631ac665e7d081423526888e.jhtml

细节看图,

本贴被 guo13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16:09:41.

楼主:
丝杆长度足够的,因为受立承重点在下部,下面加了固定座了,上段是直接连联轴器的。

新的Z轴自己留着了,这个导轨的买来比较贵。另外原来那个把侧板反装后行程跟窄的一样 就不折腾了,呵

网友:
楼主怎么没把后来买的那个滑台换到Z轴上.目前的Z轴似乎丝杠的长度不够,只有一边装有轴承,另一边靠马达支撑,如果换上你后来买的那个Z轴就挺不错的了

楼主:
我的经过1:2变速,实际最高速度可以到1万8000R/MIN,而且别人的有都用着.长期使用验证拉

网友:
      主轴的皮带不能这种齿带呵!这种齿带超过2000转/分钟已经很难接受了。

楼主:
是的,(没错.设计是正的)我原来的Z轴组件主轴电机本来用的电磨,加上固定座总宽度不过105MM.所以开始那样组装X轴的行程足够,后来换成了现在的这个Z轴(中间垂直的那部分)宽度略微宽了些.达到120MM.这样侧板到边缘会挡住Z轴.X轴行程当然就要少好几厘米了.反过来装后虽然难看些,但倾斜的那部分侧板没露出来.不会挡住Z轴.行程又大了几厘米.

网友:
楼主做的相当不错,DIY做到这样相当不容易,应该加个牌子在上边,"解放牌",45号钢做的,绝对坚固耐用.楼主的架子做的比较灵活,龙门架的两边的支撑铁板原来应该是反过来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