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烧写时遇到target halted【恢复】

楼主(2008-10-03):
我用CCS3.3加.49的补丁,烧写插件是CCS自带的2812v2_10.out,2812是CG版本。在烧写2812时,跳出提示框,说“target halted during...”,无法向下进行。同样的硬件和引脚设置,同样的out文件,在别人的CCS2.2环境下可以烧写成功,而且正确运行了。所以,可以肯定是软件环境的问题。

那么,在CCS3.3下,究竟怎样烧写2812呢?请高手指点。

楼主:
回haeha:

我用的是61ic网站的仿真器,实际上是重庆的一个公司造的,61ic只是代理,呵呵

仿真器和驱动应当没有问题,我刚才装了一个CCS2.2(c2000),仍然用这个仿真器,目标板和管脚设置也是完全一样的,已经烧写成功了。所以肯定是软件环境的问题。

你用3.3没有问题吗?我装完3.3以后,又装了一个网上的补丁,CCS Patch for ccs3.30.49-CCS_Patch_for_ccs3.3.49.exe,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网友:
好久没碰了,忘得差不多了

不知道你用哪家的仿真器,估计是仿真器驱动问题,看下版本对不对,驱动卸干净了重试下。或者试试最新版烧写插件

3.3的好像没有软件探针了把,我还是喜欢3.1,2.2的

2812用起来真是太折磨人了,每个步骤都很麻烦,不能差一点,再也不想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