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于100GB的数据的分区损坏。有什么办法修复。【恢复】

楼主(2008-10-03):
故障起因:上午想把一张光盘拷贝到硬盘,拷贝途中,硬盘灯狂闪,然后死机,然后就直接关电源。

下午打开电脑,D盘就没有了。打开D盘,得到如下的提示

用“计算机管理”查看磁盘,磁盘管理里能看到分区大小,但右键属性里却是0字节,如图

命令行下运行chkdsk d: /f, 结果如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chkdsk d: /f

文件系统的类型是 NTFS。

无法决定卷版本和状态。CHKDSK 被终止。

有什么办法把数据找回来吗? 我4年来几乎所有的数据全在里面。

网友(2008-12-17):
用这个也可以重建分区表的DiskGenius,原来有次硬盘的J,K分区被删了.合并成一个没有分区的区域.用这个重建以后恢复得和原来一样.

网友:
唉,大家怎么经常出问题呢,这是磁盘分区DBR损害,直接用WinHex打开分区拷贝数据即可,不用使用数据恢复软件,费时,另外部分数据还有可能无法找回。

我曾经遇到过。恢复8G的文档,无一丢失。

楼主(2008-10-08):
回15楼:

我的email: leexiaofeng at gmail.com

你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可以新建文件并且写入数据了吗?我移植时只做了最简单的测试,

读取:把文件读取出来,显示在串口上,观察显示的数据是否正确。

写入:把一个文件复制到另一个新文件,然后在电脑上查看新文件内容是否正确,发现除了第一个字节不对外,其他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移植fatfs的主要目的是读取,所以写入就没有继续下去了。

我的测试方案可能不够科学,也希望能有大侠能指出更加完善的测试方案。

网友:
哈哈,备份真是老生长谈呐.我在另一篇帖子里说过的事例,N个备份,结果家里被盗,三个备份都一起被偷.幸好我还有N+1个备份放在公司里.所以备份不仅一定要做,而且要做得彻底.

网友:
我在SD上移植FatFS,移植完后怎么检验其正确?就是怎么调用?那你MSN或者e-mail多少?

我的目的是在SD卡上一分钟记录一个温度数据。可以记录半年或者一年。

这个FATFs弄不了哦 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这么多位的关心,使用FINALDATA几乎恢复了全部的数据。finaldata其实也不慢,慢在它的全盘簇扫描,我直接取消了这一步。

回楼上clever0725 :你有什么问题就在这里提出来吧。我不太常用QQ,如果一定要及时沟通可能要等到周末才有时间了。

网友:
ifree64 我想问几个有关SD卡的问题

怎么和你 即时沟通?

你加我 QQ吧 谢谢了

QQ    240373487

楼主:
所以,幸好我最近做的一些东西都发到论坛上来了。

方便别人,也就是方便自己。

网友:
阿莫不是常说:你把资料传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这里保存资料更安全!

呵呵呵!

网友:
试试Disk Genius :

Disk Genius解决“脱机”磁盘故障

Posted on 2008-07-24 09:57 Bluekylin 阅读(113) 评论(1)  编辑 收藏 所属分类: 4.Troubleshooting

前几天,一同事数据盘(第二块硬盘)突然消失,因为数据很重要,所以拜托我必须找回,我在磁盘管理中查看了下,那块硬盘显示为动态磁盘(原本应该是基本磁盘),“脱机”状态,无法访问。

之前也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到DOS下用pqmagic访问了一下,那块磁盘显示未使用空间0,满了,没有分区(原本分了两个区),并且没有错误,然后google了一下,据说有人用diskgen解决过这个问题,遂,直冲disk genius而去,在天空下到Disk Genius V3.0.608 Beta 2,现在的Disk Genius可以直接在win32模式下使用了,在那块坏的硬盘上搜索分区,许久,找回了分区,保存分区表,就完事了,真TM好用得过分!

之前只用过Active Partition Recovery有类似功能,不过那个是国外的收费软件,Disk Genius是国产的免费软件,欣慰!

http://www.cnblogs.com/bluekylin/archive/2008/07/24/1250235.html

本贴被 wyb499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4,09:11:51.

楼主:
to 7楼 aozima 残剑饮血

我平时也是对别人这么讲的,一定要经常备份自己重要的数据,

可是一到自己身上,总觉得好像自己的硬盘不会出问题一样,没有备份过(可能也因为没有良好的备份设备)。

教训深刻啊!

楼主:
十分感谢 418425051 阿宽 提供的方案。

我现在还不敢动。我两个硬盘加起来差不多有500G的数据。我得先把剩下差不多400G的数据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再尝试上面的操作。

网友:
两块300G的硬盘,看来你是什么资料都放这了

而你却在上面既有WINDOWS又有LINUX

还玩什么RAID?????

更要命的是数据丢了你却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次教训够大的吧??

想一下你在出问题前做过什么 其它是否还正常,如果正常那只是分区表坏了,说不定你挂到另一台机器上面就能完好无损地拷出所有数据

也可以把这个分区做成一个GHOST镜像再恢复到一块新的硬盘上面的一个分区上面也能COPY出来

现不行就挂在另的机器上用恢复软件试下,再不行就别动了,送数据恢复公司

注意:不要执行任何可能会损坏源数据的操作(比如上面说的快格)

     挂到别的机器上!!!!

网友:
方案1:(方法复杂·速度快·恢复全部数据)

   1.卸下分区

   2.用上面的软件重建一次分区表。

   3.重启。

   4.装载分区。

注:装有linux系统慎用!

如果上面方法无效可以试试下面这个方法!

方案2:(方法简单·速度慢·恢复数据量一般)

  1.使用上面软件查找丢失文件!(方法简单·速度慢·恢复数据量一般)

方案3:(可能破坏数据,慎用)

  1.快速格式化D盘(一定要选中快速格式化)。

  2.同方案2.

方案4:(要钱,:-)比上面还头痛吧!)

  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

题外话:我还是喜欢吧重要数据刻成光盘!

楼主:
我两个硬盘的94MB分区,是raid1,用作linux下的boot分区。

其他的“未知分区”都是Linux下的分区。

windows下就给了c、d、e

网友:
一不做二不休,实在没办法我想一招.

用RECOVER NT试试.我用过的,硬删除都能找回来.

记好原来分区每个分区的大小,重分区,要和原来分得一模一样,再用RECOVER NT一试.

这软件好像是不管分区表的,自己一个扇区一个扇区的搜.

网友:
分区杂而错乱(N个主分区还94M一个),即使现在不会,以后也会

没什么重要的就格了重新分吧

有重要的就叫你!!!!

要自己试试就试试EasyRecover这个软件吧

楼主:
看来以后不能把所有数据都堆到一个分区里了,把有些关键数据用放在一个专门分区里,定期备份才是正道啊。

网友:
咋和我的移动硬盘一个毛病........ ,还没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