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dev.cn 开源雕刻机的PCB实雕作品(2) --10mil细线作品 【恢复】

楼主(2008-10-04):
     试雕一块A3986测试板。

     相信大家在用雕刻机做PCB时,是否都遇到因为敷铜板的表面不平而很难雕刻小于15mil的线路,今天我测试的是管脚宽度12mil,管脚间距8mil的TSSOP封装。

     当我将敷铜板安放与雕刻机的工作台是发现平面差竟然有0.3mm误差(当然还包括装夹时的误差)。如果用尖刀雕刻在吃刀深度0.4mm的8mil管脚宽处已经没线了!!我使用方法是自己刃磨直径0.2mm的雕刻刀,在敷铜板的最高处碰数,每处进刀0.1mm直到PCB的线路都能雕刻为完成。

    下面是试雕的PCB图:

TSSOP管脚图 (原文件名:TSSOP.jpg)

A3986测试板 (原文件名:01.jpg)

A3986测试板 (原文件名:A2.jpg)

原来阿莫邮购部买的带灯放大镜原来可以这样用,中间那根黑线是我的头发。 (原文件名:00.jpg)

网友(2009-01-06):
我们不单活着,还活得很好。(咦,好像是什么电影的台词?)

莫老弟你也看《越狱》?? 这明显是公司给MS做头颅手术时将军的台词嘛,哈哈~~~

网友:
好样的,有效果

锋记还活着,还没累趴下。看来工作强度还不够。

网友:
牛,就是刻完一个5mil的板子,雕刻刀也差不多了吧,不知道雕刻刀用什么材料的

网友:
这就更放心了,真是无敌雕刻机

网友:
Armok,对不起,我说错了一种封装,我本意是指64M1,同理算出来为10mil,在PCB的文件中,焊盘上还有个紫色的边,减掉后就只有5mil了。

网友:
小声点问有初学者快速入门视频吗?本人不是高手是底手

网友(2008-10-07):
唉,还是转印效果好呀,

虽然打孔是个问题

网友:
很好啊~果然没有让我们大家久等啊!

楼主:
       是每次进刀深度0.1mm,直到最低的地主都有刻到为止。

网友:
刻的很漂亮哦!请问一下锋记你所说的在平面最高处碰数,然后下刀0。1MM,这样有些低的地方就根本刻不到了,请问如何解决?

【1楼】 tage

用三棱刀很耐用,如果只是用来刻PCB基本不用考虑断刀的问题,而且刻铜、铝也没问题!

本贴被 supersa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5,17:41:29.

楼主:
    不会很费刀,我用同一把刀雕了三块这样的板,刀都还可以用。主要是断刀,开始我吃刀深度0.2mm就很容易断刀。吃刀深度在0.1mm以内就没有问题。

    用好的锯片磨出来的刻刀应该不会划两下就钝的,有两个可能性:1、锯片的质量不好,这个在市面上很多!。2、就是刃磨时刃口是否已经过热发蓝退火,这需在磨刻刀注意不能让刀具过热退火而导致刀具的硬度降低。

    我用的是进口的刀片,这种刀片与我们常用的界纸的刀片差不多,可以通用一般的刀把;只是刀尖的角度小很多,刀口更锋利,很耐用。一般丝印制网板的都会用它。价格有点高20元/片。一般在丝印制板配件的商店有售。

    刻刀应该可以吧,不过在PCB上没有用过.

网友:
 kaif_w 锋记

雕刻这东西是不是很费刀啊,?

另外我请教个问题,我现在用锯条 画电路板,但划2下就钝了,日常生活中什么东西比较坚硬能划电路板不钝的?

或有什么好工具介绍,刻刀行吗?什么刻刀比较好?

网友(2008-12-28):
再问楼主一下:敷铜面上很多网格纹是为什么?是因为铜板不平?还是敷铜不够密?

我想敷铜在设计时,尽量密点会好些,致少加工量变少了,对吗?

网友:
好象有点明白了,是否刻一条10mil的缝比刻出一条10mil的线更容易实现?

网友:
请问:那这个刻mega128,TQFP64的封装有无问题,管脚间的距离最窄只有5mil

网友:
“使用热转印+雕刻机打孔,是个人制作PCB的最佳选择”

嘿嘿,如果只用雕刻机打孔的话真是太浪费了 啊,如果要去除热转印这一环节,就只能看雕刻机的精度了,当然保证覆铜板基本上平整

网友:
问一下:

刻线和钻孔是同一把刀吗?还是要换刀?

如果换刀的话精度会受影响吗?

网友:
看了PCB的效果,和我们实验室的德国雕刻机效果差不多,雕刻机在电子竞赛上用处还是很大的

网友(2008-11-27):
呵呵,明白了,不再多嘴了。。。

网友:
阿莫,雕刻机有着广阔的应用范围,在坛子里好像只看到用于雕PCB。如果玩家买了雕刻机,只用于雕PCB,那他会感到遗憾的。

建议阿莫集思广益,把雕刻机的各种功能都拓展出来,不要用雕刻PCB作为其主要功能。

例如雕刻模型配件、机箱面板开口、刻纪念章;甚至加上附件作为SMT贴片机、绘图仪、三维测量仪等等,就可以使阿莫的雕刻机大展宏图。阿莫不妨学学乐高积木和机器人,经过拓展和组合,会赚大钱。如果只卖个例如遥控汽车一类的玩具,几天就会玩腻的。

网友:
同意Friendz的观点

我们DIY时做电路板数量少,对成本比较在意。如果普通型JJ只是用来雕刻PCB和塑料件的话就没有价格优势了,反而热转印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20楼】 hl1200aa

我以贴片为主,打孔一般在30个以内,主要是螺丝孔、个别直插元件和飞线孔,也可不打孔,在焊接面飞线,或用0欧姆1206电阻来飞线。

腐蚀看你配制的浓度了。我以盐酸:双氧水:水 1:1:2来腐蚀,一般只要3分钟左右,你不妨可试试。

电路越简单,需打孔越多,越能体现出雕刻的优势。

电路越复杂,越能体现出腐蚀的优势。

腐蚀法的另一个优势是不需要很大投资。把电路复印到转印纸上(打印或复印费0.2~0.5元,纸0.4元),再转印(塑封机260元,可用熨斗代替),然后腐蚀(盐酸10元,双氧水25元可腐蚀5块以上的电路板,尼龙盒子20元可多次重复利用),总共平均花费并不大。

雕刻机需要1500元(PVC机)或3000元(阿莫机)或20000元(广告机),平均下来雕刻的成本还是不小的。(当然客观的说,雕刻机还可以有其它很多用途。)

本贴被 Friendz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6,23:50:07.

网友:
【19楼】 Friendz

腐蚀和打孔的时间呢?

网友:
【18楼】

有这样的,是用接触式的测量法。边刻边测量,动态调整。

不过个人觉得还是热转印更适合干这件事情,热转印5分钟搞定的事情,雕刻机要半小时。

网友:
请问锋记:使用的高端机么。

另外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可以用一个测距的器件先替代铣刀位置,沿着刀路先跑一遍,记录下沿途的高度差,再用这个数据来调整刀具的Z轴进给量(动态)。关键是用什么器件可以有这么高的精度。

本贴被 bigrabbi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5,21:13:23.

网友:
1楼所说的我认为是用手刻的,而不是用雕刻机。

不知是不是?

网友:
不错!做到间距8mil可以满足大多数的需要了,以后能专门配这种刀就好了,另外按这种方法可以克服电路板不平整的情况,就是有些麻烦了,0.3mm的误差,每次下刀0.1mm,那是不是就的刻3遍,而刀头提太细刻大面积空白是不是也很费时间。

网友(2008-10-21):
雕很得不错呀, 越来越期待成品的机机

楼主:
    是我的头发啊,看来需拿去验一下DNA了,呵呵~~~

网友:
中间那根是钢丝吧

网友:
NB,相当的NB!

网友(2009-04-07):
【37楼】 Popo

紫色那一圈是Solder Mask Opening,指没有铜箔也没有阻焊层的区域,凡是焊盘在底下的封装基本上都有这个要求,用于自动对正的。
雕刻机刻的话紫色是要刻掉的部分,不用算在里面。

网友(2009-09-03):
潜水很久。看了很多的介绍。真的很好,想买一个。还来得及吗?什么价格出。另外刻0.1mm的不锈钢板。钢模网板能做吗?

网友:
那个PCB的多余铜皮不用去除吗?是不是比较容易短路啊?

网友(2011-12-01):
雕刻机的用处真不少,多看贴,再发言